[問題求助] 求助:TATUNG-電漿-P46ACTP-無聲無影

楼主(2012-10-02):
各位前輩好:

請原諒我剛入門.所以真的是太菜了

麻煩前輩不吝指導.

底下這台開機無聲無畫面

接上電源後案開關會從橘燈變藍燈.但畫面一片漆黑

我該從哪查起?拜託賜教

P46ACTP

P46ACTP

网友:
電源…各點電壓…面板背部都有標示基準。

楼主:
對不起.能不能請教前輩這樣維修大概要多少錢?

我住澎湖不方便寄送.

网友:
修也要看什故障

楼主:
圖一

圖一

開機瞬間DIF燈會閃一下隨即熄滅

圖二

圖二

發現機板有兩棵200V 15000uf大電容微凸

网友:
先嘗試把微凸電容換掉

楼主:
謝謝狼大指導.我再想辦法去買看看有無該規格的電容

网友A:
電源版的各點輸出電壓要先測量!!

再來看後續處理!!

网友B:
發現機板有兩棵200V 15000uf大電容微凸多一個0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版的各點輸出電壓要先測量!!

再來看後續處理!!

謝謝大大指導.我是新手還在摸索
所以也不確定該量那XD
但我應該稍微有點概念.我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現機板有兩棵200V 15000uf大電容微凸多一個0差很多

謝謝wet大大糾正.內行的一看就知道我多打一個0.

我想這種電容在澎湖應該買不到

我看網拍好像沒我實際看到的大.傷腦筋中

楼主:
澎湖的偏遠離島都透過視訊由醫生問診後交代護士開藥

希望菜鳥的我也可以經由大大的隔空抓藥讓這台電視復活

老實說.上次wet大大告訴我大同的通病是t-con的FU101自復型保險絲

我還真的找到澎湖店家請他幫我處理就賺到一台電視了XD

江湖一點訣.靠各位前輩賜教了!

楼主:
剛剛想了一下.我會不會誤導了前輩

我看這台電漿兩側後方有那種接喇叭的輸出座

會不會要外接喇叭才會有聲.所以也有可能是有聲無影!

.

网友:
大電容是好的不用換.
建議由電源一步步查起.最好是拍每一塊板子的正反面照片.外加標示量測後的各電壓上去.
說真的電漿不是那麼好玩喔!至少要先知道每一塊板子的功用才行.
最軟就是燒保險.最硬就是每一塊板子都粉貴.ㄏㄏㄏ
要說明詳細一點.才有高手幫的上你...加油!!

楼主:
趁中午休息先拆了主板.但我不清楚電壓量測這樣對不對
正面:
PY
VS=4.0~4.8
VCC=1.0

楼主:
我剛爬文.拆掉Y和X排線.試著開機一樣無效

燈號從橘燈變藍燈恆亮.我再按開機鈕卻無法變回橘燈

真的如樓上前輩說的每一塊板子都很貴.

MPF7701L這片我再拍賣查到要1800

就怕買回裝了之後發現還有其他版也壞或是連面板都壞了

那我就破產了XD

网友C:
這一塊power的資料(維修完整版)在我的pchome新聞台裡有.自己去看.搜尋一下魁星液晶科技(拍賣的不是我)

一般都是vs或va的電壓異常所引起的保戶迴路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塊power的資料(維修完整版)在我的pchome新聞台裡有.自己去看.搜尋一下魁星液晶科技(拍賣的不是我)

一 ...

小張大大您好:我拜讀過您那篇大作.但說實在的我目前還沒那能力

也怕搞砸了.所以目前我暫時把這台電漿組裝回復了

今天我跑了澎湖專修液晶電視的店家詢問.老闆很明確的說沒把握也耗時

所以短時間應該就先放在一旁擱著.

謝謝曾經給予指導的每位前輩.小弟心存感激

也祝福每位有執業的前輩生意興隆

我不是不願花錢讓你們修.是真的家太遠了.沒辦法也不方便送到你們那啊!

若各位前輩夏天有到澎湖玩.不嫌棄的話可以聯繫小弟.我們家有開民宿.

若有需要不管住宿或行程會給各位前輩感恩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