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鳥 VA702b-3開機過後10~20秒無影像

楼主(2012-10-02):
https://www.dropbox.com/s/wpvw0wfmayocjup/IMG_0498.JPG小弟有兩台三鳥 VA702b-3開機過後10~20秒無影像,已經將電源板拆下檢查,兩版皆無爆電容的情況
請問小弟之後該如何查修,手上有電子三用電表及銲槍,附上照片,希望大大們能幫忙,越詳細越好,
小弟的程度也只有換換電容而已https://www.dropbox.com/s/v1g62km7rrwod30/IMG_0497.JPG

顯是正常時,另一台還有電流音,電源關掉也就沒有聲音...會是電容嗎?我已經買了部分電容,需不需要先更換?

10/4早上拆燈管下來,如圖片,兩端黑黑的,看起來像故障了?請問各位大大,此圖可以判斷是否燒壞了嗎?
  小弟跑去桃園一般電子材料,但是沒有賣,請問這種燈關的規格是屬於哪種,因為燈管似乎細分很多種類。。。
哪裡買的到?

這一端還好

這一端還好

网友A:
樓主您拆燈管了嗎,如果板子已經全面補焊,既然外殼都拆了,上電後搖一下燈管線,會立刻出現症狀就表示燈管線斷了

网友B:
你的圖檔太大了!!

縮小後就能傳上來了

网友B:
圖片只有一張,背面也拍一下吧!!

變壓器旁MOS部分有PCB被燒焦了,顯然 5706 MOS 應該有受損!!

這張PI版在網拍有搶修零件包,去買一套回來換換,有7成以上把握能修復!!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1807885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180729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拆燈管了嗎,如果板子已經全面補焊,既然外殼都拆了,上電後搖一下燈管線,會立刻出現症狀就表示燈管 ...

燈管線是不是面板連接主機板的那條呢?V線很多的那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圖檔太大了!!

縮小後就能傳上來了

謝謝!我試試看!在貼背後圖https://www.dropbox.com/s/wpvw0wfmayocjup/IMG_0498.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圖檔太大了!!

縮小後就能傳上來了

請問圖檔寬跟高該設多少範圍

网友:
用%比調整功能縮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片只有一張,背面也拍一下吧!!

變壓器旁MOS部分有PCB被燒焦了,顯然 5706 MOS 應該有受損!!

請問MOS量測是不是不能導通?我沒拆下來量,但是兩片版子不論如何量測皆不會導通,且數值都差不多...需要提供數值給你判斷嗎?

网友:
要拆下來量!!

因為在板子上有其他零件會影響測量數據!!

楼主:
今天一早版子就補焊,目前已經沒有電流音,但是目前兩台情況皆一樣,開機一下子畫面全無,但是綠燈持續亮著,按下開關關機再開,出現畫面後約1秒,畫面又熄掉,綠燈持續亮著....請問各位大大,現在該如何處理呢?謝謝各位大大,無私幫忙

网友:
我的也是跟樓主一樣view sonic VG-700型..求高手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一早版子就補焊,目前已經沒有電流音,但是目前兩台情況皆一樣,開機一下子畫面全無,但是綠燈持續亮著 ...

沒有意外的話,不是燈管黑掉了就是線斷了,請樓主您拆下燈管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意外的話,不是燈管黑掉了就是線斷了,請樓主您拆下燈管檢查

好的~明天早上再拆機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早上再拆機看看

燈管要用測試器來測,確定是燈管故障再拆!!

不然沒壞的面板容易在拆的過程破損,尤其是新手,沒拆過的貿然拆卸,損壞機率很大!!

換燈管沒那麼簡單的,很多老師父也不喜歡拆燈管,因為有風險,一不注意整個屏就報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要用測試器來測,確定是燈管故障再拆!!

不然沒壞的面板容易在拆的過程破損,尤其是新手,沒拆過的貿 ...

已經拆下來了耶~壞了的話也沒辦法!請問大大~可以由圖判斷嗎?哪裡可以買的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經拆下來了耶~壞了的話也沒辦法!請問大大~可以由圖判斷嗎?哪裡可以買的到? ...

請您先看燈管線,是否絕緣層發黑,輕輕拉是否斷線,沒有的話燈管尾有沒有像老日光燈管發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先看燈管線,是否絕緣層發黑,輕輕拉是否斷線,沒有的話燈管尾有沒有像老日光燈管發黑 ...

圖片上的樣子,就像是發黑故障了!我市覺得好像故障了!拍賣上面有很多,但是我那是雙管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共用,或是有整組可以換?

网友:
問盧大看看!!

他那有帶燈罩的,我是都找他拿的??

長度要確認清楚,代用的有些不太合可以小做修正裝進去??

楼主:
了解~可是怎麼聯絡盧大??
剛剛測量一下連燈罩是35.5cm
是正常規格嗎?有兩台,要4支才夠..

网友:
支持一下:
e店愛心惜福小舖

台灣 17吋普屏 4:3 356mm 液晶螢幕燈管帶燈架 每套100元 燈罩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203273021395#q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