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透過I2C跟MCU做資料傳送

楼主(2012-10-02):
小弟最近想要透過PC(初步規畫想用Labview)用I2C跟MCU做資料傳送,不知道大大可否提供一些相關建議要怎麼做較好!

网友:
一般PC跟MCU做資料傳送很少直接用I2C.
一般是用RS232,RS485,USB,Ethernet.
如果真的要做,可能的方法有2
1. 看看有沒有RS232轉I2C的東西,但有點多餘,因為RS232介面在MCU上大多有內建.舊PC也一定有.
2. 直接用Printer port去模擬I2C的訊號,需控制硬體不知高階程式能否支援,.舊PC才有Printer port.
新PC皆要插擴充卡.

网友A:
I2C 的通訊協定蠻容易的, 原文資料 K 一下就可寫出,
實際上機可試著寫入同樣是 I2C 的 24Cxx 的 eeprom 來驗證程式碼.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 的通訊協定蠻容易的, 原文資料 K 一下就可寫出,
實際上機可試著寫入同樣是 I2C 的 24Cxx 的 eeprom 來 ...

沒錯,I2C時序看似複雜其實還蠻簡單的。

网友:
i2c 有這個東西啊 小弟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