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小包裝的矽利康??

楼主(2012-10-02):
有時候DIY一些小東西會需要做防水或者黏合特殊材料需要使用矽利康,可是常見的都是大包裝,無法在短時間內用完,放久了就乾掉...

所以想請問各位是否知道哪裡買得到小包裝的矽利康呢?謝謝~

网友:
有。。。

外觀像中條牙膏大小,也不容易乾掉。賣DIY用品或有賣五金工具的超市都可能有賣。

网友:
也有小包裝的,一條約 90 元吧,個人覺得有點貴!

网友A:
其實我想問,
有沒有比較好的保存方式,可以減緩硬掉的速度.
因為看小包裝跟大包裝,價格差不多.
如果能延長保存時間,感覺比較經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想問,
有沒有比較好的保存方式,可以減緩硬掉的速度.
因為看小包裝跟大包裝,價格差不多.

像牙膏這種包裝就可以放很久。。。。

我只知道這種矽膠不能接觸到空氣裡的水份。不過,我也曾經把矽膠裝進玻璃罐,效果也不好。好像只要有一點點水氣,反應就很大。
但,目前知道這種牙膏包裝可以放很久,半年一年好像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牙膏這種包裝就可以放很久。。。。

我只知道這種矽膠不能接觸到空氣裡的水份。不過,我也曾經把矽膠裝 ...

哇~
如果可以放上半年,那對於小用量的人來說真的不錯.
這樣也比較環保,下次來試看看.

感謝分享!

网友:
矽膠的凝固是靠吸收大氣中的水分,所以要用不含水的容器來保存,一般常用的塑膠(PVC,PE)都會吸水(應該說微量吸水),好像PP不會吸水,所以很多戶外用電纜都是PP包覆,再來就是鋁製品也是防水的(裝牙膏的瓶子都行),重點反而是瓶塞,沒鎖緊很快就硬了...

网友C:
剛剛突發奇想,把大隻的矽利康分裝到塑膠注射筒裡面
裝針頭的孔,用2分的PU管塞起來
過個幾天就知道效果如何了

網路上查到的資料,注射針筒是PP材質,塞頭是PU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突發奇想,把大隻的矽利康分裝到塑膠注射筒裡面
裝針頭的孔,用2分的PU管塞起來
過個幾天就知道效果如何 ...

這個方法倒是還不錯!
矽利康有分酸性與中性,這兩種有什麼差別?

网友D:
因為空氣潮濕所引起的問題,可以有下列幾種方式參考:

1. 乾燥劑 - 粉狀,小顆粒狀,較大顆粒狀(衣廚除濕用).
2. 廚房紙巾,報紙.
3. 塑膠密封袋 + 乾燥劑.
4. 乾燥箱. (插電型)
5. 除濕機.
6. 鋁箔密封袋 + 乾燥劑.
7. 鋁箔密封袋 + 乾燥劑,外加塑膠密封袋 + 乾燥劑.

像咖啡的包裝袋,就是鋁箔密封袋,用完我都會把它留起來.
燕麥片的補充包,也是鋁箔袋,但是剪開後,想密風就得用膠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空氣潮濕所引起的問題,可以有下列幾種方式參考:

1. 乾燥劑 - 粉狀,小顆粒狀,較大顆粒狀(衣廚除濕用). ...

您的意思是說,矽利康乾掉的原因是空氣中濕氣所引起的嗎?!
那麼矽利康乾燥的原理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說,矽利康乾掉的原因是空氣中濕氣所引起的嗎?!
那麼矽利康乾燥的原理是...? ...

是 “吸收大氣中的水分來凝固” ,和你說的沒什麼差別。

可參考以下 WIKI 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BD%E6%B0%A7%E6%A8%B9%E8%84%8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 “吸收大氣中的水分來凝固” ,和你說的沒什麼差別。

可參考以下 WIKI 資料:

原來如此...
我最近開始規劃GPS時鐘,打算把GPS放在室外,用一個萬用盒包起來,並且做防水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說,矽利康乾掉的原因是空氣中濕氣所引起的嗎?!
那麼矽利康乾燥的原理是...? ...

關於矽利康.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2491165091947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牙膏這種包裝就可以放很久。。。。

我只知道這種矽膠不能接觸到空氣裡的水份。不過,我也曾經把矽膠裝 ...

我想到以前在做梅子醋時,都要把玻璃瓶拿顛倒,再用吹風機以熱風吹乾裡面的濕氣,然後才能進入下一步,放梅子醋的瓶子不能有任何的水氣,否則可能就會發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