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想改裝警市LED燈的電池

楼主(2012-10-02):
請問一下腳踏車用的LED警示燈使用2顆1.5V的AA電池想改成4.2V的里電可以直接上嗎?
3V和4.2V似乎才差那麼一些些---會導致燒毀嗎?
還是有捨麼方法可以改裝?

挨罵了--補一下圖--

全部物件和里電一顆大小和AA一樣

全部物件和里電一顆大小和AA一樣

网友:
3V和4.2V似乎才差那麼一些些
差很多好嗎
超過30%多,不燒毀是不可能的事
奉勸你放棄這項小工程

网友:
串2個1N4001二極體就搞定了
4.2V-0.6*2=3V

网友:
一般這類警示燈,都是直接吃進來的電的,所以若要用 4.2V 可能會燒壞 LED。

lu6666 提供的方法很好啊!

這種問題,由於這類産品有很多形式,建議 LZ 貼出圖來(好像 LZ 沒貼圖的習慣),這樣大家也好幫你 ^_^

网友:
lu6666所用的方式,只能用於一時,再來可能就會因降壓問題,產生電壓不足而無法點亮.
你最好先測量LED所消耗的電流再來想怎麼處理.

网友A:
我的經驗 串2個二極體就可以!! 大部分的鋰電池充飽電 是4.2V 放到3.6就差不多了!! 到是有一點要注意,鋰離子電池(18650 不鏽鋼圓桶)若是過度放電就會"掛掉"喔!! 若是鋰聚電池(方扁型)一般都會有一片保護電路,過充過放都會保護!! 假如沒有一小片保護電路,過放好像也不行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經驗 串2個二極體就可以!! 大部分的鋰電池充飽電 是4.2V 放到3.6就差不多了!! 到是有一點要注意,鋰離子 ...

18650有分有/無保護板的
選有保護板的即可~
個人是偏向使用switch的DC/DC方式
懶的做的話,可以直接買市售的模組來用~

网友:
串2極體應該是可以!一般都耐0.5~1A。那個警燈耗電應該不大..

网友:
不會有過放問題啦!
4.2-1.2V=3V
代表只要鋰電池低於3.6V-1.2=2.4V  LED燈就不會亮了,只要不亮就再充電了,不會過放電問題出現,除非你都不管他, 這種LED警示燈都很省電18650可以用很久啦!

网友:
18650的......塞的進原來的盒子嗎??????

楼主:
報告一下圖中那是手電同用的14500的平頭鋰電池---所以可以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