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對換V315B1-L07和BM080A001A色彩不對

楼主(2012-10-02):
BM080A001A規格書

BM080A001A規格書

BV315B1-LO7規格書

BV315B1-LO7規格書
面板對換.本來是BM080A001A面板破了要換上V315B1-L07.....我有對面板資料12V( 8-bit colors)是不是有那隻線要跳..謝謝

网友A:
t-con上的lvds腳位
接地..空出..接3.3v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上的lvds腳位
接地..空出..接3.3v
試看看

謝謝...接地..空出..都沒變化,接3.3v 有變比較好,可是畫面很亮。我再換AS15-F試試看好了

网友:
新換上面板是好還壞?沒空看規格書,你可進osd重置看看。

网友:
進度如何 我也1台這樣 @@"

网友B:
不再改了.經驗告訴我.除非更換ad的falsh程序.是無法替換的(vito有用友達panel的機種)

日立的(用公版測試)為6bit&10bit才能正常
而奇美的卻是8bit
雖然都是1366x768但bit樹卻是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再改了.經驗告訴我.除非更換ad的falsh程序.是無法替換的(vito有用友達panel的機種)

日立的(用公版測試) ...

謝謝小張大...來改公版....謝謝大家回覆

网友:
原來如此  謝謝小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