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LG 37吋液晶電視 邏輯板 (P/N:6870C-0060H) DESC:LC370WX1 / LC320W01

楼主(2012-10-03):
想請問各位高手手邊有以下這塊邏輯版
LG 37吋液晶電視 邏輯板 (P/N:6870C-0060H) DESC:LC370WX1 / LC320W01
目前情況為有聲無影有背光
若是在北部可以相約面交
感謝您

邏輯版

邏輯版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网友A:
試試看,修好它啊!

量一下 DC TO DC 的電壓,可能就是它的問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修好它啊!

量一下 DC TO DC 的電壓,可能就是它的問題哦!

wooden大
晚上回家再去量看看TPS65160有無正常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修好它啊!

量一下 DC TO DC 的電壓,可能就是它的問題哦!

碰到瓶頸了
VCC只有3.3V
該要往濾波電容檢查嗎?

其他都正常
VGH:25V
VGL:-5V
VDD:15V
P12V:12V

网友B:
好像 主機板 故障
不是 邏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 主機板 故障
不是 邏輯板

wecan大
所以VCC要回追到主機板是嗎?

不過我有測過主機板到邏輯版的排線之VCC有12V電壓
我再抓抓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有!

lcd85311230大
有主機板或是邏輯版呢?
感謝

网友:
你問什我回什!

网友:
引用 楼主:
碰到瓶頸了
VCC只有3.3V
該要往濾波電容檢查嗎?

VCC只有3.3V , 那VCC電壓要多少, 才正常呢??? ~~~~

网友D:
引用 楼主:
lcd85311230大
有主機板或是邏輯版呢?
感謝

Tcon找到了嗎?我有2台32的lg破屏機,要幫你拆開看看嗎?

楼主:
感謝 阿資大
還是想先找試試修復T-CON哪邊有問題
因為阿資大的LG 42吋T-CON故障點都一樣
所以想說阿資大有把舊版修復嗎?
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 阿資大
還是想先找試試修復T-CON哪邊有問題
因為阿資大的LG 42吋T-CON故障點都一樣

已給短消息了,沒看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on找到了嗎?我有2台32的lg破屏機,要幫你拆開看看嗎?

大IC腳根處
是指以下紅框嗎?

网友D:
Wecan大說的沒錯,可能是ad,最好能縮小故障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給短消息了,沒看到嗎?

感謝阿資大
用您說的方法
結果讓有聲無影有背光的問題...現在已經出現畫面了!
真的很神奇..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

网友(2014-11-24):
請問怎麼修好的呢?

网友(2015-03-11):
引用 楼主:
感謝阿資大
用您說的方法
結果讓有聲無影有背光的問題...現在已經出現畫面了!

bigger12 大大您好..
拜讀了您的帖子..發現我的lg37也是跟您的問題一樣..
有聲無影有背光...
請教您是用何方法修復..
懇請賜教.感激不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ecan大說的沒錯,可能是ad,最好能縮小故障處

請問阿資大大...
能否告知故障點跟方法嗎?
  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問阿資大大...
能否告知故障點跟方法嗎?
  謝謝..

用針把ic每腳腳跟處把黑色的刮除。試看看我是如此用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針把ic每腳腳跟處把黑色的刮除。試看看我是如此用好的

感謝阿資大大..
如法炮製試試..
謝謝

网友F:
各位大大 ,借這個版面問一下

我是使用相同的TCON版 , 為ViewSonic N3760W-NT的電視
TCON沒有問題, 但是在顯示畫面上有問題
黑色,紫色連再一起,看不出細節,  白色又太白,
找到面板的datasheet並沒有對GAMMA的硬體的部分做說明
不像其他板子有類似 AS15的這種IC

有確認過LVDS的正負端有100 Omh,
請問我應該要重哪裡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大 ,借這個版面問一下

我是使用相同的TCON版 , 為ViewSonic N3760W-NT的電視

請你按照規定發一篇詢問~~肯定比搭便車還有效率

网友(2016-11-27):
引用 网友D:
用針把ic每腳腳跟處把黑色的刮除。試看看我是如此用好的

感謝阿資大大..
依你的方法今日修復一台KLT-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