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e lead 液晶電視 無聲又無影 敬請高手指點

楼主(2012-10-03):
朋友的電視故障了,電源燈會開(由紅轉綠),但無聲又無影,
想說只是電源故障爆電容而已,便自告奮勇接下來練練功,
拆開來後有點後悔了,電容都正常耶,怎辦?

電視牌子

電視牌子

量了電壓+Vsd有5V ,+V2=0V,+V1=1.4V,+V3=0.3V,PS=2.6V(power ON=2.6V,OFF=0V)

懷疑是啟動電壓不足造成,
但是將+Vsd與PS短路電壓仍然是2.6V,依舊無法啟動,
懷疑是AD版供電不足於是將PS端與AD版斷開,
AD版輸出有5V耶,再將電源端之+Vsd與PS短路(電壓還是2.6V),
請教高手接下來該往哪裡查呀!

网友:
電容外觀很容易騙人,最好進行測量比較好

网友:
PFC沒啟動...

楼主:
請問我在大電容上有量到DC403V,這樣PFC算不算有啟動呢?

這個POWER很多電容都被散熱片擋住(難拆啊 ...),想說用目視法看看是否是軟的....
沒想到......
看來需照狼大建議對電容下手囉...

网友:
主板AD起動異常 , 斷開不必要的週邊物件,,,,

网友:
量了電壓+Vsd有5V ,+V2=0V,+V1=1.4V,+V3=0.3V,PS=2.6V(power ON=2.6V,OFF=0V)
代表 12V  24V 沒有輸出
大電容上有量到DC403V
代表 PFC 正常運作
請檢查電路 VSB(5V) 到 PS 到 光偶 (電壓變化) 到 24V(PWM IC) 啟動是否正常

楼主:
感謝chlu指點
量了PWM IC (L6598D)只有pin12=12V pin16=9.2V 其他pin全無電壓
趕緊上網訂了1顆L6598D
順便量一下周邊元件沒問題
今早IC寄來換上後就正常了
再次感謝各位高手指點
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hlu指點
量了PWM IC (L6598D)只有pin12=12V pin16=9.2V 其他pin全無電壓
趕緊上網訂了1顆L6598D

恭喜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