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以幫我看一下error訊息 是在說什麼嗎?

楼主(2012-10-03):
我朋友他開啟遊戲,然後畫面一直閃爍  打不開~出現一則訊息
前一陣子我有幫他安裝驅動人生,當下還可以玩幾天,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因素?

Error setting display mode: CreateDevice failed (D3DERR_INVALIDCALL). Please delete your Option.ini file if this error prevents you from starting the game.

History: UD3DRenderDevice::UnSetRes <- CreateDevice <- UD3DRenderDevice::SetRes <- UWindowsViewport::TryRenderDevice <- UWindowsViewport::OpenWindow <- UGameEngine::Init <- InitEngine

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嗎?

网友:
顯卡驅動程式先移除乾淨
抓個新版的安裝試試

网友A:
運行DirectX時的函數呼叫錯誤

1.執行dxdiag指令看看是不是directx檔案有問題

2.顯卡驅動問題,如#2大大說的,移除後灌新的試看看

其實也有可能是遊戲用到的D3D功能,顯卡太舊不支援
但是既然之前能玩,這個原因暫時就先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運行DirectX時的函數呼叫錯誤

1.執行dxdiag指令看看是不是directx檔案有問題

conbaw大:我是WIN7  先移除乾淨  怎移除法?

网友B:
重抓DX回來安裝,也有可能是破解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抓DX回來安裝,也有可能是破解檔

我的顯卡可以支援到1920X1080規格~是經過驅動人生時候才發現!
但是有時候又會變回1600X1200規格~怎會這樣

网友:
老話一句,有備份之前『乾淨的作業系統』嗎?

試試看驅動程式重裝吧

不會『移除乾淨』的話,如果許可…就重裝作業系統唄

新增移除程式,如果是 a 卡可以找找看 沒有 ccc 可移除,通常會一併移除驅動程式
或者是到裝置管理員,對顯卡解除安裝吧!

网友:
把驅動人生移除掉, 移掉顯示卡驅動程式
因為這種軟體有時會誤判顯卡, 而自己幫你更新驅動程式
最好是主機板的驅動程式要安裝, 比較不會出問題

网友:
順道把配備列出
可能會更快找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運行DirectX時的函數呼叫錯誤

1.執行dxdiag指令看看是不是directx檔案有問題

conbawa大:我顯卡有重新卸載在去官方下載安裝還是一樣耶~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這張是開天堂2遊戲出來的樣子,畫面會一直閃爍

這張是開天堂2遊戲出來的樣子,畫面會一直閃爍

网友:
如果系統重新安裝後(記得先備份系統)
再上官方驅動程式
仍然遇到相同問題
我會把卡拿到別台主機試試
交叉測試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不然送回原廠檢修也是一種方法

网友A:
以錯誤訊息來看,是天二無法在你設定的解析度下成功執行
訊息裡是教你刪掉天堂二目錄裡的option.ini檔案
不過我個人倒是覺得,如果會設定的話,自行把option.ini裡的xres跟yres
改成較低的解析度或許可行
不然就參照這個網頁的做法
https://lineage2.custhelp.com/ap ... d/902/kw/resolution

這頁提到的是,刪除option.ini,然後執行NCSOFT導引程式,在天二上按右鍵
選擇REPAIR修復,讓天二以預設解析度啟動

所以很有可能是,天二這個舊GAME,沒辦法在你太好的設備上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錯誤訊息來看,是天二無法在你設定的解析度下成功執行
訊息裡是教你刪掉天堂二目錄裡的option.ini檔案
不 ...

5450 應該可以跑 天二

開始懷疑是顯卡有問題,如果可能的話,找顯卡來交叉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錯誤訊息來看,是天二無法在你設定的解析度下成功執行
訊息裡是教你刪掉天堂二目錄裡的option.ini檔案
不 ...

conbawa大~可以了!option.ini我把這個檔案刪除掉 重新開啟 就可以了 我也是再想說低的解析度關係,之前預設值造成!  我朋友終於可以開始玩了~我也學到一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nbawa大~可以了!option.ini我把這個檔案刪除掉 重新開啟 就可以了 我也是再想說低的解析度關係,之前預 ...

conbawa真是技藝超群又兼熱心助人
THX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onbawa真是技藝超群又兼熱心助人
THX

我只會google

网友(2012-11-07):
引用 网友A:
我只會google

高手太客氣了~~
給你一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