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無線鍵盤的電池如何改USB吃電

楼主(2012-10-03):
有一組羅技的無線鍵盤滑鼠組

用到電池沒電時,突然找不到3號電池

實在很麻煩

如果改成用USB吃電,請問應該要怎麼改

謝謝。

网友A:
用 1117-3.3
直接把USB的5V降為3.3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1117-3.3
直接把USB的5V降為3.3V即可

雄爸
就怎麼簡單嗎?
不用加保險絲或是電阻之類嗎?
用三極管可以嗎?

网友:
我的羅技無線鍵盤組鍵盤是用6V,滑鼠是用3V。

楼主:
找了一顆 APL1117
就如圖片中那樣改嗎?

楼主:
找到一篇文章
說明最清楚了

轉貼 雄的家
http://mail.lsps.tp.edu.tw/~gsya ... oard/usb-power.html

网友A:
我的羅技鍵盤是兩顆乾電池
忘記問你的是兩顆嗎
如果是就用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羅技鍵盤是兩顆乾電池
忘記問你的是兩顆嗎
如果是就用3.3V的

我的是兩顆3號電池

网友:
可以試試用兩顆1N4001+電阻的方式
5V - 3.3V - 1.4V = 0.3V
假設消耗電流Imax=100mA.
限流電阻R=0.3V/0.1A=3Ω
瓦特值W = 0.3V x 0.1A = 0.03W,1/4W應該可以用,若用1/2W更好.
3Ω的電阻可以找接近的值或用串並聯的方式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