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微波爐20秒自動關閉

楼主(2012-10-03):
0.原因:微波爐無法設定加熱長時間,才20秒會自動關閉電源,是哪裡有問題!!

1.

2.

3.

4.

5.

网友A:
20秒才關機 應該是"保護作用",你的是 變頻式微波爐,應該是電源保護出問題吧!!

网友:
操作模板有反應嗎
維波爐操作模板故障率相當高

网友:
散熱馬達有在運轉嗎 ?
第3張圖左上角有一顆恆溫器(過溫保護),當電源關閉時它有過電嗎 ?
電源插座也要注意是否會產生壓降

网友B:
那個很明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秒才關機 應該是"保護作用",你的是 變頻式微波爐,應該是電源保護出問題吧!!  ...

哪張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很明顯有問題

室部是有燒掉一點點受到影響20秒電源關閉嗎

网友C:
你的關閉時間20秒是每次都一樣,或者不一樣?

网友B:
我不是有圈起來嚕!!

网友D:
電路板正反面都拍上來看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關閉時間20秒是每次都一樣,或者不一樣?

時間20秒都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時間20秒都是一樣!!

先查一下電源電路,再查其它的電路,可能有零件故障,保護電路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有圈起來嚕!!

外面電子材料沒這個零件D1859,在哪裡有賣
還有D1858可代替D1859嗎?
如不行的話,D1859零件哪個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很明顯有問題

這個無異常~有用三用電表測試量數字1

网友C:
2SD1858能否代用2SD1859,要看在電路中C,E兩端的工作電壓而定,你可以把2SD1859的周邊電路稍為畫一下.
雖然很不樂觀,但如果可以在工作中量得2SD1859所接的電壓值,再來判斷,或許還有機會.

2SD1767 / 2SD1859,80V/0.7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rohm/2sd1767.pdf

2SD1664 / 2SD1858,32V/1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rohm/2sd166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D1858能否代用2SD1859,要看在電路中C,E兩端的工作電壓而定,你可以把2SD1859的周邊電路稍為畫一下.
雖然很 ...

那麼1859零件在哪裡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麼1859零件在哪裡買!!

1. 你可以在--徵求啟事版徵求看看.

2. 2SC2061(80V 0.7A 0.75W) 10pcs/包,沒用過不知是否可行.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100446727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秒才關機 應該是"保護作用",你的是 變頻式微波爐,應該是電源保護出問題吧!!  ...

20秒自動關閉不是自動關機有過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路板正反面都拍上來看一下啊

3.

网友D:
會不會又是同一種症狀,壞繼電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355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又是同一種症狀,壞繼電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35555-1-1.html

壞繼電器有量測Realy阻抗為645歐姆
繼電器在哪裡買~!!

网友D:
我不確定你的繼電器有沒有壞,因為你測試的方法分不出來好壞,
測試方法通常是直流電壓給線圈,看 AC 端是否有導通,
上面那個帖子,繼電器是熱到接腳溶化。

网友:
不用查了...
只要你確定磁控管沒問題....
變頻板整張換掉就完修了...

今天玩了一天Panasonic微波爐的結論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確定你的繼電器有沒有壞,因為你測試的方法分不出來好壞,
測試方法通常是直流電壓給線圈,看 AC 端是 ...

繼電器正常~沒壞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繼電器正常~沒壞掉!!

檢查一下CN2蒸氣感測器是否開路了?(CN2補焊)

网友F:
Panasonic的兩項故障通病....
一是23秒自動跳掉....
另一種是3秒鐘跳掉.....
不過維修方式都是一樣的....更換變頻板....

我家的Panasonic微波爐上星期也才壞掉,和某位痞酷傳奇大大兩個人玩了一整個週末,
最後還是棄修....
因為變頻板控制晶片買不到....那是Panasonic自己出的晶片....
整張變頻板Panasonic報價1550....
我們遇到更慘的是...只剩一張庫存,拿回來試....
結果新品不良,光耦合前面的稽納二極體竟然是導通的...
是可以自己換,但是新品就有這樣的問題,一整個感覺就是....冏.....
因為還有磁控管故障問題,磁控管和變頻板兩樣東西加起來料錢就快三千了,乾脆全退掉,棄修.....

昨天又去買了一台新的回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檢查一下CN2蒸氣感測器是否開路了?(CN2補焊)

蒸氣感測器室哪張圖哪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蒸氣感測器室哪張圖哪個??

參考您的配線圖,連接電路板CN2的位置.

网友:
有時用了很久的東西壞了,還是會去買同款的商品,因為想說壞的那台可以做零件機說,自己用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Panasonic的兩項故障通病....
一是23秒自動跳掉....
另一種是3秒鐘跳掉.....

卡爾大:
  這樣的微波爐你還敢續買嗎? 雖然我對 PANASONIC 很有信心!! 但是,以我的使用經驗,前一台尚豪微波爐一直用到"微波功率變差"才更換(沒有其他毛病),現在使用中的  伊瑪 微波爐也好幾年了,還是 嚇嚇叫!! 我買的都是 傳統的微波爐不是"變頻"的!! 我想 變頻與非變頻 差別就像是 傳統安定器的日光燈和電子安定器的日光燈 傳統容易閃爍需要更換"啟動器" 電子安定器的日光燈不易閃爍但是"電子安定器"容易壞!! 因為內部零件多,就會有 "多一個香爐,多一個鬼"的問題,不管 電解電容老化或是電容老化燒毀或是電阻燒焦或是電晶體打穿....問題多多!!(新人不如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秒才關機 應該是"保護作用",你的是 變頻式微波爐,應該是電源保護出問題吧!!  ...

電源保護室哪裡問題~是哪張圖!!

楼主:
電路圖--對這個不了解是哪裡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Panasonic的兩項故障通病....
一是23秒自動跳掉....
另一種是3秒鐘跳掉.....

這類微波爐大概就跟電磁爐一樣,都算是不值得投資維修的家電種類n_081|

网友:
抱歉原圖有點黑暗幫你弄亮一點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卡爾大:
  這樣的微波爐你還敢續買嗎? 雖然我對 PANASONIC 很有信心!! 但是,以我的使用經驗,前一台尚豪微 ...

我新的微波爐還是買Panasonic的...
因為Panasonic有一個很特別而且很好用的功能,那是別家微波爐沒有的...
就是"自動再加熱"功能....你可以看一下開版大第一張照片,就是那個"自動再加熱"按鈕....
東西放進去,啥都不用設定,通通都是自動...
可以說是專門設計給超級懶人或是電器白痴用的...
為了家人使用上的習慣及方便,所以還是又買了Panasonic的微波爐...
舊的那一台是2004年出廠用到現在....算一算,其實也用夠本了....
因為微坡爐我家是天天都在用,算是我家操的很兇的電器之一....

其實Panasonic的微波爐結構上並不複雜...
拆開來只有四大項...
1.電源板
2.磁控管
3.控制板
4.變頻板
沒了,就這樣而已...而且就設計上來看,可以說都已經是模組化了...
以上四項,對原廠要維修來說,壞哪個就換哪個...方便簡單明瞭...
但是對我們來說,就不是那麼方便維修了...
畢竟我們已經太習慣壞哪個"零件"就換哪個....而不是整個模組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新的微波爐還是買Panasonic的...
因為Panasonic有一個很特別而且很好用的功能,那是別家微波爐沒有的... ...

卡爾大:
   原來這麼人性化!! 難怪您會續買!! 我家的伊瑪比較便宜 功能沒這麼多!! 但是還是操很兇!! 你有聽過"不敢使用微波爐的家庭嗎? 因為怕輻射!! 怕微波後的食物會致癌!!..."

网友:
我家本來也有一台,可惜已經資源回收了。

网友(2012-11-03):
這款式大陸生產製造的,高壓機板很常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