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T42 0271 - 電池已換新但無法進入BIOS

楼主(2012-10-03):
0271 - 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有將BIOS電池換過.但無法進入BIOS內改正
就是按F1要進入BIOS時她都跳回0271
不讓你進入BIOS調時間.是了好幾次..很奇怪...
還是被鎖住了.但並沒有出現要輸入BIOS
密碼阿..

网友:
還可以進入作業系統嗎,如果可以進入,再更改時間與日期。

网友A:
IBM筆電有幾型只要拆了BIOS電池自動升級SuperVisor密碼..
照理說主機板已經廢了...

不過還是有的救啦...
就照以下的方法..
沒救回來別怪偶喔~

http://sodoityourself.com/hacking-ibm-thinkpad-bios-password/

网友(2012-11-02):
想不到IBM的筆電這麼鳥,還好沒買過IBM的筆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筆電有幾型只要拆了BIOS電池自動升級SuperVisor密碼..
照理說主機板已經廢了...

W大,你太厲害了,連這種資料也能找到,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