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8TR 液晶破屏 更換規格求助

楼主(2012-10-03):
小弟有一台 asus F8TRseries 液晶破屏
使用的液晶型號:B141PW03 V.1
分 辨 率:1440(RGB)X900
信号接口: LVDS (2 ch, 6-bit)

可否使用 ASUS A8J
使用的液晶型號:B141EW04 V.4
分 辨 率:1280(RGB)X800
信号接口: LVDS (1 ch, 6-bit)

二塊液晶尺寸大小一樣
也都是30PIN
如果可以相互替代使用,更換後,使用上會有什麼不同嗎?

另外請教各位先進.更換筆電液晶,
除了
1.面板尺寸.厚度.
2.接口腳數
3.面板類型(這個需要注意嗎?)

尚有什麼需要核對注意的呢?

謝謝大家的指導~~

网友A:
解析、ch數不同~~代用可能會有問題喔

网友:
不能代用  規格不同  一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析、ch數不同~~代用可能會有問題喔

感謝大家指導,
那請問,找代用品,是要
分辨率及信號接口 XCH,都一模一樣嗎?
或是還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事項

我是手賤,已找一塊A8的弄上去了
但是第一次開機,沒問題,第二次開機,就藍底白字了

又換回原來那一片,也是一樣藍底白字.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A:
藍底白字跟螢幕(面板)應該沒有直接關係

理論上你應該可以找到同型號的吧?

网友:
與藍底白字無關,跟屏線有關...動動腦,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底白字跟螢幕(面板)應該沒有直接關係

理論上你應該可以找到同型號的吧? ...

要找同型的,還要等......
我剛好有A8的現成面版零件
就手上現有的資源
拚拚湊湊成一台

不想要一直拆筆電核對
太耗費時間了,就給它試看看囉

只是下班後,有興趣拆拆弄弄
不怎麼專業,才浮上水面求助

謝謝macliu大的熱心回覆!感恩~~

网友:
所以現在您是換上不同??型號的面板~?

藍底白字就偏向電腦軟體、硬體的問題
所以實務上我們在維修,大概都會用一顆備用硬碟安裝一個乾淨的作業系統做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