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版上是否有人在玩(高清播放機)????

楼主(2012-10-04):
請教一下

小弟最近想購買
(高清播放機)

但是種類太多.不知該如何選擇~~
不知各位前輩.是否可以推薦一下
謝謝...

小弟需要的
可看(各式格式.越多越好)
可以外接(硬碟與記憶卡)
可以接(網卡與網路線)
可以看(網路影片與各種影片例如PPS與台灣網路影片)

PS:請教一下何謂(卡巴熊)???
謝謝...

网友:
可以搜尋  Android系統播放器

可看(各式格式.越多越好)
應該都能播放
可以外接(硬碟與記憶卡)
可以
可以接(網卡與網路線)
內建WIFI(USB網卡應該也能)
可以看(網路影片與各種影片例如PPS與台灣網路影片)
有網路就能看

基本上就是一台無螢幕的平板
利用家中的電視當螢幕
所以需要啥功能就安裝相關的APP即可
遊戲也能玩喔~~

PS.卡巴熊就是播放機的一種~

网友:
高清???
剛剛看到以為是有顏色的FULL HD影片,聽到高清總有些覺得怪怪的,好像是對岸用語~~
小弟不是因政治聯想,之前記得大大們討論過零件正名問題,但好像也都無法實踐,例電晶體突然跑出三極體的名稱,雖然已經知道這兩個名稱是同一個零件名稱,小弟還是比較聽得慣本國台灣用語。

网友:
我家用的是 ibit 好像是這個名字吧…
比特數位
價格在 3k 多

功能:
數位電視、數位電視FullHD
硬碟式錄影、預約錄影、即時錄影、時光平移(錄影封裝 ts )
可播放區網內的影片(rmvb mp4 mkv avi ... h264 ...)、音樂、照片
可當 nas,就是區網內的一台儲存空間啦
有一 usb slot,支援 usb stick,或是單電源供應的 usb hd,記憶卡弄台讀卡機給它用就好了

網路影片,原廠的有 你水管 你庫 … ,可以刷軔體增加更多頻道

楼主:
謝謝 OEM 前輩

小弟有考慮過 安卓系統
但是要加東加西

相對(家人)會極度反對~~~
小弟會用~~家人不會用~~
家中有一台(網樂通)
開機慢~~(會當機)
看片慢~~(有時會LAG)
所以就被丟在一旁~~~

小弟想要簡單就好~~~
叫他吃什麼就吃什麼~~~~

謝謝 Dave 前輩

有些術語~~也都是重大陸上流傳出來的~~~

小弟也不懂為何如此叫???
因為網路上~~

也是如此叫耶????

謝謝 windata 前輩指點

想請教前輩
前輩家的有型號嗎???

有何優缺點???

小弟有想過

要選IBT還是海美迪????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OEM 前輩

小弟有考慮過 安卓系統

我沒辦法比較 要 ibt 還是 海美迪…
就官方網頁來看,可能可以滿足你的需求吧
http://www.i-bt.com.tw/download.html
先去看看各家的介紹再來看我的介紹唄

我是 影視錄2
如果你不需要『數位電視』的功能,可以挑別台

優點:就那些功能,沒當過機,最大32倍快轉,有倒轉
這個部份,請你想一下有啥需求吧,不然我也是自己在喊我臨時想到的東西而已

(可透過韌體處理)缺點:
會被其它遙控制干擾而"開機"
停點復電會"開機"
內部時間會越走越快,懶得去調它,目前快20分鐘

操作介面是否難用…
對於一般手機操作上有困難者,用這類產品也很容易遇到困難
選單…階層的概念…Enter…上一層…返回…上一頁下一頁…超出一頁的內容不知道它的存在…
以上是我觀察母親大人的小小心得...srO

不知道如何解決的缺點:
USB 的洞只有一個,不能供電給吃非單電源的外接硬碟

网友A:
我建議你還是組一台HTPC來播放會比較適合,買張有HDMI的主機版,聲音跟影像可以同時傳輸(當然你的顯示設備要有支援),市面上的那種高清播放器常常會有格式上的問題,有些影片會不能播,不然就是播放會LAG,久了廠商如果不再更新韌體那台機器等於是台裝飾品,玩了那麼久的高清最後我還是選擇用電腦來播放,高階的高清播放器價位甚至已經可以組一台電腦了

网友B:
低價位的高清撥放器,千萬別買,會後悔

低價位不如用電腦看.

建議要買最低價格4500起跳...
我有好幾台@@! 從1千多 到 6千多都有...

兆X 的 中高階機種即可

緩存 CPU的速度 解碼晶片的好壞 都跟"高清" 有衝突@@!
如果只是要給老大人用遙控器操控看韓劇的話,買一台3K左右的就好了.

1XXX的千萬別買, 會後悔莫及....毛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議你還是組一台HTPC來播放會比較適合,買張有HDMI的主機版,聲音跟影像可以同時傳輸(當然你的顯示設備 ...

謝謝前輩指點

但是電腦要找到(遙控器)
有點~~
麻煩~~

這點小弟有想過~~
但在客廳放一台電腦
體機有點過大~~~

除非是一公升電腦~~
還有OS也是麻煩~~~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價位的高清撥放器,千萬別買,會後悔

低價位不如用電腦看.

小弟有看
IBT-1283與HD910
不知前輩是否有玩過???
還是有其他好的建議???

謝謝...

网友:
1 mp5 720p-1080p有些有hdmi,還能看pdf檔,當電玩 ,也才750到2000台幣
2 平板電腦有hdmi  能放1080p就好了  2300-10000台幣
3 你要是xx電視有不能說的秘密 可開啟usb影音播放器
4 1080P高解度hdmi的多媒體播放器 1000-1800台幣
5 720p多媒體播放器 600-900台幣 已出清快沒人賣
6 Android系統播放器主機很小 1800-4000台幣
7 雲端播放機 酷樂盒II O!PLAY 傻多tv 比特數位 虹果愛家 等等......牌子  1800-6000台幣
8 10-20米hdmi線接妳電腦  300-1000台幣
9 2手雲端播放機,當1080p機 800-1000台幣

雲端播放機 HTPC   小筆電  要按來按去老人不會用  (給老人用就是要簡單)
大陸牌別買,沒地址實體店家別買,東西問題多多,(有些是批不良貨來賣)出問題換帳號

卡巴熊就是某牌播放機雲端韌體,卡巴熊要另外花錢買來刷 一般買回韌體是台灣版 上海版 特別版

我以前也是笨笨買小筆電跟組一台HTPC,光小外殼 滑鼠 鍵盤就多少錢,起他就不用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指點

但是電腦要找到(遙控器)

遙控器也是有的,甚至可以做到跟播放器一樣,完全選單化
http://www.hd.club.tw/thread-46721-1-1.html

那種高清撥放器玩到最後你會發現,如果要輸出藍光1080p+DTS-HD Master/Dolby TrueHD就會出現一堆問題:次世代音效燈點不亮,無法播放,影音不同步不然就是掉字幕

网友:
"我建議你還是組一台HTPC來播放會比較適合,------,玩了那麼久的高清最後我還是選擇用電腦來播放"+1
我也如此,可換軟硬體適合各片子,不被廠商綁住.

网友:
影音壓縮技術發展很快,不論買哪種播放器都用不久,從當初的VCD到DVD、到AVI、RMVB、MP4...
速度是越來越快、解析度越來越高...

另外,光從取得影像到放入播放器這段過程,如果影片多的話也是不勝其擾,若還要經過轉檔、或燒錄的話,更是苦不堪言...

為了大容量以存放更多影像,不必經常做換片動作、為了可以很容易的新增各種解壓縮碼來省掉轉檔工作、為了免用攜帶型儲存裝置傳來傳去... 還是以HTPC最方便的。

至於遙控器... 雖然沒有現成的,不過自己做的話,還不算太難,用WII的手把、以藍芽和PC連線,再配合GLOVEPIE這套軟體,就能組成很合用的遙控器,執行後可執行程式、瀏覽網頁... 就像是無線滑鼠的功能了,除了不能打字外,實用性尚可。

网友:
雙hdmi線最省錢 內顯接電視 外顯接電腦(要打電動要夠力)  hdmi線5年後還能用
ATI有出低階雙HDMI卡 1千出台幣,你電腦不用HDMI 可不必買 HDMI接電視就好
我是用15米大陸製兩光線,用內建顯示1280X1024以上話,不夠力會輕微的雜點
台灣網速慢,被吃死死,買雲端播放機,被廠商吃死死 現在開始走2160p畫質
大陸上海3.5g手機上網1g傳輸量 只要台幣38元月費

网友:
我有買海美迪H3,個人覺得很不錯,播放使用時溫度不會很燙
卡巴熊是主要是提供自製的韌體,要鎖MAC,使用在海美迪、IBT等機台,
在卡巴熊商店賣給消費者,你可去卡巴熊網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