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TDS水質測試器的比較

楼主(2012-10-04):
水質檢測器
原理:利用導電率來估計水中無機物總溶解固體量

一些參數 測試器 A / 測試器 B

1.測定範圍:0~999 / 0~2999 ppm
測定範圍比較大的 B 適用性不錯
候就對 RO 出水而言,版主大人有提過,RO水體若測到 20ppm 就該處理了
所以範圍那麼大無用啊…

2.電池:AAA x 2 / 水銀鈕扣電池
使用 AAA 電池"好像"比 水銀電池環保

3.外型:名片型 / 筆型 測試筆
名片型的有個小水槽,可以放樣品在水槽內
筆型的前端有兩個金屬端點,直接插入水體,不需取樣

4.價錢都一樣

綜合以上我的考量,我應該是選 A 款

水質軟硬度參考表
ppm 水質狀況
0-50 軟水
50-100 一般硬度水
100-200 硬水
200-400 高度硬水
400 up 超高硬水

問題來了,什麼樣的水體測出來 TDS 可以達 2xxx 的 @@
記得 ro 業者來我家測試自來水差不多在 200~300 吧

网友A:
高雄的水搞不好就有2XXX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雄的水搞不好就有2XXXX...............

我笑的肚子好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笑的肚子好痛!

下回來高雄我泡茶給你喝,你就笑不出來了...............

雖然之前的O政府透過親家歪哥過我們的淨水場,說水質軟了不少

適合廣大鄉親飲用,但還是有相當的硬度。礦物質含量多尤其是

山區大雨後更為顯著,你問我怎麼知道的?!....我用家裡的電熱水瓶

做實驗大雨後超多茶垢漂浮於水面,茶壺也很容易積垢平時就好點

點。改天買支TDS測看看多少...

搬家之前喝人家屏東大武山下的水體,搬家後因為附近沒有可靠的

來源,所以就改喝自來水................

水質硬最顯著的就是流理台洗碗槽、洗臉面盆上,弄濕沒擦乾久了會

有硬水垢,用酸性清潔就可以恢復原有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回來高雄我泡茶給你喝,你就笑不出來了...............

雖然之前的O政府透過親家歪哥過我們的淨水場, ...

開團購可以量高雄水質 TDS 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雄的水搞不好就有2XXXX...............

那個…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分類水質狀況了

再創一個分類名詞了嗎

网友C:
很久很久以前(十幾年了),在高雄待過一陣子,初下去時,連洗澡都會皮膚過敏,過一陣子我的肌膚才習慣 XD

那時有測過,大約在 200-300 之間,現在就不太了解了。

在北部一般比較好,像在汐止區公所附近約 70 幾,永和約 40-60(看管線)。

說實在的,我還沒看過 2XXX 的 。

不過給它加些養樂多、塩巴 .. 等,可能就有了 ^_^

网友C:
突然想到,以前還有種電解器,一個兩組,由鋁棒及鐵棒組成的,內部電路很簡單,就是由 110VAC 直接整流為直流。

為什麼要兩組呢?很簡單,不同的水,可用來比較,比如說用兩個免洗杯,一個裝自來水,一個裝純水,再加以電解,看電解後水上浮的物資顏色,大約就能了解水中有什麼呢!

這個東東由於殺傷力很強,還得到自來水處的關愛,後來就比較少見了,不過還是可買得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突然想到,以前還有種電解器,一個兩組,由鋁棒及鐵棒組成的,內部電路很簡單,就是由 110VAC 直接整流為直 ...

我鄰居搞直銷還用過這招秀給我看ㄝ,我就裝白癡滿足他自己為了不起的感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鄰居搞直銷還用過這招秀給我看ㄝ,我就裝白癡滿足他自己為了不起的感覺....

其實這一招我以前在做這行時也常用的 XD

甚至,以前在做 RO 機 DEMO 時,取水、排水(一直循環)都是用一個壓克力水缸的水,甚至還在水裏面放老鼠藥,當場就這樣喝下去,帥吧!

比起第四台加墨水這些小玩意,真的是 ..

不過個人感覺,或許是種噱頭(見仁見智),但想想那些東東從哪來的?當然不能說每種都對身體不好,但若是想喝 “純水” 的話,用純水為何不會有那些物質及顏色?

再來,在純水中加上塩或養樂多,那麼就很給它 “彩色” 了,為什麼?

网友D:
在純水中加上塩或養樂多,那麼就很給它 “彩色” 了,為什麼?

會不會是電解時,金屬電極部分解離至水中
使水中金屬離子增加?
就像國中理化硫酸銅水水溶液是藍色的

另外純水中電解質太少,所以不易導電
所以電極沒啥作用,金屬離子也跑不大出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純水中加上塩或養樂多,那麼就很給它 “彩色” 了,為什麼?

會不會是電解時,金屬電極部分解離至水中

samparty,沒錯,一定要水中有東西,電解才會出現這些顏色。

換另一種說法,若沒東西,或東西不多時,呈現的效果會不同的。

所以在純水中加一些塩、養樂多,就是為了說明這點。

當初,很多業者都使用電解器來當做行銷的一種方式,但自來水處出面申明:[我們的水質都很安全的,水中一定會有一些物質,但對人體無砉]

事過境遷,我不是強調台灣的水質多爛,只是想說明官員的一種心態。住高雄的朋友,應該記得一個新聞,多年以前(應該有十年了以上了),高雄市出現了很多飲水台,一些自來水處人員及官員一起喝著飲水台上的水來作秀,過沒多久,這些飲水台都悄悄地拆了,Why?

网友E:
如果自來水廠剛處理好的水,當然水質是很棒的。。。。。

只是,這一路水道管流過來,就。。。。。。。。。

還有,有些自來水會先抽進大樓水塔或屋頂上的水槽,久了可不知道裡面會有什麼東西跑進去或泡在裡面。總之,我儘量不喝沒過濾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自來水廠剛處理好的水,當然水質是很棒的。。。。。

只是,這一路水道管流過來,就。。。。。。。。。 ...

現在應該很少見沒使用水塔的才是

最近我剛好清了三個水塔
全部都是一個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現在應該很少見沒使用水塔的才是

最近我剛好清了三個水塔

在進水處加個簡單的過濾器(不要用活性碳),就可避免這個惱人的問題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進水處加個簡單的過濾器(不要用活性碳),就可避免這個惱人的問題了 ^_^ ...

收到!

我著手在製做籃子型的過濾器
家中還有 2x 隻 10" 5um pp 濾心,拿來當陣列讓出水口直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很久很久以前(十幾年了),在高雄待過一陣子,初下去時,連洗澡都會皮膚過敏,過一陣子我的肌膚才習慣 XD

台北市文山區、大安區、新北市新店區自來水,我觀察了10幾年,
測起來數值都大約在40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北市文山區、大安區、新北市新店區自來水,我觀察了10幾年,
測起來數值都大約在40幾。 ...

這邊都是用翡翠水庫的水,所以囉 ....

楼主:
明天就到貨了
期待中…新的 ro 機和淨水器和 TDS 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