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燈管功能測試!!

楼主(2012-10-04):
收到測試儀嚕!!

暫時沒東西測先來測試燈管功能!!

使用說明!!

按說明先按下耐壓紐

在按+

燈管點亮

這隻壞的電壓值

另一隻正常的燈管電壓值約440上下

另外一組報廢的燈管

正常的燈管,電壓值

故障的燈管,電壓值明顯變高

目前僅簡單測試這台測試儀的測燈管功能,

我的示波器變壓器應該能用它來檢測看看!!

网友:
我的還沒收到.不能玩

楼主:
整體看來還好!!但是質感欠佳!!

拆下外部的保護膠套,機體背蓋的塑膠看起來就不優,雜質多、毛邊多

顏色就看的出來明顯有參雜到其他雜質,還好不影響功能,

就目前看到的功能來說這個價位算可以接受的了,外表就馬馬虎虎不要太在意嚕,

若是連外表都很講究,可能這個價位就找不到了???

网友A:
看外在功能,也要了解內部結構啊,了解我的意思嗎? 嘿!嘿!

网友:
看起來吃飯工具還是要有,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在功能,也要了解內部結構啊,了解我的意思嗎? 嘿!嘿!

我還沒空分解它!!

不知道內部如何!!

還有哪位大大已經把它支解處理了!!

露個腸子來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還沒空分解它!!

不知道內部如何!!

知道我買兩台的原因嗎?

拆一台萬一有個 “三長兩短” 還有一台可用啊!

不過我還沒拿到手!

楼主:
我只有一台???  @@!!

準備讓它躺棺材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我買兩台的原因嗎?

拆一台萬一有個 “三長兩短” 還有一台可用啊!

那就要等C大給大家好建議!!補焊還是更換耐壓的電容或IC~

楼主:
網站上對燈管測試功能的注釋

BR886A背光灯管的测试不是要求达到正常亮度来设计的,大家应该知道,背光灯管(CCFL)属冷阴极荧光灯,是高电压激发,当电压还没有达到启动电压时,灯管呈兆欧级阻抗,一旦达到启动值(1000V-1800VAC,视灯管长度),灯管内部发生电离放电,产生电流,随着电流的增加,灯管两端电压下降,此时CCFL灯管的伏安特性与齐纳二极管十分相似呈电阻负载特性。所以,冷阴极荧光灯触发点亮后,在电路中必须有限流装置,使灯管工作在-个恒亮的电流值上,否则,电流过大会烧毁灯管,电流过小点亮又难以维持稳定。所以BR886A的设计测CCFL灯管则是刚好达到触发点亮灯管的临界电流值上下,还没有进入恒亮的电流区值,这时灯管不是很亮的,在这个状态下对荧光粉老化的灯管较敏感,之所以就有从1到20挡调整,使得每一长度的灯管都能调到临界点亮值,例如:默认值是15档的表一开机可点亮1米长的灯管,在点亮后按减键调到灯灭档或调到3档(有些3档也不灭但很暗了),然后等自动关闭后再重新启动测试按键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的值是亮不起来了,再往上按比如13挡可以全点亮,在灭(或很暗)的档与刚点亮的档之间就可以比较出灯管的活跃性。如果设计有足够的功率未曾不可,不过进入恒亮区工作电流后就算荧光粉老化的灯管也反映不出来了。所以BR886A这样的亮度不是表的问题,这是满足维修的设计方案,不是照明的设计方案,请师傅们充分了解后确对你有帮助的再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在功能,也要了解內部結構啊,了解我的意思嗎? 嘿!嘿!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88-1-1.html

拆了拆了!!  參考參考!!

可是重要IC零件都磨掉型號了????

网友:
楼主辛苦!这个仪器还是挺给力的,价格也不高。测试CCFL挺方便也很直观(有数据)。我平时是直接用一块高压板进行测试的,电源用的是带电流指示的维修电源,不好的管子肉眼观察也很清楚的,再则可以直读工作电流,也很直观。

网友:
請問這測試是幾吋的燈管(正常還是寬螢幕)或是長度??

楼主:
這次測的是19吋的燈管,約40CM的!!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圖文並茂  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