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一下我這顆AT2005B是不是掛了

楼主(2012-10-04):
待機電壓

待機電壓

待機電壓

REM本來有5.多V檢查零件後不見了

网友:
REM本來就應該是LOW;請參考各接腳說明:

网友A:
1.可先參考 playx 大作
ATX電源新型專用控制芯片AT2005B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12-1-1.html

2.除了檢查零件, 還有做什麼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先參考 playx 大作
ATX電源新型專用控制芯片AT2005B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12-1-1.html

是的感謝提供訊息
正在研究中
還要做什麼動作?可能那堂翹課了真是對不起
給訊號嗎~還是給他籌勞

楼主:
RE: [求助]請問一下我這顆AT2005B是不是掛了[已解決]

感謝大家問題已解決

网友B:
以後若有相同機器或相同板子的問題,請在同一個版子詢問就好,以免開太多版太亂了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後若有相同機器或相同板子的問題,請在同一個版子詢問就好,以免開太多版太亂了 ... 謝謝. ...

是的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