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幫忙推薦 可程式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2-10-05):
想買一台 可程式電源供應器
就是可調電壓電流的

目前只知道 GW 品牌

可以幫忙推薦嗎

謝謝。

网友:
Agilent E3646A HP E3615A 60W雙路輸出電源,雙路8V,3A或20V,1.5A
主要特性與技術指標
額定輸出(0°C至40°C),2路輸出

    量程1:0至8 V / 3 A
    量程2:0至20 V / 1.5 A

編程精度(25°C ±5°C),±(%輸出 + 偏置)

    電壓:<0.05% + 10 mV(對於E3646/47/48/49A的輸出2:<0.1% + 25 mV)
    電流:<0.2% + 10 mA

紋波和噪聲(20 Hz至20 MHz)

    正常模式電壓:<5 mVpp / 0.5 mVrms
    正常模式電流:<4 mArms
    共模電流:<1.5 uArms

讀回精度(25°C ±5°C),±(%輸出 + 偏置)

    電壓:<0.05% + 5 mV(對於E3646/47/48/49A的輸出2:<0.1% + 25 mV)
    電流:<0.15% + 5 mA(對於E3646/47/48/49A的輸出2:<0.15% + 10 mA)

看這台合不合你使用,因你沒有說規格

网友:
不知道 LZ 為何要用到這種儀器?有什麼特殊理由願和大家分享一下嗎?

^_^

楼主:
1.變壓器就不用每種規格都買
2.螢幕查修可以調電壓跟電流去測試
3.拿來充電瓶也挺不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變壓器就不用每種規格都買
2.螢幕查修可以調電壓跟電流去測試
3.拿來充電瓶也挺不錯的 ...

照這種需求,用一般的 DC Power Supply 就可以了啊,幾千元就可買到很好的了。

你原先所說的那種可程式電源供應器,大多是實驗室在使用的,需要精密的數據控制,想當然耳,價格很貴的 ^_^

网友A:
AMREL LPS-305 沒屋頂拍賣編號 21008296391584,
目前使用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REL LPS-305 沒屋頂拍賣編號 21008296391584,
目前使用中.

這台看來不錯!!

可惜輸出電流小了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15-1-1.html

我現在用這台,

30V3A雙輸出,最高可以輸出60V 6A  很好用了!!

雖然是2手貨,整理一下,跟新的差沒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看來不錯!!

可惜輸出電流小了點!!

我有一台指針式 60V/3A 培的(串起來可到 120 VDC),真的很耐操!

這類儀器即使是中古的,我想整理一下,用個十年應該沒有問題,同時以前的用料是現在比不上的。

网友:
和cremaker大的想法一樣,一般電腦的電源供應器,其實在修螢幕上來說,如果只是要電源去接通測些東西還可行,像點燈管用一般電腦的電源再接高壓板去點就很好用了,安培數大的也只有電腦的電源供應器,一般實驗室用的,電源供應器,是為了限制電流,和調整電流做測試,不過一般來說有2種,一種是電子式,另一種是傳統的,傳統的內有大顆變壓器很重,但是耐用,我比較喜歡用電子式的,因為輕而且也比較小台,不過我的習慣是如果功率小只是接了接電源的小實驗,其實自己作一個實驗用的電源也不錯,不過不能輸出大電流,用7815之類的線性IC去組出來,其實也滿容易的,就算燒了成本也低,不然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直接測試也可以,短路的話其實電源供應器也有短路保護,主要只是可不可調整電壓和電流的問題,實驗的話比較需要可調的,其他時候大概也沒什差異。

网友:
可以考慮中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