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實例分享] 鐵捲門的剎車線圈

楼主(2012-10-05):
從燒毀.....徵求......求助.....自己動手做.....已經過了將近10天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36-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4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39-1-1.html

終於把燒毀的剎車線圈重新繞製好了......測量阻值為22.5歐姆......

那這幾天怎麼開關門呢??......
相信大部分的人遇到這種狀況...都會急著當天找"師傅".......當天處理好才對!!!...
我以前也是這樣.........所以花了很多"冤旺錢"........
(一旦修好....師傅說3千就3千.....說5千就5千......沒得討價還價.........)
小弟就這次的經驗分享給大家....(當一次慢郎中.......省了不少$$$)
因為這次的狀況是"剎車線圈燒毀"....馬達和其他部位都正常....
所以在剎車拉桿上綁上一條繩子就OK了!!!!.....
開門時........先把繩子往下拉(剎車鬆開).....按遙控器往上.....全開到定位.....鬆開繩子......剎車定位
關門時........把繩子往下拉....要控制鐵門下降速度....一緊一鬆.....分成幾次....讓鐵門緩緩下降到定位
若是故障情形是馬達不能動.......那往上時....只能慢慢的拉"鐵鍊".....讓鐵門往上捲.......

接下來就準備將剎車線圈裝回原來的地方.....
在此順便一提..........線圈的測試過程........
在這幾天當中順便測試.........開門時.....大約32~35秒.......關門時.........大約28~32秒
所以裝上之前先通電測試線圈.....約60秒左右....反覆測試了幾次......
發現線圈沒有昇溫.....這樣線圈大概就不會燒毀了吧???(我也不確定)

一切就定位.....通電測試.......結果發現拉力不夠.......無法將剎車裝置放鬆......
看了一下構造......著手調整剎車鬆緊度.......結果還是不行!!!......

這時感覺到電磁開關有異聲.好像無法完全吸附.(電流有問題).....
就把電火布全部拆掉........發現有幾條線都快斷了(紅色圈圈).........
心裡暗爽!!!!......應該找到毛病了吧......

趕緊拿出"稼私"......絕緣壓著端子和壓線鉗......重新接線....
這是我在"痞酷"學到的"精髓".....以前的話.....線剝長一點....繞一繞就鎖上去了!!!!....

挖哩勒!!!.....還是無法完全正常動作!!!..........
10次會出現1~~2次......電磁鐵無法完全吸附的情形......
原因出在哪???.....新的線圈比舊的少了4~~5公克.......電磁鐵的吸力變弱了!!!!.......
這下只好慢慢來調整"剎車鬆緊度".....過程約花了20幾分鐘........
調太緊.......吸力不夠.......剎車無法鬆開.....馬達不轉......線圈可能再次燒毀.....
調太鬆.......吸力夠....但是轉換的角度不夠大....也無法將剎車裝置完全鬆開....
馬達轉動時...會發出卡卡的聲音.....怕會造成電流過大....線圈可能不保.....
(因為左邊那片紅單色鐵片是焊死的.....所以無法很清楚的表達出來.....)

皇天不負苦心人!!!.....最後還是給我搞好了!!!!......

鎖上後蓋......電磁開關的電線部分稍微給他用電火布包紮一下........收工!!!......

維修心得

以往修理家中鐵捲門時,往往都是多則半天,少則幾小時,這次拖了將近10天
一來是找不到零件可換,不知哪兒有繞線圈的商家
二來是想藉這次的機會來,來考驗自己的能力,順便學點經驗,分享給大家
奉勸沒有經驗的痞友,還是找熟識的師傅來維修,才不會被敲竹槓
這口鐵門,每天都是我在開開關關,而且略懂一些原理,才會拖了這些天
有把握能修好(時間長短),但也只能利用工作空檔,邊做邊拍照(貼圖分享)
實作心得....提供大家參考.....請各位大大不吝賜教.........

网友A:
那個自己繞的線圈會不會吸力不夠?要不要再折騰一下,再繞一次,圈數給它多一些,按理來說說,吸力會大些。

不過第一次處女作能有這樣的成績,不是普通的帥吔 ^_^

网友:
不錯ㄚ~
滿利害的自己繞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自己繞的線圈會不會吸力不夠?要不要再折騰一下,再繞一次,圈數給它多一些,按理來說說,吸力會大些。 ...

cremaker版主您好

之前要重繞線圈時,macliu版主就曾提醒小弟說,線徑和重量必須相同
但因小弟手中只有一個線徑相同.重量少了約4~5公克的...就先給他撩落去了.......
想說不夠力道的話.再來加繞漆包線......但是功夫太差......
光是繞完這些漆包線....差一點就塞不進原來的鐵芯....還用電火布包緊....勉強給它塞進去!!!!....

其實,在測試的當中,小弟曾一度想放棄,打算拆掉重繞.........比照原來的重量重新再繞一次!!!......
手中有粗一點的漆包線.但是不懂"變壓器"的原理.不知該如何更改(只會依樣畫葫蘆!!)
或許等我找到相同線徑的漆包線(不知哪裡可買到??).....我一定會拆下重繞(我也是很龜毛的!!!)

再次感謝您的鼓勵!!!(威望+好文)..讓我信心大增!!!!

网友B:
若是能把繞線圈的過程分享一下,一定會更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能把繞線圈的過程分享一下,一定會更好 ...

scottwang版主您好

繞線圈的過程,在下列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3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版主您好

繞線圈的過程,在下列這一篇!!!.....

我知道那幾篇,不過還沒詳看,剛剛先大概看了繞線的部份,想不到你這次的經驗那麼精彩.
這個真的展現了DIY的精神極致啊.

网友C:
讚....
你的漆包線知道幾號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讚....
你的漆包線知道幾號的嗎?

macliu 版主您好

小弟不知道是幾號的....大概量了一下....約0.35mm的
晚一點再拍照貼圖.....請版主幫小弟確認一下.....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C:
下次有出去在幫你看看0.35mm漆包線一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有出去在幫你看看0.35mm漆包線一卷多少~~

macliu 版主您好

小弟用螺米士(游標卡尺)量得約0.3~~0.4mm之間

再用下列工具(不知學名)測量所得的數據是......0.38mm
(可測0~~25mm........每格0.01mm)

上網找不到直徑0.38mm的漆包線是屬於幾號線
整捲的重量為....87公克(含那個厚紙板)
請macliu版主指點指點一小弟.....謝謝您

那就有勞macliu版主大大幫小弟看看囉!!!.....

网友C:
以上兩種工具我都不會看~~哈
(因為我自己的游標卡尺是數位顯示)

我知道零件行有賣小軸裝得,剛剛看一下應該是200克左右
又看到樓下這鏈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213479297#auc

參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上兩種工具我都不會看~~哈
(因為我自己的游標卡尺是數位顯示)

謝謝macliu版主......小弟這就去詢問看看有沒有此規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macliu 版主您好

小弟用螺米士(游標卡尺)量得約0.3~~0.4mm之間

游標尺,小妹從照片看到的是0.4mm

另外那個通常我們是叫做「麥克婁」,叫做「外徑測微器」、又或稱「分厘卡尺」,顧名,專用來測量物品外徑。從照片中讀值約是0.37mm左右,多一點點。看起來還不到0.38。

通常很少會有人買這種量具勒!arthur0518大您從事的行業有用到這樣的工具啊?

网友C:
他的漆包線應該是0.35的

网友E:
材料商有單賣線圏,還有單換線圈有時候還修不好,因為矽鋼片磁飽和的問題,整個買也有,比較貴

网友F:
引用 楼主:
macliu 版主您好

小弟用螺米士(游標卡尺)量得約0.3~~0.4mm之間

arthur0518 大:看到游標卡尺我下一跳.友人送我一支.說這游標卡(很準)一支要1千至2千(本來要買100至200的)板大你是在作精密的工作嗎.友人是作精密的工作.一般應該不會用這麼好.還有請問漆包線除了線徑.好像是線圈的圈數.板大你.......這樣不會有問題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游標尺,小妹從照片看到的是0.4mm

另外那個通常我們是叫做「麥克婁」,叫做「外徑測微器」、又或稱「分 ...

晴兒大大您好

小弟只是個"土炮半桶獅"....都是自己亂搞的...沒跟過師傅.....

請教您!!...根據您所說的...."照片看到的是0.4mm"
是不是因為從游標尺下方數據..標"4"的地方剛好有對到上方直線....所以是0.4mm的??
我家有一個小型鐵工廠.所以有一些雜七雜八的怪傢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晴兒大大您好

小弟只是個"土炮半桶獅"....都是自己亂搞的...沒跟過師傅.....

啊!忘了精度這回事,前面游標尺看到的讀值那就會不一樣了,通常是1/20mm,副尺看到對準的刻度在4,4/20 = 0.2,所以再對照主尺,合起來讀值就會是0.2mm了;那如果是1/10mm,那就會是0.4mm了,前面看到您說每格0.01mm,所以應該是1/10mm的了。

原來如此,想說,一般很少人會去準備那支分厘卡尺,通常在做精密加工比較會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漆包線應該是0.35的

macliu版主您好

根據您所提供的網站詢問之後.....線徑0.4mm.重量200公克的漆包線...售價350元(含運)
小弟幾經思考之後.....覺得目前的重點是.....我線繞得不夠扎實...需要重繞
目前繞的鼓鼓的...已沒有空間再加漆包線....怕會塞不進去...我想再加繞4~~5公克應該就可以改善狀況了
假如我用接線方式的話!!....焊接的地方用熱縮套管包起來....這樣可以嗎??
我有再找到一捲..線徑0.5mm.重量150公克的漆包線.....不知可不可以替代??
這個也是從微波爐內拆下的風扇線圈(接AC110V的)
該買則買..能省當省...有現成的東西.能拿來再次利用.....那是最好不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商有單賣線圏,還有單換線圈有時候還修不好,因為矽鋼片磁飽和的問題,整個買也有,比較貴 ...

uf0122大大您好

這顆馬達已有20幾年了....詢問之後...已找不到整組零件可替換!!!....
不然的話...小弟早就買整組替換....就算要價1~2千....也划算....
用時間和金錢來換算......整組買新的....安全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忘了精度這回事,前面游標尺看到的讀值那就會不一樣了,通常是1/20mm,副尺看到對準的刻度在4,4/20  ...

晴兒大大您好

小弟聽得有點"霧剎剎"??

游標卡尺的副尺最後面有標示::0.05mm....
副尺看到對準的刻度在4.....那量得的數據不就是0.2mm了嗎??

"前面看到您說每格0.01mm"....這個是那支分厘卡尺上面的標示!!!
麻煩您再指點指點一下小弟......麻煩您了.....謝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macliu版主您好

根據您所提供的網站詢問之後.....線徑0.4mm.重量200公克的漆包線...售價350元(含運)

arthur0518大大:

補接長度,線頭留在外面,(因為太胖了),(要套絕緣套管)當無用的中間抽頭,繼續順繞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thur0518 大:看到游標卡尺我下一跳.友人送我一支.說這游標卡(很準)一支要1千至2千(本來要買100至200的) ...

鄧大您好

據我所知.這支游標卡尺應該不便宜!!!......我老爸的工具都不便宜.....習慣用日製工具
我都只是拿來量.....鑽尾.鐵板.壓克力厚度.等等..........

我所用的漆包線...都是從微波爐的風扇拆下來的....原本就是接AC110V的
整顆拆下.....全部盤過....應該可以用.....只差在電磁力的大小而已(我自己猜的!!!!)
應該不會燒毀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晴兒大大您好

小弟聽得有點"霧剎剎"??

呃.....我自己也越講越花了。

簡單說,直讀就是了。主刻度裡面,還不到1mm,所以介於0mm~1mm之間,再來看副尺,找出刻度直接對準主尺刻度的,看到的是4,所以直接讀值,0.4mm,這樣就好了。就不用麻煩的去算了。

加上後面有用分厘卡尺量過,就算會有誤差,也不會太大,所以很容易知道自己從游標尺讀值出來的有沒有錯。

网友E:
arthur0518大大您好  google 中翎實業社

楼主:
引用 网友G:
arthur0518大大:

補接長度,線頭留在外面,(因為太胖了),(要套絕緣套管)當無用的中間抽頭,繼續順繞 ...

lkkseemi大大您好

您這個主意真棒!!!......小弟就是沒想到這招!!!!......

要不然...如果從補接的地方出問題的話........真的就慘了!!!...

謝謝您所提供的"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我自己也越講越花了。

簡單說,直讀就是了。主刻度裡面,還不到1mm,所以介於0mm~1mm之間,再來 ...

晴兒大大您好

簡單明瞭!!!.....這樣小弟就懂了!!!......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arthur0518大大您好  google 中翎實業社

uf0122大大您好

您真的很厲害!!!....佩服佩服!!!!!....
不僅幫小弟找到這商家....連"位置"都那麼靠近!!!.....莫非您有"通天眼".......
小弟明天就前往這商家詢問看看......昨天才發現這鐵捲門的馬達竟然是"東元"的.....而非"添誠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晴兒大大您好

小弟聽得有點"霧剎剎"??

傻傻的喵 乙級數值控制車床工 給你解釋一下
1上面那支叫" 游標卡尺" 精度0.05mm 依照上面的拍攝 副尺1格0.05mm
  所以3跟4中間那條線對到主尺上面的線就是0.35mm
2 下面那支叫 "外徑分厘卡" 精度0.01mm 一格就是0.01mm 依我的見解應該要調一下了
主尺一格是0.5mm 副尺轉一圈剛好50格 現在是在37-38之間所以是0.37多mm
不過主尺不應該看到那0.5mm 的線,當副尺在49-0時才會和主尺的0.5對到

网友E:
鐵捲門馬達品牌 添誠牌(分正東元馬達及自有品牌) 安全牌(正東元馬達) 璉誠牌(大同馬達) 佑享牌 極品牌 金山牌 新大和牌(耐力牌 盈機牌)  萬盛牌 新菱牌 大盛牌 新豐牌 正東元牌 日本原裝機 亞歌牌 舊式皮帶型四角機 早期跑鋼索捲揚機 只有馬達上面有(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一字不差 才是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做出來的馬達交貨給品牌廠商再組裝成品牌機出售 所以請別說我家捲門馬達是東元的 當然 並不是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的馬達一定最好,主要還是要看門重有無配好,水平有無準確,軌導是否定位正確,都會影响一口門的使用壽命。

网友I:
有一個問題!! 可能要回歸到開頭喔!!
線圈為何要分 110V  220V 這兩個線圈 電阻應該差一倍吧!! 110 的線圈加上220V電壓 電流會增加磁力會加強但是會燒毀,220線圈 加上110V電壓會如何?
線圈繞越多就越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傻傻的喵 乙級數值控制車床工 給你解釋一下
1上面那支叫" 游標卡尺" 精度0.05mm 依照上面的拍攝 副尺1格0 ...

傻傻的喵大大您好

感謝您這麼詳細的解說.......小弟更懂了一些!!!.......

游標卡尺::大致上已了解如何使用..如何判讀數據.....

外徑分厘卡::請問您!!...要如何調整精準度??....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鐵捲門馬達品牌 添誠牌(分正東元馬達及自有品牌) 安全牌(正東元馬達) 璉誠牌(大同馬達) 佑享牌 極品牌 金山 ...

uf0122大大您好

您對這方面真內行!!!.....想必是箇中高手......小弟非維修業者.....口誤之處.....尚請見諒!!!.....

我是因為看到馬達的"銘牌"上掛"東元.....而後蓋打著"添誠".......才會不解!!!...(不知有分正東元馬達及自有品牌)

您說的很有道理!!!....

主要還是要看門重有無配好,水平有無準確,軌導是否定位正確,都會影响一口門的使用壽命。

感謝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一個問題!! 可能要回歸到開頭喔!!
線圈為何要分 110V  220V 這兩個線圈 電阻應該差一倍吧!! 110 的線圈 ...

阿乾兄您好

您是指30#那張圖........電壓有110V和220V的差別嗎??

這顆馬達可接AC110V和220V的......但是線圈的接法不同....銘牌上有註明

這口鐵門原本就接AC110V.......電磁開關和剎車線圈應該也都是適用AC110V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傻傻的喵大大您好

感謝您這麼詳細的解說.......小弟更懂了一些!!!.......

你好: 拍了幾張照片不知道能不能幫的上忙
外徑分厘卡0-25mm的校正就是將它轉到底歸零,當然要先將接觸面擦乾淨
而25-50mm 或是以上的就需要標準棒或是精密級塊規或是其他校正器了
回到正題0-25mm的如果轉到底不要用力喔後面脊輪聽到三聲為基準
這時如果副尺的0刻度未在主尺的中間線那就要校正了
如果要全部拆開呢 這有張照片
拆掉後面脊輪再用板手轉開副尺你會發現
裡面就是一支精密螺牙如果生鏽了彎了那就報廢了
這樣不知道對你有沒有幫助
-----------------------------------------
傻傻的喵 小叮嚀
如果不使用 請將量具擦拭乾淨不要有油污水漬
如要上油也必須是精密量具用油
當然你不會像在學校實驗室要用鹿皮和高級鯨魚油來擦
請不要將量具轉到底讓接觸面密合,聽說這樣會增加生鏽機會好像不合邏輯
阿災 學校就這樣學,出來到外面哪家工廠有在注意這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拍了幾張照片不知道能不能幫的上忙

外徑分厘卡0-25mm的校正就是將它轉到底歸零,當然要先將接觸面 ...

傻傻的喵大大您好

謝謝您花了這麼多的時間拍照.來指導小弟

小弟手邊沒有標準校正棒.....只有調整板手

使用時.都是轉動脊輪.出現聲音就停了(現在知道....聽到三聲為基準)
這兩天邊看文章邊玩外徑分厘卡.發現精準度好像沒有跑掉!!!...

歸零時(副尺對零)...是對準主尺(零點)線的後面

調到0.5mm時....也是對準主尺(零點五)線的後面

所以小弟認為....是否原廠本來就是設定這樣子.....
以線的後面為基準.....比較方便看(判讀)???.....
(其實是小弟不敢亂拆......怕拆了裝不回來....精準度反而跑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傻傻的喵大大您好

謝謝您花了這麼多的時間拍照.來指導小弟

你的外徑分厘卡看起來應該是準的
0-25mm 不用校正棒,標準校正棒是25-50以上才需要
因為轉到底也碰不到鉆座阿,外徑分厘卡每25mm一支
內徑分厘卡就不是0開始了喔,內徑分厘卡是5-25mm開始
又有三點式的內徑分厘卡就要從25mm開始了
只是奇怪你的頭部鉆座好像跟人家的不一樣說不一定是用來量牙的
還是我看角度的問題一般的都是鉆座平的你這隻看起來左邊的是堆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外徑分厘卡看起來應該是準的
0-25mm 不用校正棒,標準校正棒是25-50以上才需要
因為轉到底也碰不到鉆 ...

傻傻的喵大大您好

小弟這支外徑分厘卡頭部鉆座是"半圓形"的沒錯!!!...(左邊的)
坦白說.我不是很懂.我只是知道"這支"可以測量到0.01mm的範圍
至於真正的用途......我並不是很了解.....大大您是專業的行家
能否麻煩告知小弟...."這支"的專業用途是用在哪??正確用法??
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傻傻的喵大大您好

小弟這支外徑分厘卡頭部鉆座是"半圓形"的沒錯!!!...(左邊的)

ㄏㄏ 專業不敢當
分厘卡的鉆坐是可以替換的
左邊的是一個獨立的,通常前面有一段是熱處理過你看起來會黑黑的
右邊的我說過了就是一支精密的螺絲,也是可以替換的不同用途可以替換不同形狀,就像烙鐵頭也有不同形狀
量平面的物品就是平面的,如果你要量的是牙那就有符合牙型牙規格的鉆座
像你說這隻左邊是半圓型的那可能拿來量有弧度的(一邊喔)
所以你拿這個來量漆包線可能要靠功力了,要是平面的接觸面積相對比較大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