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29PT5026平面電視 電源打開就自動關掉

楼主(2012-10-05):
中秋回老家烤肉電視壞掉,philips 29PT5026 開機就自動關機!!
遙控開後待機燈紅燈息滅,電視開起來,但馬上電視自動關掉,只是待機燈沒亮。
要開好多次才開的起來。一開始馬上關,再來幾分鐘關,開個10幾分才能看。

沒帶工具回來,不知道虛焊還是繼電器、水平電晶體、電源濾波電容哪個壞!?

只好去雜貨店買隻克難焊槍焊錫,補焊後狀況依舊
不知道什麼零件壞,這星期回去再買回去換。

電源濾波電容很大顆330uF 450V
繼電器12v的
水平晶體好像philips的

之前有找原廠來修過同樣問題800元
不過沒多久就又一樣了!
而且我拆開來就看到他動過哪。因為他背版塑膠沒拆直接用斜口鉗把塑膠剪掉

他剪的位置是FBT下緣的位子
會不會他只是補焊而已?

我回家該怎麼修呢?
這狀況有點像電視通病。

之前修過家裡32吋液晶。結果是電源板爆電容換上就正常了。

CRT電視不知從何下手?

楼主:
今天又回老家,有帶了工具跟幾個主要零件。
原來主要是水平電晶體BE極短路雙向導通了
之前壞過一次,原廠有來修過800元,不知道是不是換原型號還是代用的,沒多久就又壞了(也有可能是沒補焊電路版)
這顆是Bu4508Dx
不過我今天只有買BU4525AX 跟BU2525AF
以前印象中飛利浦的水平晶體D的跟A的好像不一樣,實在年代有點久忘了,還是請教一下再換比較保險
我也同時在google 找資料了

印象中好像D的是有阻尼的... 我看電路圖也有Rbe, AF跟AX的沒有,好像不能換。白弄,又要等下一次回來再買零件

楼主:
BU4508DX 硅NPN 1500V/800V 8A 45W 0.48μS 帶阻尼
BU4525AX NPN 1500v/800v 12A 45W
BU2525AF NPN 1500v/800v 12A 45W

殘念呀

网友:
找到問題了嗎???

這種故障大多是短路!!

楼主:
零件帶錯了,沒辦法換上
等等要找電話簿看附近有沒有修電視的
調一顆
南投草屯附近應該沒電子材料行

楼主:
剛去草屯買了兩顆 C5296
原來含阻尼的量起來就是這樣
我誤會他壞掉了。。。。。。。

网友:
會不會附近電容也有問題
   才會導致自動保護

楼主:
嗯,我有拆了幾顆量,因為不懂電路,比較難修。
我後來換了電源電路濾波電容(原330μF,剩300μF) 跟一顆FBT旁的470μF 16V 剩330μF
然後BU4508DX換了2SC5296
換了這三樣,結果還是一樣,打開後自動關(但待機燈沒亮)
要多開幾次才會正常。

我也覺的這種要多開幾次就正常的是不是電容問題
但比較大顆的我都量過了,不知道是不是小顆的有問題。
我今天也沒帶電容回去,找到470μF剩330μF 我找遍家裡電子版,後來拆一台DVD播放機才找到470μF16V
之前有找人來修過一次,沒多久就又壞也不知他換了什麼。只知道他剪了FBT電路板後面的塑膠。
就是470μF 的位子那邊,那邊還有一個小顆的,我沒拆來測

网友:
告訴您查方向錯誤...在電路板上BE腳是相通的..首先您要有維修CRT的概念..檢測方向:
1.量B+是否正常..約115~140V(視廠牌不同而異)
2.將水平晶體C腳開路..是否會開機.B+是否正常..若能開機.表示FBT不良

楼主:
有可能喔。他上次剪掉的位置是fbt的位置
我有注意看那顆還算蠻新的
壞FBT的話直接再找人修好了,上次修800 感覺還可以不會很貴,只是沒多久又壞了
因為這次中秋回去後,可能還要1個月才會再回家

其實現在也還能看,只是要開比較多次

网友:
注意電源二次B+ 115V的電容c2561 容量不足{47uf/16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喔。他上次剪掉的位置是fbt的位置
我有注意看那顆還算蠻新的
壞FBT的話直接再找人修好了,上次修800  ...

如果開比較多次.還能開機就不是後級出問題..應該出在電源穩壓部份..穩壓IC先換看看..在中間有多隻腳IC包悍跟
503振盪不良.也會如此..在告訴您上次有叫公司來維修收800元.絕對不是換FBT..你圖片的FBT看起來蠻舊的.應該沒換過!

网友:
看來要全面補焊一下再說了!!

楼主:
謝謝各位,可否把可能壞的零件型號跟我說一下,比如穩壓ic或震盪等
47uF 160v 我回去再拆下量看看

我下次回家再買回去換看看

另外補焊的部份我拆了三次都有做巡視加補焊
因為怕補焊時粗心大意把不該連的點短路,所以我巡的很仔細。

上次修800 看起來沒做補焊動作
上次的症狀也是這樣。
好像修沒超過一年

网友:
把機版抽出來..在右側電源部分拍照PO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