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電容檔功能測試!!配合維修ACER 915M08-G主機板
火..

楼主(2012-10-05):
家電測試儀 BR886A 電容檔功能測試!!

測量正常的電容!!

1000u/6.3V

^電容的等效容量

^阻抗值

^UT61E對照的容值

1800u/6.3V

^電容的等效容量

^阻抗值

^UT61E對照的容值

測試自爆的電容1

^1000u只剩下85u

^容抗值

^UT61E容值測量對照

測試自爆的電容2

^1000u剩下99u

^容抗值

^UT61E容值測量對照

本次配合維修的主機板

ACER 915M08-G

故障狀況,不開機,目視CPU旁電容嚴重故障

^故障的電容  1800u/6.3V

^故障的電容  1000u6.3V

在線測量 1000u6.3V的電容

^電容值

^容抗值

^板上的位置

^UT61E測量的容值對照

^測試器測量的容值

^測試器測量的容抗

在線測量1800u/6.3V的電容

^電容值

^容抗值

^板上的位置

^UT61E測量的容值對照  上2張為測量時UT61E交替顯示的畫面

^測試器測量的容值

^測試器測量的容抗

更換電容之後的測試

1000u/6.3V電容的測量

^電容值

^容抗值

1800u/6.3V電容的測試

^電容值

^容抗值

上電測試

^主機板上電全貌

正常開機了!!

^更換電容後的開機畫面!!

网友A:
你很用心的貼文,不過在文字的標示上到底是與上圖或下圖是在一起的,常讓人搞不清楚,實在有些可惜,你可以用這些符號▲△▼▽,讓人不必再動腦.

請參考一下以前的貼文 - 高壓板和4支17" CCFL燈管,可調燈光亮度照明用的燈具.

网友:
好文,若再加修改一下,更容易了解.

楼主:
這個問題我會改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很用心的貼文,不過在文字的標示上到底是與上圖或下圖是在一起的,常讓人搞不清楚,實在有些可惜,你可以用這 ...

這樣修改後,比較好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問題我會改進!!

謝謝…辛苦了…

看到這篇…有故障前的量測及維修換新品後的量測……尤其是直接在板上測修的數據比較,真的很捧 !

网友:
在線測量的數值還是看得一頭霧水     沒有慧根啊

但是,樓主量得很用心

网友:
超棒的在線測試
手好癢阿!!我還在等ㄟ,東西還在路上....

楼主:
我又多補了幾張用UT61E及測試器對照用的圖!!

网友:
曾經遇過電容外觀沒有爆,而且電容表量的時候,1000μ的電容量起來大約在980μ,用三用表量充放電也正常,但就是不能用,不知道用此電表,量容抗和阻質能不能量出故障?

這台電表的功能好像比較好用,愈看愈不錯,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量容抗和阻質能不能量出故障?
這個我也想要知道
不過阻抗過高應該是故障才對

楼主:
根據這次實測的結果,在線容抗正常多在0.5以下

單測正常電容容抗在1歐上下,最小的值約在0.5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辛苦了…

看到這篇…有故障前的量測及維修換新品後的量測……尤其是直接在板上測修的數據比較,真 ...

蘇飛大!!

這次好像沒看到你跟團ㄝ!!!

還是你的儀器更先進,PO出來聞香一下吧!!

楼主:
注意事項:

說明書中有特別註明,測量電容時不可在通電狀況下(在線測試),要用儀器所附帶夾頭測量

過長的線會影響測試值,也不能放在有訊號干擾的地方使用,測量前要先把電容放電(含在線測試)

,否則會將儀器燒毀!!

要特別注意!!

网友:
還沒到手 不過電容要怎麼測試呢
沒看到機械的下半部 紅黑棒要插哪
第一章圖最後哪個是不是缺字阿

楼主:
說明書上有寫測試時所使用的孔位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32-1-1.html

說明書!!

网友C:
1000uf ,一台測909,一台測953
1800uf ,一台測1580,一台測1667
誰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蘇飛大!!

這次好像沒看到你跟團ㄝ!!!

蘇飛大哥是不用儀器的.用看的就知道那裡故障.儀器......沒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修改後,比較好了吧!!

這樣我是看得懂了,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
許多人都想看你的貼文,我也是其中之一,別讓你的辛苦打折了,加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uf ,一台測909,一台測953
1800uf ,一台測1580,一台測1667
誰準?

這個無關準不準了!!

因為都是在電容器容許的誤差值20%以內的數據

再加上測量儀器的誤差值,相較之下會有比較大的數據差

也是正常的!!

若是測量電阻,儀器本身的誤差值比較低,相比較的準確度就會比較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我是看得懂了,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
許多人都想看你的貼文,我也是其中之一,別讓你的辛苦打折了,加油 . ...

感謝各位抬愛!!

小弟不是專業修,只是有興趣玩玩,吸收了先進的指導

也想把自己的經驗分享而已!!

有錯誤的地方要麻煩各位先進多多指導,這樣我才能有多學習的機會!!

网友:
拍拍拍拍拍拍拍手、、、、、、謝-----------eson0724分享。

网友:
拍拍手~讚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蘇飛大哥是不用儀器的.用看的就知道那裡故障.儀器......沒用

鄧大 … 回您的話…

還是您了解小弟, 小弟是看的,有"爆" 就換… 再加順手全換 !
以前也是一顆一顆的拆下來量,現在是拆一顆就換一顆… 比較快 !

儀器不是沒用…是遇到怪問題時才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鄧大 … 回您的話…

還是您了解小弟, 小弟是看的,有"爆" 就換… 再加順手全換 !

哪種問題才叫怪問題???

有何怪雞絲頭可以解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0uf ,一台測909,一台測953
1800uf ,一台測1580,一台測1667
誰準?

這種便宜的可量電容電錶,都只能說「有起碼的準度」。九成以上吧!

量電容的電表每一台採用的測試Hz都不一樣,檔位不同所採用的Hz也有可能會不同。

所以有時會遇上這台量是壞的,那台量確是好的,但其實是壞的。

要準還是要用貴一點的儀器,還有多看一些其他參數。

网友:
感謝分享,等我的收到了,也要來試用看看

网友:
這好像無法在主機板上!測量出好或壞??無果沒有電容爆?
謝謝好文

楼主:
主板上的電容若是並聯設計,你要計算總容量,再配合測試儀在線測量電容的有效容值!!

單一電容也能測的到!!

與電容表的差別就是,電容表測電容一定要拆下電容,測試儀可以在線測試!!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圖文並重 說明的很詳細

网友:
真是好羨慕
不知道何時才會再團購

网友E:
疑~"~
多功能測試儀
好用嗎?
7-11有再賣嗎
哈哈~~

网友F(2012-11-11):
引用 楼主:
主板上的電容若是並聯設計,你要計算總容量,再配合測試儀在線測量電容的有效容值!!

單一電容也能測的到!! ...

若是SMD電容(MLCC陶瓷電容)
不知道可以測出短路的可能嗎?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疑~"~
多功能測試儀
好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16361284

在這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是SMD電容(MLCC陶瓷電容)
不知道可以測出短路的可能嗎?
感謝

量程不夠,沒辦法測!!  而且只有2個檔位???

不知道何時會出量程較寬的機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16361284

在這喔!!

哈哈
回太慢惹
有位大大買2台讓一台給我了
~"~

网友:
感謝分享!
另請教一下電容要如何先放電再量呢?

楼主:
電容的+-極短接,或加電阻???

网友G:
買了一台,試了在線測量電容器,感覺蠻失望的....

楼主(2012-12-11):
引用 网友G:
買了一台,試了在線測量電容器,感覺蠻失望的....

他只是工具,輔助你查修而已!!

就看你怎麼去用他嚕????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圖文並重 說明的很詳細!!!

网友H:
請教E大,這台瑞賓家電測試儀所測電容的阻抗值是不是傳說中的電容ESR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教E大,這台瑞賓家電測試儀所測電容的阻抗值是不是傳說中的電容ESR值?

不是ESR值喔!!
你仔細看一下說明書,內容有提到!!

不過這台可以輔助你做ESR值的換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很用心的貼文,不過在文字的標示上到底是與上圖或下圖是在一起的,常讓人搞不清楚,實在有些可惜,你可以用這 ...

現在改用這種方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14-1-1.html

貼文,應該比較明確了!!  而且我還省了要轉換照片解析度的手續,方便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改用這種方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14-1-1.html

這種方式我也是有在用,用這個要注意字體的顏色和背景色的反差,沒有弄好的話,看的人是會非常的辛苦,有時打字時還要分段,以便輸入不同顏色的字,跟背景色造成反差.

所謂字體的顏色和背景的反差,指的就是前景文字顏色與背景色要反差很大,例如:背景色暗黑,前景文字用淡亮色,如白色,黃色,綠色等等,反之亦然.

1,2,6張和最後兩張用黃色字,顏色亮,字又大很搶眼.
4,5,8張反差就不好了.
後面的波形,因為字大,所以用紅色字還可以看得清楚,若是字小時效果可能就打折了,因為背景是暗色,若是我用的色彩,可能就是白色或黃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方式我也是有在用,用這個要注意字體的顏色和背景色的反差,沒有弄好的話,看的人是會非常的辛苦,有時打 ...

這我也有注意到,有時挑顏色就很費工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ESR值喔!!
你仔細看一下說明書,內容有提到!!

之前有看過說明書,但沒弄明白說明書提到阻抗值是不是ESR,現在清楚了,謝謝E大。

网友I(2013-01-18):
引用 楼主:
這我也有注意到,有時挑顏色就很費工夫了??

大大
我拿3300UF 去測
竟然測不到3000
只有2600多

拿電容表來測,至少有3200

不知道為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大
我拿3300UF 去測
竟然測不到3000

用電容表測得的值是測量值,而用家電測試儀測得的值是有效值??

2個的數值是不一樣的測量狀況,通常以有效值為準較佳,

因為電容本身也有容抗的問題,在電路上的ESR值也會影響電路的運作

而電容表無法測得容抗與ESR的關係,只能判斷電容的容值與電容的好壞

但是該電容實際在電路中運作時的實際容值與容抗對電路的影響,就無法以電容表來判斷了

雖然家電測試儀所測得的電容有效值,無法讓你判斷該電路中電容的ESR對電路的影響

但是可以由其測得的有效容值及容抗值來判斷或換算該電容的ESR值,

通常我使用電容表測得的容值有超過容值的20%範圍時,我會再以家電測試儀做測量

若此時測得的容值有效值是在電容標示的20%之內,我就會判斷這顆電容是正常的

但是這顆電容,我會盡量少用在需要較精準或持久使用的電路上,

因為這顆電容測得的容值與有效值相差過大,雖然可視為正常的電容,

但是相對的,該電容在使用之後,出包的機率也就相對增加了,可視為是體質不佳的電容來看待!!

网友J:
这就是ESR等效值测量,可以用运放加万用表头自做,也可以用单片机做,这个DIY做电容在线测试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就是ESR等效值测量,可以用运放加万用表头自做,也可以用单片机做,这个DIY做电容在线测试很方便。 ...

但是這台不是ESR表喔???

您的 4025 搞得如何嚕???

网友:
最好是用数字电桥,测电容,电感太方便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但是這台不是ESR表喔???

您的 4025 搞得如何嚕???

搞好了,谢谢你,特别是你的调校帖子真详细,没你和版主的指导,还不知搞到什么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好了,谢谢你,特别是你的调校帖子真详细,没你和版主的指导,还不知搞到什么时候。 ...

調校部分,我也是按手冊一步一步搞個2-3次才了解怎麼調整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