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風烘烤爐怎麼拆「金屬風扇」維修?

楼主(2012-10-05):
電源燈/加熱燈會亮,風扇會轉,但加熱器不動作,此機應無保護開關之類
1、金屬風扇怎麼拆下來?(之前上面有一顆8號六角螺絲已旋下,沒有卡pin,看起來是要旋出來,但目前無著力點也旋不出來,怎麼拔也拔不動)
2、為何不加熱?

网友:
不加熱??拆風扇??
保險絲是否燒斷?
拆電熱管的導線量電熱管的阻值(幾十到數十歐姆)跟兩條電熱導線的對地阻值(怕短路)...

网友:
just4elect :  半圓的螺絲,扇葉是用卡住的!

先用去油汙的洗潔劑,加在半圓的螺絲與扇葉之間,等一會,讓油汙乳化了

拿一塊布保護住半圓的螺絲,再拿一魚尾鉗(任何鉗子皆可)垂直夾住被布保護住的,半圓螺絲....(制擋動作)

為了怕扇葉變形,再拿另一調整形魚尾鉗,鎖咬住,扇葉中心圓柱體

輕搖並上提,越搖, 游離間隙越大,就拿下來了!

网友:
那個... 往上一提就可以拆下了!
拆不下應該是氧化物卡住了!!

它是用氖燈當保險絲... 如果二個燈都會亮,
就要查看看加熱管電源接點.
應該是從機械計時器那邊查看看了...

网友:
不加熱:
背面找看看溫度保護器是否自我會滅
因無背面圖片解釋比較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