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欣牌對講機有鈴聲不能通話(10/7終於修復了)

楼主(2012-10-05):
大家好,傻傻的喵這次要拜託大家幫忙解決這個30年的老對講機
它壞了好久了,家人也不想理只好想辦法試試讓它起死回生
它的病症是,各樓層及門口機按會有鈴聲但是沒有其他聲音
開始拆解了想說換個插頭和插座比較容易施工
做完電源插座開始拆解電源供應器
除了變壓器其他都拆下來量測了
那兩個大電容 25V 1000uF 用電容錶量測結果 1352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電容錶比較好怎麼會這麼高
那顆小電容就 爆了 35V 47uF 用電容錶一量 0
去羅馬電子買了一顆 50V 47uF 的來換
兩隻 二極體 量了一下沒壞 不過看不出來是什麼編號上面只有一個V
想請問高手這兩隻二極體應該是什麼編號呢
處理完成 送電量了一下各線的電壓
照機殼寫的
棕色 AC24V  我量測的  AC24V
紅色 DC12V  我量測的  DC17.5V
黑色 DC24V  我量的    DC32V
綠色 CH        我量的    DC17.5V
奇怪了我量的電壓都偏高好多,是我的電錶有問題還是其他原因
不管了 接回去對講機看看
裝回去後送電結果,還是一樣只有鈴聲不能對講
話筒沒聲音不是只有一隻喔,是全部的話筒都沒聲音,門口機也一樣沒聲音
想請問不知道有沒有大大知道要查哪個線路

我看原先的接線
綜色 - AC
綠色 - CH
黑色 - +
白色 - -
紅色 - 接到一條藍色線上

有人知道話筒的電源是哪條線控制的嗎

网友:
如果整流器有送電給(參圖)MD_B 門口主機, 可能壞先檢查右邊那隻主機要好分機才能溝通

楼主:
感謝 二樓的hone_win 大大的指導
現在我沒辦法接聽,所以說是要查  T , R 這兩條線是嗎
還有 + 的紅線 是給 T,R的電源是吧
所以必須要拆門口機才能確定是不是有送電到門口機

网友:
AC24V(A,-)為電鈴、開鎖及開門指示燈用電,DC12V(+,-)為語音、室內機及門口機電路用電。

楼主:
請問一下這個電源供應器的電壓怎麼會這樣
我畫的電路圖不知道對不對
為什麼直流電的部份都高的離譜
AC24V 竟然變 DC34V
AC12V 變 DC 17.5V
--------------------------------
這個30年前的產品
電鈴是 AC24V(棕色)用漆包線圈做電磁鐵來吸放鐵片
門口機又是DC12V(紅色)來做電源
室內機又有接一個DC24V(黑色)做聲音電源....真奇怪
CH接DC12V(綠色)
會不會是控制的繼電器RELAY 壞了
沒聲音

楼主:
找了三天的答案終於在剛剛聽到聲音了
台灣水電工真難賺,傻傻的喵又賺到上萬元了
因為要是叫人來重新拉線跟換新機上萬跑不掉
門口機+ 4隻室內機 +線材 +工資
雖然它服役三十年了但是你就繼續服役吧
剛剛查了一下原因..... 三十年的老東西動一髮牽全身
我把所有的電線做記號拆除,然後拆下對講機
哇 電線亂七八遭的,清了一下髒污然後把所有的接點重新焊了一遍
再重新裝回去,上電竟然被我修復了.... 這次花了一顆電容35V47uF 3元
早知道去不要的板子找說不一定還不用花錢呢
哈哈 高興 三元換到上萬特別拍了張照片做記念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
不過,新品一組連工帶料應該不用上萬元吧!

网友:
AC12 = DC17.5差不多阿~~
假如是用全波整流去計算~~
12*1.414 = 16.9(如果考慮儀表誤差)那就跟17.5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三天的答案終於在剛剛聽到聲音了
台灣水電工真難賺,傻傻的喵又賺到上萬元了
因為要是叫人來重新拉線跟 ...

這就是自己 DIY 維修的樂趣,爽度百分百 ^_^
很多這類的故障,不自己下去修修看,永遠不知道原來是不難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
不過,新品一組連工帶料應該不用上萬元吧!

艾喔
門口機就要1200
室內機一台要400 * 4台 =1600
電源供應器 800
四個樓層 電線就不知道要多少了
我本來要去露天買新機套餐自己搞 一組要3800
門口機+3隻室內機+電源供應器
如果要叫人來不是要上萬

网友:
引用 楼主:
艾喔
門口機就要1200
室內機一台要400 * 4台 =1600

是哦~現在萬物齊漲,没想到線材及工資也漲這麼多了~
不過我倒是建議一下,若改天對講機回天乏術一定要換的話,可以考慮換成電話總機。
再加個門口機即可電話&對講倆相宜~
不過,現階段還是祝樓主的對講機"頭好壯壯"~

网友:
我家的對講機壞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