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圖片]常見的 CPU 散熱風扇軸承說明

楼主(2012-10-05):
這份資料是朋友轉寄給我的,原來源處已不可考。

提供給大家參考。

网友A(2012-12-02):
目前還是以滾珠軸承為第一優先,風扇我真的換到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還是以滾珠軸承為第一優先,風扇我真的換到怕了。

我也是這種想法,要給它耐用。

更何況 “聲音” 是對我無意義的 ^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這種想法,要給它耐用。

更何況 “聲音” 是對我無意義的 ^_^

有用過伺服器的朋友都知道,伺服器內的風扇很多,但是全部都是滾珠。
若是比較噪音,我認為是跟轉速的關係較大,另外新品的噪音也比較小,其實軸承的風扇轉速不快時的噪音也是很小的。
電腦散熱的問題其實還有很大改善空間,並不是一定要用風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用過伺服器的朋友都知道,伺服器內的風扇很多,但是全部都是滾珠。
若是比較噪音,我認為是跟轉速的關 ...

目前的新電腦,已經往低溫出發了,伺服器我是不知,就目前個人電腦的 i3,風扇轉速都已經改到可以很慢了,幾乎是沒什麼聲音了,至於風扇都有一定壽命,滾珠軸承其實也是滿容易壞的,以後看看有沒機會單散熱片就足以降溫,現在的風扇因為省成本,真的都比較差,也比較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的新電腦,已經往低溫出發了,伺服器我是不知,就目前個人電腦的 i3,風扇轉速都已經改到可以很慢了 ...

其實以前有些 PSU 是沒用到散熱風扇的,而是用一片散熱器來替代,但為什麼現在不流行呢?因為效果不佳。

像一些中、高階的 PSU 大家有沒發現,大多是用滾珠軸承,配合轉速控制,噪音可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

這讓我想到一些顯示卡沒用散熱風扇,強調靜音,結果呢?就是溫度給它狂高 >_<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以前有些 PSU 是沒用到散熱風扇的,而是用一片散熱器來替代,但為什麼現在不流行呢?因為效果不佳。

沒錯,以前確實有PSU不裝風扇的,只裝散熱片,但是大功率似乎不適用,其實CPU功率逐漸縮小了,以前P4噴火龍時代功率90-140W,但是目前大多看到的CPU功率都是65W,不只功率縮小速度也是以前的好幾倍以上。

顯示卡其實我覺得靜音好,為什麼我會這樣認為,因為可以掛個大風扇,比原廠就有風扇的散熱更佳。

轉速控制我覺得是要提升風扇壽命用的,風扇全速運轉時壽命並不是很長,尤其現在都品質不佳。

网友:
我都是買磁浮風扇, 貴哩, 但不是cpu 用的

网友:
以前我在電料行工作,看了很多散熱風扇軸承的東西,以前的東西用料真的有差

要壞還不容易,現在的軸承就好像損耗品一樣,一直在換

网友:
不過工業級的風扇還是有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以前有些 PSU 是沒用到散熱風扇的,而是用一片散熱器來替代,但為什麼現在不流行呢?因為效果不佳。

對呀對呀,我的顯卡就是用1大片散熱器,還標榜散熱效果極好,結果一做視頻轉檔時GPU給我溫度
飆升到90幾度C、電腦發出溫度異常的警告聲,害我嚇到馬上關機。

那個大片散熱器還標榜裡面有XX液體在回流、循環導熱,害我不敢在上面鑽孔加風扇,結果只好
把電腦機殼挖個洞、加了個風扇,直接用機箱外的涼風對著那個散熱器吹!!

以後我再也不買沒風扇的顯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對呀對呀,我的顯卡就是用1大片散熱器,還標榜散熱效果極好,結果一做視頻轉檔時GPU給我溫度
飆升到90幾 ...

視頻轉檔要用到GPU阿!現在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視頻轉檔要用到GPU阿!現在才知道...

這個小弟倒是不敢確定,不過小弟用的轉檔程式是VirtualDub,是同時監看轉檔前和轉檔後2個畫面,
究竟是"轉檔"本身造成GPU高熱,或則同時顯示轉檔前的mpg和轉檔後的avi兩種解碼動作所產生的高溫,
恕小弟不敢給您肯定的答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呀對呀,我的顯卡就是用1大片散熱器,還標榜散熱效果極好,結果一做視頻轉檔時GPU給我溫度
飆升到90幾 ...

顯示卡溫度過高並不會有聲音,只會重開機,電腦發出溫度異常的警告聲,是CPU溫度過高的警告聲,顯示卡100度有時還是能正常運作,只是長時間並不是很好,最後是轉檔並不耗GPU,是耗CPU,遊戲才耗GPU,主要會用到GPU是因為顯示,假設您把轉檔程式縮小化,理論上是不太會提升顯卡溫度的,最後顯示卡會產生高溫主要是顯示,顯示的畫面越多,特效越強,相對就會利用到GPU的顯示能力。

楼主:
我不是這方面專家,但深深覺得,GPU 在製造及品質上還有很多改善空間。例如在製程、溫度上 .. 等,和 CPU 技術是無法相比的。

現在的 CPU 功能愈來愈強,但溫度愈來愈低,而 GPU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視頻轉檔要用到GPU阿!現在才知道...

Nvidia有個CUDA的東西
有些轉檔程式可以支援
也就是把CPU的編碼工作交給GPU來算
理由是GPU的運算能力比CPU快
當然,實際使用上,你的顯卡也要夠高階啦

网友:
CUDA主要是應用再3D顯示上,並非用再2D影像方面,除非程式特別設計,讓他能去跑,我是不知VirtualDub這套程式有沒支援CUDA,不過目前CUDA應用再3D醫療影像與遊戲上比較多,轉檔大多數沒用到,CUDA本身也不是設計給2D影像的,至於是不是有用到要再進一步實測才知。
也許是這套程式我不太會使用,總感覺他轉的有點慢,且CPU和GPU都沒什使用率,我平時都是用其他轉檔程式,這套沒用過,我用的其他套都屬於耗CPU為主。
只能等別人來使用驗證這套程式是否耗GPU了。
不過影片撥放方面,h.264的MP4硬解,確實能利用到GPU上,不過並不是每種編碼都支援硬解撥放,很多影片硬解其實都滿容易開不了的,軟解靠CPU倒是都沒問題。

网友:
我用雙滾珠的,這是消耗品,壞了就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