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 WiFi 平板定向天線

楼主(2012-10-05):
這是昨天從老闆的倉庫拿出來的,聽老闆說它是搭配Motorora的無線設備用天線,不過我找不到它的規格書,只知道它是裝在大樓供大範圍無線網路使用。

做工非常精美,光看樣子就知道是精品,我有拿幾片回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買一片回去試試。

它的尺寸為183mm*183mm,另外它的導線很短,要另買延長線才能使用喔!

當然有空我也要來試試看!

网友:
這天線應該增益很好,
看接頭應該是使用 IPX 接頭(http://en.wikipedia.org/wiki/IPX_connector)
在網路上應該可以找到IPX 轉 SMA的接線
請問這天線一片多少?

网友:
線應該可以換成RG-58A/U的線(因為它相對其它50歐姆線材便宜),至於接頭應該可以剪掉直接焊接在設備上。這種相位陣列天線在一般的消費市場很少看見,不知增益值多大,多少錢?

网友A:
這平板天線增益會大於10dBi,可以成對用在長距離傳輸或大平面範圍無線網路.
所以不會常出現在消費市場.是網路通訊工程材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平板天線增益會大於10dBi,可以成對用在長距離傳輸或大平面範圍無線網路.
所以不會常出現在消費市場.是網 ...

所以若有興趣的網友,要買一次要買兩片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若有興趣的網友,要買一次要買兩片囉?

長距離傳輸與大平面範圍無線網路是不同的應用,發射及及接收要求不同.看用途,不一定要有兩片.
但1片的應用對一般人的小生活範圍, 用不上.
而多層建築物要另外用不同方法去發射.所以也不用平板天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