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3002 小狗機零件請教

楼主(2012-10-06):
請問ACER小狗機 PL15電感要尋求何種規格?
跟akgkaylin兄一樣PL15短路

這是akgkaylin兄的維修範例
小弟維修一樣狀況的零件
這個電感不知道小弟需要採買何種規格的零件使用
還請站上各位前輩不吝指導

网友:
akgkaylin大的那台是電容短路,電感用BB檔你不管怎麼量他都是會BB響顯示短路的

因為電桿的阻抗值很低,多在10歐以下,且電桿故障多為斷路!!

你應該朝其他零件故障著手!!

貼片電容也是要拆下來量才會准,如黑框裡那3顆電容,你在線測量,測到的是電容並聯的結果,

就算打阻值來測也看不出來是哪一顆故障,請下來一顆顆測試,馬上就揭分曉了???

楼主:
小弟我是直接先請下PL15,短路就沒有了

网友:
當pl15移除,短路現象也跟著解除,可能是pc111或pc114短路,
不然你量一下pc111兩端,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PL15 是哪端短路要確認一下是 vin 那端還是接 ic 那端..
因 小狗機 通病是電源輸入小板那端機板斷路居多..

楼主:
今天休假,努力找壞零件,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
應該是有電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