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 圓剛/電視精靈新視界 AVerMedia M075 無輸出畫面

楼主(2012-10-06):
上次才修好一台 頂堅電視盒, 結果買來替換的電視精靈... 這陣子也給它掛掉...
掛掉的情形是 "沒有輸出畫面", 不管是TV or PC的畫面的輸出都沒有顯示...
使用遙控器切換VGA顯示模式時, 螢幕本身會顯示解析度資訊, 但就是沒畫面..

機板正面
打勾的電容是拆下量過的... 還有幾顆沒量是因為.. 雙層板有夠難拆裝的~

機板背面

懷疑是切換晶體A7W有問題, 但上下三顆對換過後還是一樣...

難道會是主晶片 ARK8118PF 陣亡了??

网友A:
第一張圖片 藍色打勾的電容 右邊 TC5 黑色電容  有點爆掉。
(我看過全部用固態電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圖片 藍色打勾的電容 右邊 TC5 黑色電容  有點爆掉。
(我看過全部用固態電容的) ...

^^
打勾的是拆下量過的啦~ 忘了註明... 歹勢!!

网友B:
韌體程序有重新燒過嗎???

可以試試!!

主晶片如果有異常高溫或無溫,應該是他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韌體程序有重新燒過嗎???

可以試試!!

eson0724大,
牛沒有它的FirmWare... 所以無從燒起...
主晶片祗是微溫, 不燙手...

就是找不出固障點... (苦笑)

网友:
可以先檢查電源電路是否有輸出

网友:
如果兩種輸出信號都沒有,那就可能有共同的問題.
1. 檢查輸入電源是否正常.
2. 檢查各個IC的電源是否正常.

準備一個指針式的萬用電表,轉在Rx1檔.
3. 以紅色棒接地,以黑色棒去測量每個IC的電源兩端,看看阻值是否太低或太高,測棒互換再測一次,自己換算一下電流.
4. 以紅色棒接地,以黑色棒去測量每個IC腳的電壓,看看阻值是否太低或太高,測棒互換再測一次,自己換算一下電流.

5. 若有scope,可以由TV或PC兩種的輸出端往回查到IC.

网友C:
dcstudio大大,下次換用插在電腦主機裡的電視卡吧,能錄影方便多多,
小弟用電視卡大約超過15年了,最方便的就是"預約錄影"的功能,時間到了就自動錄影,
再也不用擔心臨時有事看不到,而且錄好後可以有空時再慢慢看,又能跳過廣告、精采重播、
隨時暫停... 實在大大的好用,更重要的是,像知識性頻道的一些精采節目,可以剪掉廣告後,
燒成光碟,以後隨時回味,或與家人分享...

而教育性的節目更是非錄不可,可一再複習,學習效率超高,像一些大師級人物的手法,真的
不是隨便買個幾套教材就能學到的,在電視上卻能完整呈現,確實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studio大大,下次換用插在電腦主機裡的電視卡吧,能錄影方便多多,
小弟用電視卡大約超過15年了,最方便 ...

A-John大,
那台祗是放在房間, 小孩搶電視的時候應急用的...

狼大, Scott大,
前二天才另外把維修用的10.1" LCD Monitor修好...
找時間再來查電源部份的問題了.... Thanks!

网友:
類比電視卡我3-4年前,看過一張能同時預約錄影2台,第四台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