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碁acer Aspire 4310 series筆電面板花屏維修實

楼主(2012-10-06):
這台宏碁acer Aspire 4310 series筆電.開機花屏.而且還會變色.

這是最後變成的畫面.

筆電型號.

這是這台筆電的規格.

取下面板.

採用友達面板B141EW04 V.4.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面板出問題了.

測量各相關電壓點都沒有問題.

各零件也都沒有損壞.

看來這無法維修了.

由於友達這塊B141EW04 V.4面板.目前缺貨.
直接用LG的LP141WX3(TL)(N4)面板替換.

換過新面板.

開機測試.
畫面正常了.

組裝完畢.試機.

準備通知機主交機.

网友A:
屏線的定義都相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的定義都相同嗎????

是的.當然先查過面板規格書.
這二塊都是俗稱的通用板.一般14.1吋都可以代替.
另CLAA141WB05.N141I3-L02.LP141WX1.B141EW04 V.5.HT141WXB.LTN141W1.LP141WX3也都可以通用.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友達的面板缺貨,意思就是面板比較好或是.....

网友:
這片狀況之前也遇過不少,似乎都是面板液晶體出狀況,而非TCON元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