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 拆機篇

楼主(2012-10-06):
家電測試儀 BR886A  -  拆機篇

來看看這台測試儀的內部吧!!

^機身與保護套,機身的塑膠用料數硬材質塑膠,一摔很容易碎裂的那種??

^附帶的電源變壓器,輸出24V/1A

^機身背面,有個電池盒空間,可裝4顆3號乾電池,但是沒有電池的接點,無作用!!

^拆開機殼後,內部的PCB板

^液晶顯示屏使用的晶片

^主要的IC晶片都已經把型號磨掉了,若是不小心把儀器IC燒了,也不知道要怎麼換修嚕!!

^內部的繼電器

^這顆是LM317

^卸下PCB板,正面構造

^測光偶的位置,左右2側的MOS也磨掉型號了???

^光偶測試的座子,只有4條連接線,其中一條是地

^光偶測試座的接點位置

^這台測試儀內部使用的電解電容只有2種規格
100u/16V及100u/35V

小小一張PCB板,能夠設計出這樣多種功能的測試儀,對岸的設計技術真的不容小覷阿??

网友:
燒了你就再買一台,不然自己寫程式做一台。

楼主:
我沒這麼厲害啦!!

能做得出來,這台我就不避花錢去買嚕!!

而是我拿去申請專利上市...................

网友:
我看你嘛是呷好膽藥也喔 ...
這個應該等我們的老強伯來開封才對,想不到你手癢了 ... 來趕快噴點酒精止癢 ...

不過好像也沒差啦,反正壞了也不寄望送到那遙遠的國度去 ...
現在你都是DIY啦 ... 天靈靈,地靈靈,打開蓋子故障的地方就顯形 ...

楼主:
這台內部的PCB版做得還算OK!!

焊工也不像之前買過的對岸產品那樣,東一團西一坨的!!

整個就是很整齊,焊料也沒過多或過少現象,滿嚴實的!!

可是用料就有點差了.....

网友:
改裝乾電池可以嗎?

楼主:
不能改裝電池吧!!

這台測試儀需要用到近1A的電流做測試

額定輸入電壓為+24V,能不能降低輸入電壓,因為沒仔細研究其電路所需電壓

且該機器內部的主要IC都被磨除型號了,也無法查找DATASHEET,

不知道要改的話應該改成輸入多少電壓

若要改裝成使用電池,光昇壓就是一個問題了,何況所需的電流還需要到1A

改吃電池!!!  不實際!!

网友:
感謝 eson0724 的辛勞!

唉,那個把 IC 編號都磨掉了(其實真的要查也不會很難),真的是有點小鼻子、小眼睛的。這點就要給這個産品扣點分了。這個産品是專利的,我想沒這個必要才對!

另外電池盒沒必要還硬配上,是原先的設計不良,還是找其它的外殼硬充數,這點我認為很差勁,有點欺騙、産品不成熟的不好感覺!

這樣好的工具,為什麼不會在一些細節上做得更完美些呢?即使價格貴些,是因為還要推出第三代到第 N 代嗎?

>_<

楼主:
功能不錯!!  質感不佳!!

這是陸貨的特性  !!

网友A:
好文!!!

===================
改掛鋰電包吧

六顆鋰電,滿電 4.2 串聯,25.2v
穩壓一下供 24v 輸入應該夠
好的鋰電也可以 1A 輸出

缺點
散熱要好
鋰電這樣串,老化了就要一顆顆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

===================

可以縮到4顆3號電池的盒子裡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縮到4顆3號電池的盒子裡嗎???

4顆14500,最高16.8,要升到 24v 可能沒辦法輸出 1a 了…
6顆電壓再降回來比較好啦~

14500的體積跟3號電池一樣大,市面上的電池盒可以直接適用,而且都"串聯"好了
我想找並聯的還不好找咧...

加油!我出一張嘴

如果是鉛酸電池的話,應該不錯,最近我在想辦法掛一顆在鐵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顆14500,最高16.8,要升到 24v 可能沒辦法輸出 1a 了…
6顆電壓再降回來比較好啦~

這樣的體積6顆電池鐵定塞不進去的??

更不用說要裝進穩壓模組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的體積6顆電池鐵定塞不進去的??

更不用說要裝進穩壓模組嚕!!

啊,我想這鐵定要外突的
就像筆電一樣,裝上大容量電池後,會外突一段
那一段同時可以當作支撐點,把筆電撐高一些…

有更小號的鋰電池,相對的容量也比較小,好像在 600mAh 附近吧
高度只有 18650 的一半吧

楼主:
這點留著給你去傷傷腦!!

我還是用變壓器比較穩!!

网友:
使用外掛電池這個想法,從下單那一天開始,我就一直在思考了
為鋰電池的單顆電壓為3.0V~4.2V,儀器輸入電壓為24V
5顆鋰電串聯的電壓範圍15V~21 (完全不足)
8顆鋰電串聯的電壓範圍24V~33.6V(充飽後的電壓過高)
總之,不論是用幾顆串聯,一定都會有一個相同的問題,那麼多顆鋰電池,要充電就頭痛了
SO,使用四串的鋰電池保護板,輸出電壓16.8V,再加一個24V的昇壓電路,簡單又明瞭
也不用去擔心鋰電池會過放,也不用頭痛四顆鋰電的充電問題,也不用多買鋰電電池

4串16.8V 大電流 鋰電池 保護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56533836

43w可調式升壓器 變壓器 升壓器 電壓轉換 發電機 風力發電機 太陽能 穩壓器 降壓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199216426

楼主:
可利用的空間配置!!

因為沒有尺寸,大略的估算,應該空間是夠用的!!

圖片來源為樓上提供之連結!!

网友:
找到了,有 1/2 AA 尺寸的鋰電池
蠻貴的,而且目前看到的都是一次性的電池

有 4 AA 的位置可以用

如果用 6 顆鋰電降壓至24v,那還剩 1AA 的空間可利用,或用內部空間
如果用 4 顆鋰電升壓至24v,那就有 2AA 的空間可利用,或用內部空間

另一個麻煩,沒有電池的接點...

网友B:
考慮到鋰電池的續航力
SO
我是打算外掛18650的鋰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慮到鋰電池的續航力
SO
我是打算外掛18650的鋰電

雄爸!!

個人認為,要換裝電池應該是以行動力為主要需求,若要外接電池方式

那與裝變壓器差沒多少了!!  這樣改裝用電池的美意不是就打折了???

网友B:
如果內部空間真的可以放進那兩塊電路
那外掛電池就簡單多了,也佔不了多少空間
也不會影響設備的可攜性
總之
那只是一個初始得構想
等我拿到東西再來研究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內部空間真的可以放進那兩塊電路
那外掛電池就簡單多了,也佔不了多少空間
也不會影響設備的可攜性

樂見其成!!

网友:
期待雄爸的改裝~~

网友:
版上開始討論!!我還沒收到~~期待中

网友:
看來第三代之後應該就可以帶鋰電池了....另外我想覺得很奇怪...陸貨的儀器常常有磨掉的IC...真的遇到維修就真的送給他了....

网友:
他有預留D SUB 15PIN的孔位ㄟ~~
難道有打算做出VGA接頭?

网友:
1.我猜測用到1A左右,應該在特別需要大電流的輸出測試模式,而一般功能的測試,應都是在小電流下進行.
2. 至於需用到DC24V高電源,應也是在特別測試模式下才會用到.
3.可請版上已採購此設備的高手,抽空利用時間,採外加可調電源供應器,稍加測試( 切換不同檔位,並接上測試負載),應可歸納出一些數據,如此使用電池供電時,便可計算出交合適之供電電壓/電流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內部的PCB版做得還算OK!!

焊工也不像之前買過的對岸產品那樣,東一團西一坨的!!

嗯~至少沒有看到二極體「疊羅漢」。
http://bbs.pigoo.com/thread-36435-1-1.html

网友(2012-11-14):
真的是要小心一點,不然很容易就給他玩完囉,哈哈

网友(2012-12-14):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圖文並重 說明的很詳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樂見其成!!

請問E大~~
你開機會不會有繼電器的聲音(動作)?
關機時~~會不會逼一聲(電容放電)?
另外之前您發的那篇!燈管測試~看起來只能用數字判斷好壞??(快壞的只是數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E大~~
你開機會不會有繼電器的聲音(動作)?
關機時~~會不會逼一聲(電容放電)?

繼電器的聲音我倒是沒注意??
關機時會嗶一聲沒錯!!
對於燈管的測試部分,長短不一的燈管使用的電壓及耗電流會有不同,
但是同一組燈管(上2下2)四支,測出來的電壓及耗電流應該要相近,
若差異太大,上高壓版點亮高壓會進入保護狀態,切斷輸出到燈管的電壓、電流
用以保護高壓電路,避免高壓故障產生的高溫或電弧引發火災??
一組燈管中,測試到差異性較多的那支燈管即可判定為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繼電器的聲音我倒是沒注意??
關機時會嗶一聲沒錯!!
對於燈管的測試部分,長短不一的燈管使用的電壓及耗電 ...

謝謝~了解!!四燈管參數比較....
電壓是他自己跑得?
那電流通常是多少?不知道E大有研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了解!!四燈管參數比較....
電壓是他自己跑得?
那電流通常是多少?不知道E大有研究嗎?

第二代家電測試儀專刊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USER MANUAL 使用說明 !!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32-1-1.html
[工具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 拆機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88-1-1.html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燈管功能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65-1-1.html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電容檔功能測試!!配合維修ACER 915M08-G主機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75-1-1.html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變壓器功能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89-1-1.html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遙控器解碼功能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91-1-1.html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光偶功能測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1268&extra=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穩壓二極體功能測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1269&extra=

楼主:
燈管測試篇裡面有可以參考的數據??

電流好像沒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