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變壓器功能測試!!

楼主(2012-10-06):
家電測試儀 BR886A 變壓器功能測試

這次來測試一下變壓器功能

因為這次的被測變壓器是LCD高壓條的高壓變壓器,

所以BR886A的測試檔位要設定在[高頻變壓器位置]

^上中間紅框處,左下紅框處接測試線

^被測的變壓器

^被測的變壓器背面接腳線路,上方為一次測(輸入端),下方為二次測(輸出端TO燈管)

^測量2號變壓器二次測電阻值

^測量1號變壓器二次測電阻值

^測量2號變壓器一次測電阻值

^測量1號變壓器一次測電阻值

^用BR886A測量2號變壓器二次測功能,耗電流為17mA,在正常值範圍內
表示這個線圈是正常的!!

用BR886A測量1號變壓器二次測功能,因為漏圖了所以沒有PO上來了,測試結果雷同

^用BR886A測量2號變壓器一次測功能,耗電流為756mA,顯然過高
表示這個線圈的功能有問題!!

^用BR886A測量1號變壓器一次測功能,耗電流為38mA,在正常值範圍
表示這個線圈的功能正常!!

以上是將變壓器拆下來測量的結果,顯然1號變壓器的一、二次測的測試都是在正常的耗電流範圍內
2號變壓器的一次測耗電流過高,在使用上會造成LCD高壓板的過流保護啟動,變成暗屏故障

再來看看在線測試部分!!

^這次受測的變壓器是已經故障的高壓條上的變壓器
看看圖中變壓器中間的IC已經爆了!!

^在線測試依照說明書上說明,要將濾波電容拆除,因為這張高壓板已經有明顯的故障情形
未免因為元件短路造成測試時的危險,所以把紅框中的元件拆除了,
並將其中一顆高壓變壓器拆下做為對照用,拆下來的變壓器編號為1

^測量1號變壓器的二次測電阻值

^測量2號變壓器的二次測電阻值

^測量1號變壓器的一次測的2組線圈電阻值

^測量2號變壓器的一次測電阻值
往下因為鱷魚夾不好夾上,所以開始改用探棒測量

^很明顯在換過測試使用的線,阻值變大了

^為求準確,將1號變壓器的一次測的2組線圈重新測量電阻值

^用BR886A測量一號變壓器二次測,耗電流18mA,正常

^用BR886A測量一號變壓器一次測第一組線圈,耗電流748mA,已經過高!!

^用BR886A測量一號變壓器一次測第二組線圈,耗電流7XXmA,並出現E2,
已經超出測量的範圍,顯然過高!!

一號變壓器確定報廢

^在線測試2號變壓器,二次測耗電流62mA,稍微偏高!!
顯然也是有問題的!!

在線測試2號變壓器一次測,耗電流也是測到7XXmA,並出現E2,
因為相機儲存時漏圖了,所以沒法PO上,

再以另一個相同的故障高壓條作測試,這條故障狀況是無法點亮燈管

^測量變壓器二次測的結果

^用BR886A測量一次測,仔細看紅圈處,出現電弧,耗電流也過高,
這2顆變壓器的一次測的線圈組,測量時在2次測都出現電弧
且耗電流都過高,且易出現有E2的故障碼,顯示這些變壓器都是故障的了

由上面實測可知,變壓器的好壞,用萬用表測量電阻值,是不能完全準確的!!  @@!!

謝謝各位!!  歡迎多多指教!!

另外測試時要注意,不要碰到正在測試變壓器的針腳,會被電到喔!!

我就不小心被電了2下???

网友:
感謝E大冒著被電擊的危險解說~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推一下

网友:
週末不要太操,電一電清醒一下也好

网友:
其實如果有電感表,也可以測試出變壓器繞組是否有異常,不過若是絕緣劣化就比較需要耐壓測試等較進階的判斷

网友A:
我看你若是 -- 櫻櫻美代子的時候,實在是有必要把你的一些文章整理一下連結,然後把它放進你的網誌裡,再到簽名檔內把你的網誌的網址貼上去,這樣的話,大家在看你的文章時就可以看到許多有關你的那些辛苦整理的好文章,可以讓更多人受惠喔 ...

例如:示波器的整修文,電錶的選擇,還有最新的 -- 家電測試儀 BR886A等等.

別說我陷害你喔,也別打我喔... ...我怕痛 ...
畢竟你貼文的目的,也是希望有人能去看看,同時也是你自己的記憶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若是 -- 櫻櫻美代子的時候,實在是有必要把你的一些文章整理一下連結,然後把它放進你的網誌裡,再到簽 ...

其實我的標題都有固定的模式,很容易透過站內搜尋找到的!!

您的建議我會找時間整理整理!!

网友:
1. 我們的網站搜尋功能並不強.
2. 透過搜尋,那是有些人在找資料時剛好找到.
3. 你的資料量在本網裡也算是佔不少的量,若有許多人能在看你的文章時,又會看到你的簽名檔的連結,那不是更方便嗎?

网友B:
很有研究精神。。。。

我一真在想,高壓線圈的代用問題。如果測出的值相近,或許可以代用吧!!

不然,一樣型號的高壓線圈有時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研究精神。。。。

我一真在想,高壓線圈的代用問題。如果測出的值相近,或許可以代用吧!!

好像不太行得通喔!!

之前有看過相關文章,但是忘了是在哪一篇????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 ... orward=1&id=233

這樣如何!!   ...

就是要這樣沒有錯,然後把原來簽名檔的裡的連結拿掉,再把以下的兩行加到你的簽名檔最後.
記得消掉兩行裡的,左邊算來第二個符號,左斜線'/'.

個人空間
儀器整修及相關資料

消掉後就變成:

個人空間
儀器整修及相關資料

楼主:
整理了一下!!

看到我發的東西還真不少!!

謝謝各位抬愛了!!

网友:
真是太棒了!  感謝eson0724大大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這樣沒有錯,然後把原來簽名檔的裡的連結拿掉,再把以下的兩行加到你的簽名檔最後.
記得消掉兩行裡的 ...

可以再前後文加上

[code][url=http://bbs.pigoo.com/space-uid-18213.html]個人空間[/url]
[url=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儀器整修及相關資料[/url][/ code]

來測試下雙層 code 會不會有 bug

的確遇到 bug 了,在結束字元的部份,前面面是正常的

一般來說,請在簽名檔加上…以下內容即可
[url=http://bbs.pigoo.com/space-uid-18213.html]個人空間[/url]
[url=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儀器整修及相關資料[/url]

而 scottwang 兄在跟 eson0724 兄講怎麼做時
則是要在前後文加上 code /code ,或是使用功能 < >,在工具列有『添加代碼』

网友C:
這台功能真強
拿到後還沒好好伺候她
看到大大的解說文
逐漸揭開他神祕的面紗

原來重點是...『2號變壓器的一次測耗電流過高,在使用上會造成LCD高壓板的過流保護啟動,變成暗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功能真強
拿到後還沒好好伺候她
看到大大的解說文

1.上述文中提及"原來重點是...『2號變壓器的一次測耗電流過高,在使用上會造成LCD高壓板的過流保護啟動,變成暗屏故障』",但一般過電流檢測,應是在變壓器二次測,不知是否有特例.
2.依推測,一次測的過電流,可能會造成輸入電壓(電源)下降,形成輸入端欠電壓保護動作,而造成黑屏.以上僅為推測.

网友D(2012-11-14):
這麼強當然要買一台來玩一玩囉,可惜有些功能可能用不到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麼強當然要買一台來玩一玩囉,可惜有些功能可能用不到了,謝謝。

光電容、變壓器、功能就值了!!   其他功能不一定用到,但是依但需要的時候,就不怕沒法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電容、變壓器、功能就值了!!   其他功能不一定用到,但是依但需要的時候,就不怕沒法測了!! ...

是阿,蠻超值得,謝謝,哪裡可以買到最新最便宜的,哈哈

楼主:
WISH大那好像還有1台,12xx元,你可以問一下!!

網拍也有,要價14xx起!!

网友:
心玩具,有心動買一台
可是有個疑問~ 同樣測試變壓器一次測 阻抗/漏電流
這是自動 阻抗/漏電流顯示,還是需要手動重設設檔位或接腳?

楼主:
這是要手動按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阿,蠻超值得,謝謝,哪裡可以買到最新最便宜的,哈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16361284

不用懷疑
這個賣場就對了
絕對超值!!

网友(2012-12-14):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圖文並重 說明的很詳細!!

网友:
請教E大,用BR886A測試高頻變壓器一次側(有的是6個引腳或7個引腳)輸入腳,是不是用紅黑測試夾隨便夾在有0.X Ω 阻值的兩個引腳上,然後再根據表顯示電流值做對比就行了?

高頻變壓器的一次側輸入引腳一般都是多引腳的,好像也沒正負極之分,按E大的操作示範圖,個人感覺好像是測到有阻值的引腳,再用BR886A兩個測試夾隨意搭在有阻值的兩個引腳就能測試電流了,不知這樣做法是否正確?

楼主:
變壓器有阻值的引腳,你要區分是不是同一繞組,若是同一繞組接上測試儀測試才能取得測試值!!

通常這種高壓變壓器輸入端有1-2個繞組,有時是同一個引腳裝2條線

再分別連到另外2個引腳上,若無法確認,可以拆下來觀察引腳線路

確定後就可以上測試儀測試,

要注意,測試時要將電路上必須卸除的元件撤除,否則會燒毀那些元件,

最好是拆下來測量,  並注意高壓有一定的危險性,不要觸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壓器有阻值的引腳,你要區分是不是同一繞組,若是同一繞組接上測試儀測試才能取得測試值!!

通常這種高壓 ...

謝謝E大的好心提示和詳細講解,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