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顯示模組排線問題

楼主(2012-10-06):
第一次發帖~還不清楚問題歸類到哪裡.還請見諒

液晶顯示模組排線
上面編號MHS550777
下面標號96AG 69

故障情形:顯示文字像狗咬的缺部份顯示,排線稍微動一下有時顯示文字正常
請教各位 此種排線正確名稱?
哪裡有的買?
有無其他好用的替代方式(修理)?

网友A:
碳膜軟排線(可撓性印刷電路 FPC, Felxible Print Circuit)

板上多次討論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1620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58-1-1.html

但基本上,碳膜的很難救,銅箔的還可以焊
或是有秘方: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395&pid=2274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膜軟排線(可撓性印刷電路 FPC, Felxible Print Circuit)

板上多次討論過

>但基本上,碳膜的很難救,銅箔的還可以焊

碳膜排線我救過,碳膜一般好像只在接頭部份而已,若是斷在接頭部份,真的就麻煩了.
斷裂點修補:
要把斷裂點兩端約0.6cm乙上的外皮刮一刮,再先上錫,若有助焊劑可以先加一點,上完錫再用鍍銀焊上去,鍍銀線的另一端,則接在斷裂的另一端.

楼主:
收到~感恩~

网友:
這種東西叫做'斑馬紙' (黑色)以前碰過這問題,在沒有特殊烙鐵頭的情況下,應急的辦法是 降低電絡鐵的溫度(把絡鐵頭往前抽出),然後在絡鐵頭上套上"熱縮套管",這主要的用意是讓絡鐵的溫度不會過高(好像是180度)壓在斑馬紙上面的時候又可以滑動,就這樣來回加熱幾下把斑馬紙黏回去,電子材料電有賣專用的T型絡鐵頭上面有一個隔熱墊加熱後直接"壓下去"就可以了,(買了到現在還沒用!!),多練習熟能生巧...上網查斑馬紙 http://www.icmade.com/Nic/300010380023/Supdetail778.html

网友:
我一般用棕色的耐高温纸垫底,之后用烙铁烫。不过,时间还是不长的,主要斑马纸上的胶老化,粘性不足。可靠的必须更换。这是头大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