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遙控器解碼功能測試!!

楼主(2012-10-06):
家電測試儀 BR886A 遙控器解碼功能測試

此次解碼使用的遙控器

^型號為R-2511-D

廠牌為

^新禾NEOKA 的32NS3000型 LCD電視

這台測試器有提供遙控器解碼功能,來看看這個功能是做何用途??

^打開電源後,按功能區的遙控器按鈕2下!!

^面板上顯示 [ IR ] 字樣,此時即可測試遙控器的訊號是否能正常發送,
使用時將您要測試的遙控器的紅外線發射端,對著BR886A的液晶屏發射訊號,
遙控器訊號有正常發射,液晶屏上的 [ IR ] 字樣會閃爍,並且發出BB聲,
若無發射訊號則無任何反應

為何要對著BR886A的液晶屏發射訊號呢??

因為

^BR886A的紅外線接收器設計在液晶屏的上方,所以要讓BR886A接收遙控器發射的訊號,
必須將紅外線發射器對著BR886A的液晶屏發射訊號!!

再來測試解碼功能

在測試遙控器的訊號是否能正常發送顯示 [ IR ] 字樣的狀態下

按下功能鍵 [ + ] 一下

檔位顯示在第一段的位置,

參考下圖液晶屏左下角有個 [ _ ]表示為第一檔,有2橫即表示為第二檔!!

^拿著遙控器按下要解碼的按鈕,此例為[2],所得的按鍵訊號碼為16進位的[5]

^此例為[5],所得的按鍵訊號碼為16進位的[8]

再來測試解讀用戶碼

在按下功能鍵 [ + ] 一下

檔位顯示在第二段的位置,參考下圖!!

^按下遙控器的任意鍵,即顯示這支遙控器的16進位用戶碼
此例所測得的用戶碼為 [09F6]

要恢復回測試遙控器的訊號是否能正常發送 [ IR ] 字樣的狀態下

按一下功能鍵 [ - ] 即可,或是按功能鍵使用其他測試功能!!

网友A:
哇哇!都快測試完了,我還再等機器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哇!都快測試完了,我還再等機器中,,,,,,

我跟你一樣 ... ...  ... ...  ... ...

但是比我們更可憐的是負責的兩位老人家,他們已經 ...

楼主:
我只跟這次的團購!!

所以第一波可以拿的到!!

原則上這台該有的功能我差不多都試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一樣 ...  ...  ...  ...  ...  ...

但是比我們更可憐 ...

您還漏掉一個......惠民的老闆

不知道為什麼,休個假總覺得收到很多怨念

楼主:
好啦好啦!!  都開工了!!

應該快了!!  你們的東西應該上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還漏掉一個......惠民的老闆

不知道為什麼,休個假總覺得收到很多怨念

你說得對,少了他,戲就演不下去了.
還有wish的朋友先墊錢那位,沒有了他,我們的電錶過不了海水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一樣 ...  ...  ...  ...  ...  ...

但是比我們更可憐 ...

他們..................打架中~

网友D:
小弟愚味,不知道解碼的用意是什麼?可否請大大說明一下。謝謝

网友:
eason兄真的是把這台機器玩透透了,
感謝eason為大家測試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愚味,不知道解碼的用意是什麼?可否請大大說明一下。謝謝

遙控器解出的訊號碼可以對照萬用遙控器的同按鍵功能的訊號碼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