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先進有關 BR886A 說明書內所提專業名詞 [ABL]!!

楼主(2012-10-06):
請教先進有關 BR886A 說明書內所提專業名詞 [ABL]是表示何意???

以下節錄說明書內容!!

“普通高压包”按键
测普通电视机高压包的按键,重复按下此按键,屏显“在路TV 行包
测试”为在电路板上测试、屏显“TV 行包测试”为测拆下来的高压包。在
电路板上测高压包,先断开+B 供电线路如附图4 所示的“断点”(滤波电
容后),由附图2“变压器”所连的两个插孔①和②别接到电路上行管集电
极接的脚和+B 接的脚,如附图4 所示的①、②脚,正常时显示屏上的读
数应在150mA 以内,说明高压包和偏转线圈没有问题,读数大小视机型和
寸数而定,此时凡由高压包供电的各组电压应有成比例的输出。如果高压
包有问题、或是偏转线圈有问题显示屏的读数会很大,甚至引起程序自动
复位并显示“E2”或自动关机,说明行扫末级部分有问题。
为了更准确判断高压包问题所在,拆下高压包,接法和在路测时的接
脚一样,正常值读数应在3-30mA 内(改装机较大点),说明高压包没有问
题,读数大小视机型和寸数而定,此时用高压帽对ABL(只能对ABL!!)放
电应有轻微拉弧放电现象,所以在测试时特别注意高压帽摆放位置,如果
有匝间短路显示屏提示“匝间短路”并显示“E1”。或参阅耐压功能。

楼主:
這部分是只針對CRT電視的高壓部分,

利用ABL(自动亮度限制)電路做放電,測試線圈功能正常與否

了解了!!  謝謝draculaxx大提供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