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02A 不開機維修 - 後續 利用 BR886A 測試儀查修結果

楼主(2012-10-06):
http://bbs.pigoo.com/thread-40338-1-1.html
之後

利用 BR886A 測試儀查修終於有結果了??   不幸的消息!!

來看看測試過程吧!!

之前查修過程最懷疑有故障的元件,  變壓器

^罪魁禍首

^測試的腳位標註

^拆開外殼其內部構造

^測量1-2腳位的電阻值

^測量3-4腳位的電阻值

^測量5-6腳位的電阻值

^測量7-8腳位的電阻值

^測量7-9腳位的電阻值

^測量8-9腳位的電阻值

^1-2腳位在線TV行包測試檔位的測試結果

^1-2腳位電源測試檔位的測試結果

^5-6腳位電源測試檔位的測試結果
一測試有電弧出現了

^最終的測試結果,這幾個腳位的電流最終都超過儀器的測量限制

證實了這棵 TDK HVT-3D的高壓變壓器故障了!!

哀!!..................................................................................................

网友:
要不要先將小弟手上這台拿去拆件修看看…

楼主:
謝啦!!  我也有一台正常的!!

這台是IKURA大因為找不到故障點,給我玩玩用的!!

所以我不缺示波器用,20MHZ的我有3台了!!

楼主:
慘!!   這顆連DATA都查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慘!!   這顆連DATA都查不到???

HVT-3D 我之前有找過 datasheet 沒找到.......也沒找到有人賣這顆變壓器.......>_<..
so....能找人重繞嗎 ?  價錢應該也不便宜....

楼主:
不知道哪裡有可以重製的???

网友:
別哭 ...
你的機會來了 ...

恭喜ESON準備進升 -- 繞線咖 ...

...

看看arthur0518大也進升--繞線咖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39-1-1.html

楼主:
我連工具都沒有!!

网友:
繞線的捲繞動作部份,可以用電動起子,線圈的支架與電動起子如何固定,這部份由你來動腦應該沒有問題的 ... 若是沒有電動起子的話,那就雙手萬能了...

网友:
draculaxx :
用國小實驗用小馬達加齒輪也很夠力。。。。還可以把開關拉到手邊,用小指就能操控了

對啊,模型玩具店有賣, 一般有加減速齒輪的應該都可以用.

楼主:
這個好像要繞4組5條線7個點???

花花的!!看無怎麼繞!!

网友:
那個變壓器在網路上一點資料都沒有,可能是IWATSU的訂製品,除非二手的,恐怕得自己繞了.
要繞變壓器,得要有基本的數據,各繞組接點的關係,線圈數的比值.

1. 先測變壓器的繞組接點,以了解其相對關係.
2. 找出或畫出變壓器週邊電路,以助了解繞組接點的關係.

楼主:
我查了很久都沒資料!!

网友:
儀器類最怕的就是找不到零件了.

楼主:
重繞,工程浩大!!

而且沒繞過!!  不知道要如何繞法!!

這種線多的更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繞,工程浩大!!

而且沒繞過!!  不知道要如何繞法!!

eson0724大大您好

就是沒繞過......才更要嘗試看看啊!!!!....
小弟也從沒繞過線圈.....這是第一次嘗試.....
我從來不敢碰變壓器.......被AC280V電到怕了.......
這次"狗急跳牆".......下海撩落去.......卻給我搞好了!!!!.....
人....有無限潛能......不試試看......永遠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示波器達人......衝.衝.衝.......您可以的

楼主:
@@  !!

1條線跟5條線,差很多ㄋㄟ!!............

网友:
引用 楼主:
@@  !!

1條線跟5條線,差很多ㄋㄟ!!............

「拿別人的拳頭去撞石獅」(台語)
反正是你的拳頭n_136|

网友A:
介紹返馳式變壓器設計方法.
http://baba8051.sg1001.myweb.hin ... former%20Design.pdf

變壓器原理及製作要領
http://audioart.audionet.com.tw/158/12.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紹返馳式變壓器設計方法.
http://baba8051.sg1001.myweb.hinet.net/pdf/Flyback%20Transformer%20Design. ...

scottwang大!!

一定要推我上斷頭台,連這種資料都塞上來了????

挖ㄟ害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  !!

1條線跟5條線,差很多ㄋㄟ!!............

示波器達人....怕什麼!!!....

啊....1條線....就給它繞一遍....
啊....5條線....就給它繞五遍....

網內有那麼多神人在您!!!!.....不要怕......撩落去就對啦!!!!........

楼主:
有空看看怎麼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