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IE是個爛到爆的瀏覽器
火..

楼主(2012-10-06):
其實我一真都使用IE的瀏覽器。一直到今天的現在,還是用XP與IE8。很單純只是不想安裝,有得用就好。

只是XP配合IE8偶而卡卡的也不太以為意。。。。。

直到覺得,怎麼連大陸網頁一直有點怪怪的。。。。

其實連露天、YAHOO,多多少少也有點怪,只是時間才短短一點點也還好。

一樣,就是不以為意。。。。。

只是,剛剛,就是今天的剛剛,上網查了一下瀏覽器的比較。就看了一下IE、FireFox、Chrome。。。。

好評價多落在FireFox、Chrome上,我選了Chrome來用。。。。。

我終於體驗到IE有多爆爛了 。。。。(雖然爛,留著也就留著了)

有人對Chrome的評價是跑車。。。。。

試用了一下,果然是跑車。。。。

下面的圖是人家對瀏覽器的評價,我剛好看到,覺得有趣,就給大家看一下。。。。(有不得已的情況再去開IE來用)

標題:If Browsers Were Guns

网友A:
其實也不能說IE8爛,有不少特別的網站或程式還是得用他開,他是比較容易出錯當掉也是真的,而且不像FIREFOX幫你保留關掉前網頁,XP原本搭配是IE6,我都沒更新他,IE8其實也沒強化多少,所以有IE6也就夠了,不過我常用的瀏覽器是FIREFOX,而且我覺得瀏覽器真的要看人習慣,像我就比較不喜歡GOOGLE瀏覽器的介面,雖然用的人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也不能說IE8爛,有不少特別的網站或程式還是得用他開,他是比較容易出錯當掉也是真的,而且不像FIREFOX ...

就是因為「有不少特別的網站或程式還是得用他開」,所以還得留著它~~~
有不得已時,再去用這會搞掛系統的爛東西。。。

网友:
我現在是以Chrome為主,IE8做為網頁編輯和特殊網站用,Firefox也有裝,其功能與Chrome接近,速度快,又可以設定one touch 快速開網功能,其實就是可以在網頁上面設定常用的網站.
我一打開電腦,就逐步由左至右打開網站,看Email,論壇,新聞,...

网友:
IE,網頁程式設計師的最大夢魘(對 For IE Only 者例外),能不碰就不碰!

楼主:
如果沒有仔細看那張照片,一不注意就會忽略了。。。。
仔細看一下IE那把槍的照片。。。。

网友:
原生64位元瀏覽器的個人不負責任排名是: OPERA > FIREFOX X64修改版(如水狐/蒼月等) > NIGHTLY (火狐自家非正式X64每日更新版) , 之後再排32位元的 CHROME > SAFARI ->>>>>>>>> IE(不論X86或X64).

BTW, 電子郵件收發程式, 除了OFFICE內含的OUTLOOK(個人覺得非常難用@@)外, 沒一個有原生64位元支援....OOXX.......

网友B:
雖然 Firefox 第二,但是它吃記憶體「爆兇」耶。這已不是傳聞~小弟有圖為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沒有仔細看那張照片,一不注意就會忽略了。。。。
仔細看一下IE那把槍的照片。。。。 ...

槍口朝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雖然 Firefox 第二,但是它吃記憶體「爆兇」耶。這已不是傳聞~小弟有圖為證。

chrome 的話,就是滿滿滿的 thread

開越多網頁就越驚人
屬正常狀況

网友:
另外 Chrome “開啟” 後,速度很的很快,多開了分頁就會像 windata 所說的情況,不過這還在能接受範圍內,一般應該不會開超過十個分頁吧(我很少開超過 10 個的)。

倒是 Chrome 的第一次執行速度,真的是有點慢 >_<

楼主:
Chrome 在XP第一次執行速度也還是很快。。。。
不過查資料是會開到十幾頁,有時候IE會把系統搞掛。這讓我很氣!!!
(但不知為什麼,一直沒想到換browser。可能我一直認為是XP不好吧!!其實是IE不好。都是微軟自己的系統還會把程式寫成這樣,真是的!!)

网友:
我是用CHROME的改版,COOLNOVO,有免安裝的版本,
把一些常用的功能內建了,如滑鼠手勢及同步等等的一些功能,
另外,使用CHROME及FIREFOX之類可以外掛功能的瀏覽器,
可能會裝了一大堆的外掛,但是用的機會比較少時,
建議要把外掛程式先DISABLE掉,要用的時候再開啟,
記憶體的占用率會少很多,給大家參考!

另外,IE,那是網銀ONLY的瀏覽器啦!

网友C:
我用火狐,是因為我朋友聽我抱怨IE8分業開多會卡住、開某些網站會很慢,
於是他推薦我用火狐,然後去開我認為載入很慢的網頁..........

結果差別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火狐,是因為我朋友聽我抱怨IE8分業開多會卡住、開某些網站會很慢,
於是他推薦我用火狐,然後去開我認 ...

你說的正是我最深刻的感受。。。。

因為一直以來,我只用IE。。。。。。CHROME是跑車的話,IE是腳踏車。

騎太快的話,肺會裂掉!!

网友D:
提醒大家一件事: 32位元的程式最多只會用到前2GB的記憶體, 如果會常開分頁的話, 要儘量避免接近這個限制 (不然保證會龜到沒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提醒大家一件事: 32位元的程式最多只會用到前2GB的記憶體, 如果會常開分頁的話, 要儘量避免接近這個限制 ( ...

這個軟體如果支援多執行實體,就沒差了

每個分頁都是一個實體
我的 chrome 大概就花掉 5gb 的記憶體了吧(剛才去用了下小算盤)

再試了下 IE,它的分頁也是建立新的實體,所以…應該也可以突破 32 位元的不足

FF 就沒那回事了,若 FF 手動開一個新的視窗,也沒辦法跑出新的實體
也就是說如果有 32 位元限制,開太多東西是 ff 第一個到達上限
爆炸的時候, ff 也會所有網頁全死~吧

但是!現在都有瀏覽狀態管理員之類的東西,自爆後,再啟動,可以還原之前的瀏覽分頁(沒經過正常關閉程序的分頁)

网友F:
在我们这里chrome核心的浏览器网上银行大多不支持,而且日前一些网站也支持得不怎么好。我现在用Opera以及IE核心的普通浏览器。平时用Opera,速度相对快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我们这里chrome核心的浏览器网上银行大多不支持,而且日前一些网站也支持得不怎么好。我现在用Opera以及I ...

你們那 opera 可以支持網上銀行嗎?

网友:
Chrome:個人覺得目前最好用的, 平常順順的用, 沒什麼問題。
IE:非不得已, 沒辦法, 不得不用, 一定得用時, 才會心不干情不願的開敨 IE。
Firefox:雖然很多人推薦, 但我用過後, 感覺並沒有大家說的這麼好。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只要是適合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這個軟體如果支援多執行實體,就沒差了

每個分頁都是一個實體

您一台電腦的實體記憶體容量,是我家所有電腦的總和-------還有找

网友H:
個人覺得......世界之窗和獵豹瀏覽器也不錯用,難道是........山寨瀏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們那 opera 可以支持網上銀行嗎?

回版主,Opera不支持网银,这也是我日前准备两种浏览器的原因之一。 我的电脑配置比较低,用Opera相比之下要合适得多。

网友:
ie8 要經過優化, 而且很多人第一次開 ie8 會用預設值, 其中有一項就是釣魚網站的偵測, 應該是卡在這
不可否認的, firefox/Chrome/opera都是不錯的, 但在相容性及支援上還有點問題
例如: 自然人憑證或是銀行的電子憑證, 有時也被微軟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個人覺得......世界之窗和獵豹瀏覽器也不錯用,難道是........山寨瀏覽器.......

沒有山寨的問題啦…

大家會共用核心啊…發展出各家不同的特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 ... 8%E5%88%97%E8%A1%A8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一台電腦的實體記憶體容量,是我家所有電腦的總和-------還有找

記憶體大只不過是『有$$誰都可以插滿』
同時也顯示我沒辦法做好資源管理

网友G:
說到瀏覽器

我這台電腦(P4 2.53G  1GB RAM)共有三種BROWSER

IE這個一開就慢如龜是不用講

FIREFOX這個,好處是蠻早就有"開啟上次分頁"的功能,自從發現這東西,我就投入它的懷抱了
不過缺點就是大家熟知的,記憶體佔用太多的問題,而且似乎是你開得越久(我都開著然後丟著)
記憶體中的垃圾就越多,要關掉重開才會回復正常速度

GOGOLE CHROME我之前裝著,但是一直沒正式去使用它,是因為人太懶的關係
看了一下介面,算是蠻簡捷的,在這台舊電腦上跑的速度也不錯

但是最近發現一個很怪的問題,我不曉得是只有我遇到還是因為電腦太慢才感覺得出來
就是GOOGLE CHROME裝上後,它會在WINDOWS排程裡加上自動更新的排程

平常我也沒去注意它,但是最近有時會遇到,電腦用著突然整個卡死
開啟了工作管理員來看,是一支名為setup.exe的工作把整個cpu資源卡死
一開始我以為是avast防毒更新的問題,因為之前也有遇過avast更新讓電腦停頓了一會的事
但是等了數分鐘都沒動作,第一次等不下去,將setup.exe強制結束工作

今天早上,開機沒多久又出現停頓,這次開啟sysinternals的process monitor來看setup程序是啥東西
竟然不是防毒的更新程式,當下以為是病毒,因為有存取temp下的?.tmp檔
後來詳細的看了一下,原來setup.exe是google chrome的更新程序

沒人遇到chrome更新把整個電腦卡死的情況?

网友D:
台灣的網路銀行裡, 非IE環境只有玉山針對32位元火狐有解決方案, 至於64位元瀏覽器則沒有一家銀行支援.
另外, Opera則是因為程式太嚴謹(也可能是用的人太少, 一般網頁程式不會針對他作特殊控制), 用起來沒有chrome/firefox來得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灣的網路銀行裡, 非IE環境只有玉山針對32位元火狐有解決方案, 至於64位元瀏覽器則沒有一家銀行支援.
另外 ...

請見 http://bbs.pigoo.com/thread-40923-1-1.html

不只 玉山 有針對 非 IE 瀏覽器提解決方案

64瀏覽器…
目前真的有需要 64 位元的瀏覽器嗎?
IE 有 32 / 64
FF 有 32 沒 64
GC 有 32 沒 64
雖然早期 FF 有提出 64 的版本,但不是重點開發…許久沒注意了

Opera 用的人少,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習慣』
用慣 IE 的人,剛開始接觸 FF 可能會不習慣許多小地方
同理…試用 GC 的人可能也會有許多不習慣的地方
當『習慣』發生時,就用順手了,沒太大的問題,就不會想離開它

剛開始 GC 也沒多少外掛/套件
首先當然是採『相容FF』,成功吸引不少人轉向,挖角啦~
可以站穩腳步後,開發的人多了,大概淡忘這一個『相容』的時期了吧,最近入門的也不一定會知道這件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說到瀏覽器

我這台電腦(P4 2.53G  1GB RAM)共有三種BROWSER

因 setup.exe 卡死,我沒被它搞過的經驗

記憶體加大就是有這個好處
可以讓它"們"去浪費
投入新平台的懷抱吧~~~~~

网友:
IE 實在滿可惜的,有機會成為最好、佔有率最高的機會,卻在扳倒 NetScape 後不知好好把握住好機會。

其實我在想,Google Chrome 及 Firefox 都應該是開源的吧,若 MS 能痛定思痛,將 IE 徹頭徹尾的加以改善,不是很有機會再起嗎?

MS 很多東西都是抄其它軟體的,我想這了解作業系統的人應該都知道。

网友:
哈哈 簡單啊 就雙開吧 同時開IE 跟CHROME 或是FF 都OK低啦 最好用雙螢幕 又可以同時使用  雙顯示就是好用..小小愚見

网友:
CHROME開FACEBOOK還真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