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圓的網拍板子再利用!!

楼主(2012-10-06):
沒屋頂的拍賣有一家叫 "立赫" 賣拆板一片50圓,因為裡面一大堆 七段顯示器,所以手癢就買了2片,它應該是夜市的小遊藝機的過期板吧!!我手頭也有一些七段顯示,但就是要一條線一條線焊接很辛苦!! 於是就有直接利用的想法!! 很久很久以前就拿到一片有 MC14511 的七段顯示板,只是那時候沒有搞定他,也沒有需要用到那麼多數字顯示所以就沒有去裡他!! 最近心血來潮就改了一下程式把它試著"顯示出來",但是就是亮度不足,最後想加一個 ULN2003 結果亮度超亮!! 而50圓的板子裡面有 MC14511 也有 ULN2003 於是有"板子"再利用的想法!!

加了 ULN2003

這一片50圓上面26個紅LED以及其他的 IC 已經拆除...

暴力下的板子不好剪,保留 MC14511 & ULN2003

再修剪

把 位數 和 字段的接腳空出來!!

接控制電路

另外兩組七段顯示

再剪

再修

最後結果

以後可以好好利用了!!!

网友:
阿乾兄,這樣用就對了,
有一種純手製,粗曠的FU!

网友A:
阿乾,哪一個拍賣場,網址可 PM 給我嗎?

网友:
真是廢物利用!有時到資源回收場也可找到類似的機板,有含IC費用大概30元左右;不過不是經常有.

网友:
似乎是給小瑪莉/水果盤用的基板?

网友:
阿乾大,若常買網拍的東西,光運費是否也要花費不少啊?

网友:
省下不少買7段顯示的錢,還有煩人的線路

网友:
做核彈倒數計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哪一個拍賣場,網址可 PM 給我嗎?

cremaker大:

   這一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136673122  立赫企業 這是 arthur大介紹的賣場,賣的東西都很便宜,上次買了100個 11.0592 石英震盪 才85圓,一口氣買了不少東西,工作人員都很客氣,兩個小小的缺點 1.東西常常送錯 2.ic座還真的是'用過'的,...
許多ic真的是'拆機'品...假如沒有挑剔的話是非常便宜又實用.

网友B:
阿乾兄

您出這麼多組"明牌".......啊是麥"簽鬼號".......卡A出啊??

我看....您就寫個"大樂透程式".........

讓大夥參考參考........如何???

网友C:
這應該是水果盤的機板..

弄成這樣..裝到車上...

有點回到未來的FU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是水果盤的機板..

弄成這樣..裝到車上...

很好的建議!! 我再去找三位數的七段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兄

您出這麼多組"明牌".......啊是麥"簽鬼號".......卡A出啊??

ARTHUR大:
   我幫你開路!! 你不是要做7段顯示嗎?
  測試程式
  /*-----------------------------------------------
  名称:8位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变化数据
  论坛:www.doflye.net
  编写:shifang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8位数码管分别显示不同数字,这种扫描显示方式成为动态扫描,并不停变化赋值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define ScanPort P1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Dsp[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K,T;
unsigned int j,num,znum;
while(1)
      {

  K=num%10;//5
  T=num/10;//6553
  Dsp[0]=T%10<<4|K;//3

  T=num/100;//655
  K=T%10;//5
   T=num/1000;//65
  Dsp[1]=T%10<<4|K;//5

  T=num/10000;
  Dsp[2]=T;
//------------------------------
  K=znum%10;//5
  T=znum/10;//6553
  Dsp[3]=T%10<<4|K;//3

  T=znum/100;//655
  K=T%10;//5
   T=znum/1000;//65
  Dsp[4]=T%10<<4|K;//5

  T=znum/10000;
  Dsp[5]=T;

  DataPort= Dsp; //取位码

       ScanPort=dofly_WeiMa; //取显示数据,段码

           Delay(2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i++;j++;
           if(8==i)    //检测8位扫描完全结束?如扫描完成则从第一个开始再次扫描8位
             i=0;
           if(j==500)  //检测当前数值显示了一小段时间后,需要显示的数值加1,实现数据显示的变化
             {
                  j=0;
                  num--;
          znum++;
                 }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THUR大:
   我幫你開路!! 你不是要做7段顯示嗎?
  測試程式

阿乾兄

您就別再"虧"我啦!!!!.....
最近鐵捲門"罷工".....搞得我頭暈腦脹的!!!.....
好一陣子都沒看書了....又退回"原點".....都忘光了.....
原本想把跟W大買的LED矩陣的先貼上來....請您過目...指點指點...
這下可能要再拖個幾天了.....這個板子我也有買......還沒給它開工(怕裁錯規格....就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是水果盤的機板..

弄成這樣..裝到車上...

這個更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兄

您就別再"虧"我啦!!!!.....

ARTHUR大:
   照著這樣裁,把IC 留下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