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P4S533-MX內顯不顯示

楼主(2012-10-06):
華碩P4S533-MX內顯斷斷續續,有時後有訊號有時無訊號,察明結果在VGA插槽
旁排阻C151第3點與5.6.7點短路,造成訊號時有時無

                    短路

無零件,且空間小,不好焊,放棄用獨立顯卡!

网友:
排阻C151第3點與5.6.7點短路,可加助焊劑焊除跨焊的錫點

楼主:
   1   2   3   4          3點與5.6.7點短路
I-------------------I
I   C151排阻   I
I-------------------I
   5   6   7   8

网友:
引用 楼主:
1   2   3   4          3點與5.6.7點短路
I-------------------I
I   C151排阻   I

此排阻應該是0402size組合成0805size,不難找,顯卡廢板上都有,不管是烙鐵或風槍,都很容易搞定
另一思考,獨顯效果是好很多,可自行斟酌

网友A:
你那C151應該是排容吧..拆了不用裝沒關係

楼主:
今天下定決心處理.將電源插角上方COM1下方有兩個C151牌阻.應該是供應COM1訊號用.
用熱風槍吹下1個.及原來故障排組吹下.還真難焊也.焊好在加助溶劑再用熱風槍吹一下壓一壓.
準備測試盡然OK也?其他功能不影響真高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C151應該是排容吧..拆了不用裝沒關係

昨天才留意是.C151是排容.編號CN1.排容與排阻長的一樣?

网友:
我之前有修過兩片內顯故障一片是排容,另一片是822電阻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