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的二次鋰、鋰聚合物電池鼓包、內阻?

楼主(2012-10-07):
請教版上對二次鋰系電池有研究的朋友~

Q1.鋰聚合物電池用久了輕微鼓包是代表它壽命
已到要壞了?還是代表曾被過充?

Q2.當我將電池充至滿電4.6V(手機顯示100%)的電壓後
放置幾天,電池電壓會下降到3.8V左右,是代表電池內
阻高了自放電效應大嗎?

Q3.鋰電池芯需要防過充保護的小電路做防護,怎麼鋰
聚合物電池的防護小電路只有幾顆SMD電容、電阻就沒
了?不像鋰電池芯有IC在上頭

网友:
雖然我研究電池也不算很深入
Q1.鋰聚合物電池用久了輕微鼓包,正常如果不影響使用應該是沒關係,應該是設計上的問題,大陸製的比較容易有輕微鼓包甚至嚴重鼓包的問題,不過都還能用很久。
Q2.當我將電池充至滿電4.6V(手機顯示100%)的電壓後放置幾天,電池電壓會下降到3.8V左右,這好像算是正常的,電池本身有自放電速度,如果裝再設備上會放電放的更快,4.6v是剛充飽,通常過段時間就會降到4v上下,低到3.7v或以下就算要沒電了,一般電子設備似乎都是以電壓來給格子看電容量的,自放電過大通常都是充完一天之內就電壓再3.7v以下,就算放電過大,不過鋰電池倒是比較少有放電速度超快的情形,如果有大概也快壞了。
Q3.鋰電池芯需要防過充保護的小電路做防護,怎麼鋰聚合物電池的防護小電路只有幾顆SMD電容、電阻就沒了?
鋰聚合物電池,這就是鋰電池吧,應該是一樣的,一般是都會有防過充電路,除非直接在手機上充電,他本身系統有監控電壓充飽會停止,鋰電池過充電有爆裂的危險,因此都會特別給他依些防過充的保護電路,這樣比較安全,我未必回答的是你要的,再看看有沒高手要解答下的,以上是我的見解!

楼主:
TO PEN5
之前我那顆隨包裝一起出的原廠電池鼓了,但還是可以塞進手機中,
我手賤想給它刺穿洩氣,不料刺到電芯壞了...

充好之後電壓又下滑,我猜是內阻變大、自放電大了~~壽命快到了,
當時新買時並不會這樣,充到多少就是多少。

鋰聚和鋰我是看手機與MP3電池發現保護電路差異的,鋰的比較複雜
我手機那顆鋰聚比較單純...

网友A:
鋰電充到 4.2 已經算飽電了
到 4.6 應該是過充了…
充電器有問題?設計問題?
電池本身沒防過充?

沒有變成小型核爆算好理嘉在嗎…

附和 pen5 所言
充飽的 4.2
不使用放置一段時間後 → 4.0 都還算正常
若是 3.7,甚至以下,不正常
自放電率不該那麼高,電芯有問題或是保護板怎麼了

网友B:
鋰電池還有另一種"磷酸鋰鐵電池"簡稱"鋰鐵電池",特性跟鋰電池完全不同
鋰電池系列的電池心,不一定會內含保護電路
例如:高亮度手電筒 ( LED晶片為CREE系列)
所使用的圓筒狀鋰電池,幾呼都是沒有保護版的
沒有保護版的鋰電池,充飽電後靜置電壓,通常都不會低於4.0V(因為沒有保護板的微放電)
鋰電池的飽和電壓是4.2V不是4.6V
至於電池會鼓包,那是品質問題,我用同一個充電器,對相同型號,不同品牌的電池充電
有的會鼓包有的卻不會
以上是我的實際經驗&我所知道的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電充到 4.2 已經算飽電了
到 4.6 應該是過充了…
充電器有問題?設計問題?

4.6是舉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鋰電池還有另一種"磷酸鋰鐵電池"簡稱"鋰鐵電池",特性跟鋰電池完全不同
鋰電池系列的電池心,不一定會內含保 ...

我那顆隨機附的原廠電池還是三星SDI公司的電芯呢~
發胖雖然可以放入手機但還是想給他漏氣,結果刺壞了..

那我怎麼充好呢?~是座充亮綠燈我就拆下還是量電池電壓
到多少範圍後停止?

网友B:
二次電池
除了要注意充電電流&飽和電壓之外
還要注意放電速度(電流)
因為電池在放電時,一樣也會產生氣體
如果長期以大電流放電的話(某些電池組是不會裝保護版的)
電池很快就會鼓包了
電動遙控模型的電池就是如此,動力飛行傘的啟動電池也是

网友C:
  4.2V为限制电压,4.6V是怎么回事?充电电路坏了吧?这很危险的哦!
  我的一块锂离子电池(金属壳的)长期放着也“大肚子”了,电压还是有的,但不敢再使用。锂聚合物电池“大肚子”还不至于爆炸,因为它使用的是有机电解质。个人认为,这种失效的电池还是少用为妙,为了安全起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V为限制电压,4.6V是怎么回事?充电电路坏了吧?这很危险的哦!
  我的一块锂离子电池(金属壳 ...

哈,樓主有解釋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202&pid=5061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次電池
除了要注意充電電流&飽和電壓之外
還要注意放電速度(電流)

知道了~~我那顆原廠的用了很多年才稍微發胖

產生氣體我也有注意到,有回我把手機裝在拉鍊袋
中怕雨林,結果有發現到內部有些許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