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微波爐 燒保險絲

楼主(2012-10-07):
請教各位高手大大

小弟家的 panasonic 微波爐 NN-S675, 插電完全無反應.
根據版上多篇的維修經驗, 在更換保險絲後, 插電開關門保險絲沒斷, 燈泡按鍵正常, 但一啟動保險絲馬上燒斷.
依據 tsao0427大大在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44-1-1.html 提示, 可能是變壓器,電容,高壓二極體故障.

再把高壓機版及磁控管, 和其他回路斷開後插電, 可以按下啟動, 保險絲沒斷, 約三秒後會自動停止, 但保險絲仍沒斷.
http://ppt.cc/mZSY
量測磁控管亦正常, 故研判應為高壓機版模組的問題.

但問題來了...
NN-S675外觀與內部模組配置等皆與lhc大大的NE-V32E相同 http://bbs.pigoo.com/thread-35555-1-1.html
高壓二極體用數位電錶完全無法量出任何數據, 故也應正常.
http://ppt.cc/hXPC
http://ppt.cc/ZCks
http://ppt.cc/RZA~
http://ppt.cc/LUgY

請教各位大大, 那會是什麼元件有問題呢?
http://ppt.cc/dTEZ
http://ppt.cc/CkTj
畢竟換整個高壓機版模組panasonic維修站報價1500, 希望有機會的話還是能夠減少花費阿~

网友:
有關 “高壓二極體用數位電錶完全無法量出任何數據”請教你是怎麼量的?

网友A:
先進說的!!

問問題的不能太懶喔.............

PO一下你檢測過程的圖片,機器內部重要的幾處元件位置,

瞎子摸象,隔空抓藥,總是空??   所謂眼見為實..............

网友:
看了上兩篇維修案例小弟去年panasonic 微波爐 NN-565機型,也是一啟動保險絲馬上燒斷,後來到服務站修說磁控管壞,2200大洋現感覺有點痛學點DIY維修樂趣可省一些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進說的!!

問問題的不能太懶喔.............

是地!!

圖片連結已附上, 資歷不夠還不能直接貼圖, 請各位大大見諒.

NN-S675內部配置和高壓機版模組
與lhc大大的NE-V32E均相同 http://bbs.pigoo.com/thread-35555-1-1.html

网友:
我幫你先貼上來!!

你的積分應該可以貼圖了!!

网友:
你所陳述的狀況是短路的問題!!

是我的話,我會先以打阻值方式,測量每個零件

另外以BB檔測量每個零件的各端點,有異常的就拆下來測量

慢慢縮小搜尋範圍,重點是在找到你機器造成短路的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