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M56S 送保固維修後不能上網

楼主(2012-10-07):
請問各位高手
我的主機板 技嘉M56S .大約在一年半前 常常當機藍底白字 .最後是開機就藍底白字.
因當時對於電腦還都不懂.所以只有送修.維修店家說主機板壞了 還在保固內.
不過送保固修完之後.板子好了 但不能上網了.插上燈會亮 但就是不會連線...
拿到維修店家 他也弄不好.就插一張中古網卡就可以連線了.
就跟我說沒辦法  鎖住了.問我要不要再送一次.
但是我要用電腦不想等.就花100買那張中古網卡 反正才100.可以用就好了...

因為這一年多來.我開始比較了解電腦.也學著自己修理家裡的舊電腦.
就突然很好奇這個問題.想請問各位大大.知不知道這大概可能是什麼原因..

网友:
網卡晶片測量一下週邊零組件的狀況!!

网友:
不能連上網可能因素蠻多的 !!

有分 軟體 硬體 軔體 !!!

光是這樣說應該很難找出問題吧 !!!

論壇內也有一些文章 , 你可以先參考一下哦 !!

搞不好正是你這機板不能上網的原因!!!

网友:
搞不好設道停用了= =
蠻長遇到客人有此狀況的.....

楼主:
我有試過 不是設停用的問題.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資訊.小弟研究看看..

网友:
看一下內建網卡的MAC ADDRESS看看?

MAC正常的話,nforce的晶片,會用一個外加的phy ic(應該是這名字)
也有可能是這個壞,這樣就會變成OS能驅動nforce的網卡,但是沒辦法送出訊號

网友:
應該是MAC 被洗掉了...

應該是有動到BIOS 要用軟體把MAC碼寫上趣

MAC碼寫在主機板上 找一下

PS. 用WIN7可以上 XP不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