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明基G900HD 电源管理晶片TEA1530AP 可以用什麼替换

楼主(2012-10-07):
請問網上大大高手們,明基G900HD 电源管理晶片TEA1530AP 可以用什麼替换?  萬分感謝 !

网友:
http://www.google.com.tw/#hl=zh- ... O_JOEg&bav=on.2,or.r_gc.r_pw.&fp=380d9f18388a1ed0&biw=1024&bih=606

网友:
https://www.google.com/#hl=zh-TW ... rkURJM&bav=on.2,or.r_gc.r_pw.r_cp.&fp=60069dac5acfa8fe&biw=1440&bih=731

這裡應該能查到相類似的IC!!  不過要花很多時間比對???

网友:
不用替代,這裏就有得買!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TEA1530AP&t=0

网友A:
這個       原裝 EA1530A SOP-8 液晶常用電源IC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eadbar&k=EA1530
配IC轉板可以省一點
SOIC轉DIP、SOP8 轉 DIP8、SMD(貼片)OP晶片轉DIP(直插)、OP轉板 鍍金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265230850
排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318027670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C2%E0%AAO&t=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       原裝 EA1530A SOP-8 液晶常用電源IC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h ...

此種轉接元件很方便,尤其在一些不易取得或貴得不像話的元件,
可以考慮用這種方式來降低製作成,提高完成度........

网友:
給sop-8加引線改成八爪章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