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YAMAHA AVX-2000DSP AV綜合環繞擴大機不開機

楼主(2012-10-07):
狀況:開機5秒關機(電源繼電器ON即OFF)
各位前輩我要如何查修

那位可以提供手冊或IC40的pdf

网友A:
開機後~~就off

你的開關是哪一種?touch式?還是真的有on hook的那種?
先從電源板下手測試一下吧

不用急著找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後~~就off

你的開關是哪一種?touch式?還是真的有on hook的那種?

touch式的

网友:
那如果先把~~~主控板&電源板、顯示面板以外的都拆掉
也會馬上POWER OFF嗎

网友:
亦菲大大您好

如同macliu版主所言!!
一般像這種狀況(開機之後幾秒就關機).....大部分都是電源(保護)部分出問題!!!
要拆開來查....電源板.....主控板.......一步一步拆開來查

网友:
touch式的開關!!

是我的話會先查開關,有無微島通現象??  阻抗值是否影響正常工作??

這部分OK後再查電源,或是有無異常高溫的零件、有無PCB版變色的地方開始查??

网友B:
剛研究 RX-V800 , 沒有找到AVX-2000DSP 之service manual , 故以RX-V800 圖,說明電源繼電器動作流程:
1. 電源繼電器板上有顆小變壓器T301,插電後永遠提供電源繼電器工作電源S12,
     而其驅動繼電器線圈的電晶體Q301的基級信號PRY,一般來自CPU。

追蹤一下排線接頭在電路板上的印字,及排線信號來自或者到何塊PCB板子。
2. 後級放大器的主板PCB上,一般會有偵測異常(電晶體短路,或喇叭線路短路)的電路,請參考 另一篇RX-V800檢修的附圖, Q20--->Q35。
     從排線接頭在PCB上的印字,看出哪條是偵測到異常後輸出的信號線(PRI)。一般會送到CPU的板子上。CPU偵測到故障信號,立即將繼電器OFF。

3. 輸出電晶體,水泥電阻等先量測檢查有無明顯故障。電晶體可解焊隔離。
4. 隔離信號有風險: 主板上的JUMP線是很好隔離故障偵測信號的,針對各個輸出左,右,中間聲道等。需追蹤一下電路。
    評估長時間有電,燒毀元件風險。
5. 清潔PCB是最簡單,可先做的,說不一定清一清就正常了。

6. 保護偵測信號:   PRI :輸出過電流。 立即OFF繼電器
                                PRD: 輸出有直流DC成分。延時OFF繼電器,延時較長  (AVX-2000DSP的可能故障點)
                           PRV: 變壓器輸出電源異常(猜是線圈層間短路等原因...), 延時OFF繼電器,延時較短。
    CPU輸出驅動電源繼電器信號PRY。

輸出有DC成分,可能是後級電晶體偏壓異常(後二級:  1.0V --->0.5V, 如圖示) ,或者偵測迴路元件異常,例如C35

RX-V800原文說明:

PRV保護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研究 RX-V800 , 沒有找到AVX-2000DSP 之service manual , 故以RX-V800 圖,說明電源繼電器動作流程:
1.  ...

huang22 大
我再排線上沒看到PRI,PRD,PRV
可是有看到PRT,PRT帶代表什麼?
我有找到手冊,huang22大你般我看一下
DSP-A1000.haozip06.zip (1.42 MB, 下載次數: 134) DSP-A1000.haozip05.zip (1.5 MB, 下載次數: 113) DSP-A1000.haozip04.zip (1.5 MB, 下載次數: 109) DSP-A1000.haozip03.zip (1.5 MB, 下載次數: 112) DSP-A1000.haozip02.zip (1.5 MB, 下載次數: 116) DSP-A1000.haozip01.zip (1.5 MB, 下載次數: 115)

网友:
按開機後直接測後級輸出是否為0.若有直流輸出保護電路啟動就直接關機.另外穩壓電路故障或空焊導致工作電壓不正常也會自動關機.最糟的狀況CPU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uang22 大
我再排線上沒看到PRI,PRD,PRV
可是有看到PRT,PRT帶代表什麼?

下載(2次)後,WINRAR解壓縮不開!?檔案毀損??

PRT: Protect ,保護的意思。 就是這個點,追蹤其來龍去脈(先在PDF檔的PCB圖上)。
        如圖要有4VDC。
讓 Q364 與 Q365之EC級導通的信號來源(到基級),要查一下,附近零件特性檢測一下。
圖右側之I/C/R/L 與FL/FR/RR/RL來的信號。

PDF檔第11頁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載(2次)後,WINRAR解壓縮不開!?檔案毀損??

PRT: Protect ,保護的意思。 就是這個點,追蹤其來龍去脈( ...

以找到問題
-15V的穩壓IC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找到問題
-15V的穩壓IC掛掉

恭喜!
就是一個地方,小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