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sonic SS-380HB 無5VSB 問題

楼主(2012-10-07):
Seasonic SS-380HB

24PIN 放入 Power Supply Tester

無5Vsb

都無燈亮.打開內部.有一顆電容爆

從哪下手

网友:
先檢查保險絲吧~

网友:
幫你轉貼一下, 您已經有權限貼圖了, 請勿使用外面空間~

請動手量量
a.可視問題先排除
b.有無5Vsb
c.高壓區有無 150V?
d.各 IC 供電正常嗎?

01.
02.
03.
04.
05.

楼主:
三用電表轉直流10

紅針插紫線

黑針插黑線

無反應

這樣應該是 無 5Vsb

楼主:
剛剛測 高壓  的電容也沒有150V

网友:
就如同pmerw大說的,表面先看有無異常,還有一些MOV或保險絲有用熱縮套包起來的都先看看有無問題,再來看有無+5VSB,沒有時先看在橋式整流後,大電容那區正常主動PFC約311V上下,最後才看電容容值有無異常,或是變壓器附近的TVS或二極體有無壞掉之類的,還有PWM IC看有無供電正常。

高壓沒電源進入表示保險絲或MOV那些地方可能有問題,建議熱縮套包起來的地方都先檢查一下!

网友:
修POWER

pmerw大是成精了!!

以光偶、變壓器為界

先查大電容有無異常,要拆下來測,若大電容OK

高壓輸入端的零組件要先測量,+5VSB生成端的元件反追回去大電容那裏

應該可以查到搞怪的東西!!

网友:
依這狀況我猜是如 yung6313 所說, 保險絲燒了
但這時候千萬別急著換掉然後送電
不然到時就再燒一次給你看
先看看 a. 高壓晶體 b. 低壓晶體 c. 5Vsb 用的整流 SB540
以上有無短路現象

楼主:
目測 保險絲 是沒有黑焦情況

還是如何測 保險絲 是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測 保險絲 是沒有黑焦情況

還是如何測 保險絲 是燒的?

a.電表轉到 BB 檔, 會叫就是好的
b.電表轉到電阻檔, 阻值低才是正常 (<1 Ohm)
, 但請注意, 要等高壓消散再量 ,
免得誤觸高壓, 被電的哇哇叫

楼主:
保險絲 沒BB

保險絲 用到電阻擋 都是0

网友:
保險絲燒了先換保險絲換好後如pmerw所說的別急者送電
先查高壓附近的零件

楼主:
在高壓區 有找到 2個二極體 未解焊 電表接PN .測R值

順向逆向都相同阻值.不小..

解焊後
在測.....

楼主:
怎跟在電路板測的 不一樣= =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跟在電路板測的 不一樣= =

這二極體是好的, 用指針式電錶時, 黑棒為+, 紅棒為-
與電路板上測不一樣是因為還有其他零件與他並聯或串聯,
造成誤判

楼主:
請問P大

那在電路板上測電阻好上

是不是有R值

在看他R值是否正確來確定

電組好壞?

3Q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P大

那在電路板上測電阻好上

真實阻值, 在電路上是很難量的, 通常會比標示阻值低(因為並聯的關係),
電阻故障, 幾乎都是阻值上升, 以上資訊取得, 建議您還是多爬文.

网友:
要確定電阻好壞,只能一個一個把電阻挖一邊起來量,這樣比較準確,也沒更好的方法了,除非有電路圖能分析,不過電阻壞的機率也不是很高,全面性搜查比較耗時,建議其他都找完沒問題再做此動作。

楼主:
感謝2位

我有爬很多文章 吸收中

网友:
請新朋友勿違反版規使用外連空間,請儘速改過來。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