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945GM3 MS-7267 +12短路維修

楼主(2012-10-07):
(图片)

网友:
C大好
能貼一下波波的圖可以嗎

网友:
對阿!!  波波沒看到!!

网友:
波....看到了!!

謝謝carzy1kimo大嚕!!

這台示波器應該是  KENWOOD SS-4125 吧!!   好新喔!!

网友A:
C大好
請問這種波型是屬於方城波嗎

网友:
我有看錯嗎?所有的MOS都是背朝上耶!第一次看到這種樣子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背朝上靠散熱片散熱?!

网友:
這張對可愛大來說實在太沒挑戰性囉~~(開玩笑~~)
以前我覺得這種故障很好處理的說,但我有遇到那種也是12V短路,換完MOS不上CPU開機,OK~~但一上CPU就短路,再換MOS和PWM情況依舊......搞了一個晚上都搞不定,就放棄了,後來我對這種故障就保持著敬畏的態度.....不過聽說對岸有種所謂的燒機法,不知這有沒有人會呢?

网友:
所謂的燒機法,會不會上電源然後用手去摸哪顆零件溫度較高來判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大好
請問這種波型是屬於方城波嗎

這是屬於脈沖波你可以打開∆t看頻率及時間

网友:
你先拍一張你示波器的正面圖給我看我才會知道你的∆t~∆V的位置

网友:
先告訴你用示波器測量信號頻率 其他 波形圖片在另補
用示波器測量信號頻率的方法很多,下面介紹常用的兩種基本方法。
  1.週期法
  對於任何週期信號,可用前述的時間間隔的測量方法,先測定其每個週期的時間T,再用下式求出頻率f :f=1/T
  例如示波器上顯示的被測波形,一週期為8div,「t/div」開關置位置「100μs」,其「微調」置「校準」位置。則其週期和頻率計算如下:
  T=100us/div×8div = 800us
  f= 1/800us =1.25kHz
  所以,被測波形的頻率為1.25kHz。
  2.李沙育圖形法測頻率
  將示波器置X-Y工作方式,被測信號輸入Y軸,標準頻率信號輸入「X外接」,慢慢改變標準頻率,使這兩個信號頻率成整數倍時,例如fx :
  fy=1:2,則在螢光屏上會形成穩定的李沙育圖形。
  李沙育圖的形狀不但與兩個偏轉電壓的相位有關,而且與兩個偏轉電壓的頻率也有關。用描跡法可以畫出ux與uy的各種頻率比、不同相位差時的李沙育圖形,可產生幾種不同頻率比的李沙育圖形。
  利用李沙育圖形與頻率的關係,可進行準確的頻率比較來測定被測信號的頻率。其方法是分別通過李薩如圖形引水平線和垂直線,所引的水平線垂直線不要通過圖形的交叉點或與其相切。若水平線與圖形的交點數為m,垂直線與圖形的交點數n,則
  fy / fx=m / n
  當標準頻率fx(或fy)為已知時,由上式可以求出被測信號頻率fy(或fx)。顯然,在實際測試工作中,用李沙育圖形進行頻率測試時,為了使測試簡便正確,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通常儘可能調節已知頻率信號的頻率,使螢光屏上顯示的圖形為圓或橢圓。這時被測信號頻率等於已知信號頻率。
  圖5-16常用頻率比的李沙育圖形
  由於加到示波器上的兩個電壓相位不同,螢光屏上圖形會有不同的形狀,但這對確定未知頻率並無影響。
  李沙育圖法測量頻率是相當準確的,但操作較費時。同時,它只適用於測量頻率較低的信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屬於脈沖波你可以打開∆t看頻率及時間

在貼一些常看到的波形
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跟方波很像的脈衝波

鋸齒波

時標波

楼主:
很想學 會 很多功能 指是相關測試的文章很少~一些波形也不會看只會看些基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想學 會 很多功能 指是相關測試的文章很少~一些波形也不會看只會看些基本的~

你這台應該是FLUKE 我也沒用過 不過看到的照片不清楚 隱約看到 你先拭按CURSORS然後在轉 ∆V 或 DLY 鈕看看吧! 因為其他後面版的字我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想學 會 很多功能 指是相關測試的文章很少~一些波形也不會看只會看些基本的~

我以幫你補上你的示波器基本操作選單你看看吧 但不知有無錯誤你試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