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內牌熱水器RU-1077RF洩壓螺絲狂噴水

楼主(2012-10-07):
如題!!家中是大樓店面有一~三樓,只要有開水洩壓螺絲就會噴水要去按一下噴水孔就會馬上停止,如果熱水器在使用中會噴熱水直接噴到瓦斯管,如果是按說明是說空燒或過熱才會造成但是卻連沒有在用熱水器也會噴才奇怪所以發問請敎是什麼原因,熱水冷水管我都交換過不是接錯的問題!!請有經驗的朋友幫忙一下!!感謝!!

网友:
如果不是設定的溫度過高、就是卸壓閥老化??

可以先更換看看!!

网友:
如題!!家中........但是卻連沒有在用熱水器也會噴才奇怪........!!感謝!!

洩壓閥不良換了它吧

楼主:
是要換了之後再把洩壓螺絲鎖回去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換了之後再把洩壓螺絲鎖回去是嗎??

有圖片應該會比較清楚

网友:
洩壓閥換了 +1
另外,自助人助,請 PO 上相關的圖!

楼主:
是否只要拆下左邊熱水器的管子換上再把洩壓螺絲裝回去就可以了嗎??
但是左邊那個管子拍賣中哪個是正確的因為我都只有看到水盤,熱水器是天然氣的,可以的話請告訴我那個拍賣可以買到,感謝回應!!

网友:
紅圈圈為洩壓閥(靠近瓦斯管那邊應有一字螺絲孔可以調整洩壓壓力,往內鎖到底還會漏就需要換...),通常是4分的牙.
市面上有2種洩壓閥在賣,一種是有進有出的(止逆加洩壓,有的還有強制洩壓把手)  ,另一種就是純洩壓閥.
以樓主的情況,如果換一進一出的就要把原洞口塞住,然後把洩壓閥裝在銅管跟軟管中間(優點是安裝方便且洩壓孔可以裝排水管,缺點是洩壓閥較貴).

楼主:
拆開後為這樣看那銀色的管子好像是直接連接在洩壓閥上不知道是否可以轉動(怕有安全問題),且下方連結冷水管的是4分的但上方連結銀色管子的細很多!!大大們提供的洩壓閥好像沒有像這種的!!

网友:
1.遇到這種情形 我通常會從回收的熱水器拆一個來使用

2.第二種方法. 就是把漏水的地方堵死 在從冷水入口處加裝一個逆止洩壓閥

网友A:
sorry!!! 上圖有誤,勿參考,請安裝於熱水器冷水進水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管不是冷水入口嗎? 還是我搞錯了,如有錯誤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管不是冷水入口嗎? 還是我搞錯了,如有錯誤請指正

應該是你搞錯了,樓主有說明"在使用中會噴熱水直接噴到瓦斯管"由圖片看來這條就是熱水管。

网友:
依圖研判
右邊有水量調節應是冷水管
左邊是熱水管

网友:
就是把漏水的地方堵死 可以,但在從冷水入口處加裝一個逆止洩壓閥 應該要在熱水那端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