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微波爐 燒保險絲

楼主(2012-10-07):
請教各位高手大大

小弟家的 panasonic 微波爐 NN-S675, 插電完全無反應.
根據版上多篇的維修經驗, 在更換保險絲後, 插電開關門保險絲沒斷, 燈泡按鍵正常, 但一啟動保險絲馬上燒斷.
依據 tsao0427大大在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44-1-1.html 提示, 可能是變壓器,電容,高壓二極體故障.

再把高壓機版及磁控管, 和其他回路斷開後插電, 可以按下啟動, 保險絲沒斷, 約三秒後會自動停止, 但保險絲仍沒斷.
量測磁控管亦正常, 故研判應為高壓機版模組的問題.

但問題來了...
NN-S675外觀與內部模組配置等皆與lhc大大的NE-V32E相同 http://bbs.pigoo.com/thread-35555-1-1.html
高壓二極體用數位電錶完全無法量出任何數據, 故也應正常.

請教各位大大, 那會是什麼元件有問題呢?
畢竟換整個高壓機版模組panasonic維修站報價1500, 希望有機會的話還是能夠減少花費阿~

楼主:
先前eson0724大建議使用BB檔, 測量每個零件的各端點.
就找了高壓機版背面接點有點不太一樣的電容c701量測, 結果沒有嗶, 但量c702就有嗶?
所以是對應圖中藍色圈起的電容... 還是數位電表對電容有特別的量測方式?

另外請教我判斷是高壓機版有問題對嗎? 還是有可能是其他模組的問題我忽略了?

网友:
電容拆下來用電容表測量,看看是否故障!!

网友A:
橋整及其旁邊的Q701,也要先拆下來測量看看是否故障!!

橋整故障,保險一般都會直接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橋整及其旁邊的Q701,也要先拆下來測量看看是否故障!!

橋整故障,保險一般都會直接燒!! ...

請教橋整及其旁邊的Q701該如何量測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橋整及其旁邊的Q701該如何量測呢?

橋整請參考橋式整流的結構,然後再動腦筋想看看要如何量測,且有何特性。另外一顆的話,應該是IGBT,怎麼量,看看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08-1-1.html

网友C:
照片拍得真不錯,請問你天花板的光源是那一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橋整請參考橋式整流的結構,然後再動腦筋想看看要如何量測,且有何特性。另外一顆的話,應該是IGBT,怎麼 ...

感謝晴兒大~ 與s10274chen大的教學~
IGBT以指針電表歐姆檔不管怎麼量, 任兩隻腳之間都是導通, 應該是壞了!

另外想請教, 如果是以數位電表量的話呢?
還是如其中雄爸爸所說的, 數位電錶完全無法測量, 因為量到的數值都是無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34&extra=

如何測量橋式整流器!!

eson大感謝您認真與詳細的教學!! 花費您不少時間

目前已將IGBT拆下, 並確定其有問題.
但是橋式整流器拆不下來~ 焊的接腳有個卡榫, 吸錫器也無法將焊錫吸乾淨.

但不卸下來量的話, 應該不是正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拍得真不錯,請問你天花板的光源是那一種的?

天花板的光源是間接照明的方式, 顏色是白晝光, 就是比黃燈泡亮白一點的色.
拍的時候是有把一般相機的白平衡再選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大感謝您認真與詳細的教學!! 花費您不少時間

目前已將IGBT拆下, 並確定其有問題.

這個焊點比較大!!  烙鐵溫度要高一點才拆得下來!!

网友:
要在線測量,可以把橋整連接的元件拆除,或是焊下一腳不接觸

橋整就可以不拆下來直接測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晴兒大~ 與s10274chen大的教學~
IGBT以指針電表歐姆檔不管怎麼量, 任兩隻腳之間都是導通, 應該是壞了 ...

嗯嗯!如果閘極已經放電了,那這樣的量測結果就是代表這顆壞掉囉!

啊!對了,有查過這顆的型號,確定是IGBT嗎?如果是,那就沒問題了。

因為數位錶的結構跟指針表不同,簡單淺顯點說,指針表出力比較大,對於一些特殊情況下,例如電晶體軟打穿,會出現阻抗偏低,但是不完全呈現明顯短路,所以能夠測到,反而數位錶,因為出力較小,對於這樣的情況,就不容易查出來了。

同樣的道理,因為IGBT結構上的關係,數位錶無法讓IGBT內的MOS導通後有足夠能量可以去進一步導通BJT,因此,就會出現量測出來都是無窮大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如果閘極已經放電了,那這樣的量測結果就是代表這顆壞掉囉!

啊!對了,有查過這顆的型號,確定是 ...

請教晴兒大, 量測前要如何做放電動作呢?

這一顆Q701和橋整D20SB80一起鎖在散熱片上, 但是完全沒有標示型號! 所以原本我也不曉得它是啥~
但是用指針表不管怎麼量, 任兩腳指針都會動.

小弟也嘗試了一下用數位錶量測, 數值不是極小0.1歐就是極大0.4k歐??
量EC腳
黑G紅E
紅E不動, 黑換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晴兒大, 量測前要如何做放電動作呢?

這一顆Q701和橋整D20SB80一起鎖在散熱片上, 但是完全沒有標示型 ...

放電就是用電表探棒,隨意將晶體兩腳兩兩短路放電,多接觸個幾次就放電放完了。

放電放完再量一次EC腳看看。如果還是一樣,應該是壞了。

网友A:
用2級體檔量看看!!

PO一下該晶體的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電就是用電表探棒,隨意將晶體兩腳兩兩短路放電,多接觸個幾次就放電放完了。

放電放完再量一次EC腳看 ...

結果還是一樣的!
只是這顆外表一片黑, 完全沒有標記, 不知道是不是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級體檔量看看!!

PO一下該晶體的型號??

終於把橋整拆下來了, 依照eson大的教學, 量測結果和教學一樣, 橋整是正常的.

Q701他的外表一片黑, 完全沒有標記阿! 不知道是不是IGBT?
用二極體檔的量測結果如下~
CE腳會逼逼叫
CE腳會逼逼叫
GE腳
GE腳
GC腳
GC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結果還是一樣的!
只是這顆外表一片黑, 完全沒有標記, 不知道是不是IGBT?

可能是IGBT沒錯,之前小妹也有類似,雖然晶體外表一片黑,但在光線不同角度,應該可以看到表面有凹凸刻字,還是可以看到型號。

就算說,不是IGBT,若是MOS、BJT,這樣的量測結果,也是不合理的,照樣判斷已經損壞。以電磁爐常使用的,小妹認為,這顆八九不離十,是IGBT。

网友:
電晶體貴森森!! 會短路應該是電路其他部分先有問題吧!! 記得以前電磁爐也是電晶體死翹翹,花了 150圓結果一下子就完蛋了!! 之後立下"三不修" 電磁爐 微波爐 瓦斯爐!! 這一台應該是所謂的 "變頻式"微波爐吧!! 與傳統電磁爐的差異是否在"高頻變壓器"節省鐵芯的體積和銅線的圈數?

网友:
應該是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IGBT沒錯,之前小妹也有類似,雖然晶體外表一片黑,但在光線不同角度,應該可以看到表面有凹凸刻字 ...

晴兒大真的如您所說!
用強光照後, 從斜側面看到型號了: TOSHIBA GT60N321, 是IGBT沒錯!

网友:
強光下看的到一些字  參考看看  n30r100  最前面英文字 看不太清楚
我的狀況是  設定一分鐘 23秒後停也無加熱狀態 型號ne-v27 這板子與這行號不同
ne-v27 如下
gt60n321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 現在確定是IGBT壞了, 是否只要買IGBT GT60N321來換就好呢?
還是還有其他的地方有問題, 造成IGBT故障... 我還是換整個高壓模組機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 現在確定是IGBT壞了, 是否只要買IGBT GT60N321來換就好呢?
還是還有其他的地方有問題, 造成I ...

阿乾大也有建議,當確定IGBT有壞掉,還是需要去檢查周圍相連元件是否有受損,不然換上去送電,馬上就會幾百元的鈔票飛了。
您再評估看看,是否想要繼續修下去,若要,那就繼續查下去;IGBT一顆實在很貴,燒一兩次,就不太值得修了。

网友:
功率晶體損壞,其驅動電路也要對應檢查,因高壓可能會從被擊穿的G極灌回驅動電路而導致受損
除檢查相關元件外必要時也可以用示波器確認輸出信號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 現在確定是IGBT壞了, 是否只要買IGBT GT60N321來換就好呢?
還是還有其他的地方有問題, 造成I ...

若確認IGBT沒有其他控制電路的元件故障,

應該更換IGBT就OK了!!

但是看這張板子上好像沒有控制IGBT的IC,IGBT的輸出應該是直接給線圈,

要注意一下其他元件,尤其是電容,不然花高價換IGBT,再燒就不划算了!!

我一台電磁爐也是IGBT掛了,原本的型號太舊,換比較新的IGBT,結果

溫度太高,還是掛!!  不修了,等有舊料再說了!!

网友D:
根據經驗.極有可能磁控管異常負載!
造成周邊損壞.若不更換磁控管.
仍會掛點!
但要更換磁控管.也要考慮到經濟效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確認IGBT沒有其他控制電路的元件故障,

應該更換IGBT就OK了!!

有控制IC 啊..在板子的背後,1樓最後一張照片就是了
如果有示波器測一下G極驅動線路,如果沒有示波器就板子上可用電表測量的零件拆下測量一下,電容用電容表測量,查不到其他零件故障就買一顆IGBT換吧,就當練經驗,IGBT不要買錯有分有阻尼二極體跟沒有阻尼二極體,其他規格也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據經驗.極有可能磁控管異常負載!
造成周邊損壞.若不更換磁控管.
仍會掛點!

大大您說的是!
磁控管兩端對地真的不太正常! 並不是無窮大開路~
現在還在猶豫了阿...

网友:
會死IGBT建議橋整跟諧振電容一併更換,畢竟IGBT會死不是沒有原因的,除非更上游的PWM IC也再見了

网友:
線圈光測量阻值是不能判斷有無故障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1317-1-1.html

這篇可以證明!!

网友E(2012-11-06):
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主要元件,門上的微動開關接觸不良,也是造成保險絲燒斷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主要元件,門上的微動開關接觸不良,也是造成保險絲燒斷的原因之一。 ...

門上的微動開關不良是會燒保險絲沒錯,但不會燒IGBT

网友:
看來磁控管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