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

楼主(2012-10-07):
更換完c5707 一顆

9024悍下來良測沒壞

沒將電路板所有螺絲鎖上

只要電路板螺絲鎖上

3A電阻又壞

請問這是哪裡電路出問題?

网友:
資訊太少又沒圖???

不知道怎麼說!!

网友:
,,

我也有一台sampo的壞c5706
換上c5707後一直燒,後來才發現往燈管那邊的 15j 3kv 破掉了

不過後來也是沒修好,因為期間在換c5707時,沒看清楚拿到Fu9024.........
現在換上c5707也是一直燒,現在擺在旁邊了

還有一堆主機板 液晶放著等著練功夫

网友:
另外要看一下板規!!

標題這樣是不符規定的???

標題最好要有詢問物件的廠牌、型號、故障狀況或是維修實例的資訊!!

發帖詢問要附圖,並且將自身所測量的結果PO上,

先進說得好!!  要問人家專業知識,自己也不能太懶喔??

維修都要靠自己,隔空抓藥,不一定能藥到病除,有時會更糟

有相對的資訊讓先進們參考,藥抓得會比較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