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32HD3不開機

楼主(2012-10-07):
AC上電後中央藍色LED亮一下即滅。(沒記錯的話,正常應該閃個2、3秒後恆亮。)
按遙控器開關沒反應,開不了機。
請問各位達人,該朝那個方向檢修?
謝謝。

网友A:
沒有圖,沒有測試數據,只能用猜的啦!

可能是電板故障,可能主板壞掉,可能程序亂掉了................

先打開背蓋,目測看是否有異常之處,吃電的東西,量一下電壓,最好上一些圖片上來,
您的發問資料越詳細並能擊中重點,幫忙隔空抓藥的人才能幫到您..........

网友:
+5VSB電源是否正常??
IR接收器有無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圖,沒有測試數據,只能用猜的啦!

可能是電板故障,可能主板壞掉,可能程序亂掉了................ ...

沒辦法辨識哪裡壞掉
結論電視故障送修

网友:
最近很多新進痞友發文都不夠詳細,希望能看一下板規!!

要求助的帖子,應該要詳細一點,

因為在網路上求助,最終還是要自己動手處理,不然就是送修一途了??

所以,應該要提供比較詳盡的資料、自己測量後的結果、相關電路的圖片等等

不然隨便抓藥,吃虧還是自己!!

楼主:
不好意思,剛太急了,補上以下資料。
電源板圖
電源板右下角CN4連接座
剛接上市電,量了電壓
sb:5v(右邊第一條)
兩個5v:3v(右邊第二、三條)
12v:量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剛太急了,補上以下資料。
電源板圖

只想說....你知道電源工作原理嗎
如不懂先爬文了解電源工作原理
再發問...比較好溝通

只想說快淪落...抓藥區..
再來不學只要問...哪故障或通病
再來搞死一堆電家維修值得嗎

我已快解脫台灣市場.....
大家可切磋....可是要分級
只是個人建言

在這裡會員大家都很有心提攜後輩....
成長目的
每天就問如何解決.....問題在哪
再遇到相關問題他還是問機型不同
有真正搞維修嗎

如在這樣下去小白一堆搞死維修市場
我以聊解過完年後大家慢慢撐

根本把技術拋開一邊只問哪裡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剛太急了,補上以下資料。
電源板圖

故障點

在 視訊盒(電視機後的視訊盒)

网友B:
有5VSB表示高壓應該是OK的!!

要查低壓區!!

先把有裝散熱片的請下來測量,再查其他元件有哪個的測量值是異常的!!

電阻、電容都要測過,ZD也要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5VSB表示高壓應該是OK的!!

要查低壓區!!

想請教問你有5VSB表示.....哪裡高壓OK

我不懂可以教我嗎...

如何OK

网友D:
板號: 0732D03172 ~~這片我買過
電視電源板  完全取代 FSP228-3F01    FSP208-3M01   32吋 優派 N3260W-NT  東元 3281TT

說明:  螺絲孔位 接口針腳定義完全對應 FSP228-3F01  FSP208-3M01 .高壓板24V有兩組輸出.接其中一組即可.可以直接鎖上接上線即可完修.不用作任何更改.有這全新板在維修中也很方便.可排除電源板部分故障的疑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號: 0732D03172 ~~這片我買過
電視電源板  完全取代 FSP228-3F01    FSP208-3M01   32吋 優派 N3260W- ...

你思我說的4顆零件搞定

如收到機子電源板......4.換掉>>內行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請教問你有5VSB表示.....哪裡高壓OK

高壓 : 變壓器的一次側輸入端電壓比二次側輸出端電壓高,稱一次側為高壓

低壓 :  變壓器的二次側輸出端電壓比一次側輸入端電壓低,稱二次側為低壓

有5VSB輸出就表示一次側正常,也就是說 "高壓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剛太急了,補上以下資料。
電源板圖

請依照以下順序檢查AD板(主板):

待機電源: > 檢查L65是否有+5VS,沒有請檢查電源板或J14端子連接線 > 檢查U23是否有5V輸入2.5V輸出/U24是否有5V輸入3.3V輸出/U25是否有3.3V輸入1.8V輸出,以上如電壓異常請更換相關穩壓IC或周邊零件,以上為待機時的電壓

開機電源: > 檢查L62~L64是否有+5VDC > L59~L61是否有+12V_DC > Q15是否有3.3V_SW > Q13是否有1.8VDC , 以上電壓沒有請檢查相關迴路

以上待機/開機電壓如都正常則排除電源異常

附上AD板(主板)零件位置說明:

楼主:
待機電源檢查OK。
開機電源:
L62~L64:1.8V升至4V,歷時10分鐘。
L59~L61:量不到。
Q15:2V
Q13:OK

把電源板拆下無負載、5Vsb和PSON短路後量測CN4連接座,
5V、12V、24V都OK。

謝謝tsao0427 前輩提供檢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