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TECO TL3281TT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2-10-07):
這台液晶電視開機後不定時會黑屏有聲無影,過一會兒又自動恢復正常;嚴重時直接黑屏有聲無影,需關機重開才會恢復正常。
拆機後發現是電源板異常,拆換全板電解電容及背板銲點補銲,初步測試OK後隨即組裝熱機觀察,本以為撿到軟的誰知天亮後發現TV已關閉成待機狀態(紅燈),重新啟動電源又正常可是不到3分鐘畫面花屏接著瞬間斷電(待機電源都沒了),那唉安呢!!!越修越糟。
再次拆機檢測電源板+5VS電壓時有時無,有電時稍微壓一下散熱片就會斷電,答案很明顯了(有零件接觸不良),拆下電源板作地毯式搜索,發現連接IC7(代碼17D06)(實際編號NCP1217D65R2)第2支腳的C28(SMD陶瓷電容)斷裂,找一顆圓餅型陶瓷電容(102P=0.001μF)代用OK。
容量是參考連接IC6(17D06)第2支腳的C5。

電視型號
電源板異常-->拆換全板電解電容及背板銲點補銲
拆機第一層
拆機第二層
面板型號
高壓板型號
T-CON型號
A/D板電容更新*6,主晶片加裝12V散熱風扇(4CM*4CM)
因為電源板溫度很高,所以在電源板上方外殼加裝12V排熱風扇(6CM*6CM)+開關,延長零件使用壽命。
測試畫面
NCP1217

网友A:
圖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不見了??

大大您也太快了吧!!!剛上傳圖片瀏覽器突槌~~~

网友:
帥喔!!  我也修過東元的2台,都是主晶片會過熱造成故障!!

只是我沒有拍下來!!

很棒的維修實例喔!!   加分!!

楼主:
看過許多這型主晶片會過熱造成故障的案例,所以主動加裝散熱風扇,因為保固6個月不能漏氣。

機主說同樣故障經前一手維修後3個月過保後又復發。

网友A:
我是免費維修,還帶料???  自己朋友,沒辦法,讓他送個茶葉來慰勞一下而已!!

裝風扇的缺點,就是吵了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免費維修,還帶料???  自己朋友,沒辦法,讓他送個茶葉來慰勞一下而已!!

裝風扇的缺點,就是吵了一點! ...

所以風扇串接開關~~~嫌吵就把它關了,冬天也可以關掉省點電費。

网友:
我風扇是另外用不要的變壓器供電,

因為使用電源版上的電源,會造成電流輸出不足,

反而開不了機??

网友:
恭喜完修 ! 謝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過許多這型主晶片會過熱造成故障的案例,所以主動加裝散熱風扇,因為保固6個月不能漏氣。

機 ...

主晶片加裝散熱風扇~
大仔~
來張近照如何?怎麼加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晶片加裝散熱風扇~
大仔~
來張近照如何?怎麼加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這招棒~~我早期的風扇都早已不見屍體了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外加風扇改裝教學.
感謝分享喔!

网友:
恭喜完修,對我來說非常有啟發性的維修實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通常愈小顆的風扇轉速愈快,風扇都撐不久就卡死了。
另外請教用熱溶膠他不會因為過熱溶掉嗎

网友:
真用心!!! 拿到這台機器的客人真幸運!!!

還怕客人嫌吵加裝搖頭開關= =

這型的真的很熱0.0 曾經賣過中古的給一個阿婆

後來配退貨0..0  因為他們家很小空氣流通也不好

造成室內溫度溫升...又是夏天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