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奇美742E511 42"電視無電源~待機紅燈不亮

楼主(2012-10-08):
原文
奇美742E511 42"電視無電源~待機紅燈不亮
http://bbs.pigoo.com/thread-38801-1-1.html

老問題還是存在!!!但只要"冷機",在重上電源就可以使用,突然斷電時間不一定!!
按鍵版POWER/ON-OFF已更換過
電源版2次輸出12V跟5VBS電容換過(因為猜此問題跟高壓無關,所以沒換)
不知道此問題是哪裡有問題??版上有人有此款AD版嗎??
謝謝(最近教召,所以都沒空用)

网友A:
大大,,,,, 您的問題, 和此篇很像ㄡ~~~~~~~~~~
http://bbs.pigoo.com/thread-407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您的問題, 和此篇很像ㄡ~~~~~~~~~~
http://bbs.pigoo.com/thread-40757-1-1.html ...

感謝!!既然在短短兩個月還有大大發文~~既然跟我的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您的問題, 和此篇很像ㄡ~~~~~~~~~~
http://bbs.pigoo.com/thread-40757-1-1.html ...

小張大說的:不是固定時間.那因該是脫焊或是斷板
那我可能是CPU BGA ??不知道中部(彰化或台中)誰可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張大說的:不是固定時間.那因該是脫焊或是斷板
那我可能是CPU BGA ??不知道中部(彰化或台中)誰可幫忙??

K大,,,,,, 您好 ,,,,,,, 在台中, 最厲害的, 只有兩人,,,,, 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大哥,,,,, 就是 " WISH 老大",  另一位是,,,,,, 黑皮大哥~~~~